SANYO RC-S072遙控器維修疑問

楼主(2015-03-16):
型號:SANYO RC-S072

故障點:部分按鍵功能失效

已知:
1.紅外線LED正常...(因為有某些按鍵功能正常)、455震盪僅脫膠焊點正常、D2、C1/2、R1/2應正常
,電阻R1-2.0歐、R2-220歐經測量正常、C1/2電容沒擊穿、D2正常沒擊穿

2.石墨接點我花了點時間裝上電池的狀況下測量電壓,均呈現一端有3V一端無的狀態,顯示石墨接點
陣列按鍵位置應該正常沒有耗損

3.按鍵橡皮部分的石墨點電阻很高,達K歐...是否異常?

小弟學藝不經接下來我不會了...元器件似乎沒壞(晶震不確定)石墨導線似乎良好?!~~原本剛拆開時橡皮
按鍵流出了很多油在石墨這面,經過清洗(連同外殼、PCB、橡皮)後檢視清除完成,復裝後發現情況沒有
改善。這局部功能失效是今早忽然發生的,昨天還好好的正常使用....

正面

正面

正面下方元件

正面下方元件

紅外線LED

紅外線LED

左下角紅外線發射A

左下角紅外線發射A

左下角紅外線發射B

左下角紅外線發射B

右下角震盪

右下角震盪

主控IC~A

主控IC~A

主控IC型號

主控IC型號

网友:
力口    三由

楼主:
感謝你的精神上的支持啦~~~

我怕主控晶片壞掉我就頭大了~

网友A:
發射二極體前  好像有漏電的痕跡 括一括 清一清 看看  按鍵不良的地方 先用導線接觸看看有沒有作用 再處理問題點

网友B:
那不就要去買萬用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射二極體前  好像有漏電的痕跡 括一括 清一清 看看  按鍵不良的地方 先用導線接觸看看有沒有作用 再處理 ...

大大~~請詳述~

漏電痕跡怎說?
導線接觸又怎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要去買萬用型的了

還說咧~~我研究之後發現代誌不是我這傻人想的簡單,為了不單位老媽看電視
於是去買副廠遙控,不料連跑兩間都沒買到我這台可以用的~~~甚至一個外觀
和原廠的一模一樣都不能"萬用"~

网友C:
單面銅箔板比較容易修~
老板! 您變懶了說~ 部份按鍵無功能,怎不拍全圖並標示(如第三圖示要全圖)
1.部分鍵功能正常,表示元件都良好、健康

2.部份按鍵無功能,如對應矩陣鍵不良:
2.1 拿起PCA對著陽光,矩陣處銅箔有無板裂、斷路?
2.2 如無板裂,查對應矩陣處銅箔上的漆泡(腐蝕的最初現象),逐一刮除,會找到斷路處,補錫,補指甲油
2.3 也有發生過晶片下方的銅箔局部腐蝕、脫焊~

3. 部份按鍵無功能,如對應出"非矩陣":
3.1 PCA上無功能的導電石墨,用棉花棒沾清水(酒精)擦一擦
3.2 該鍵橡膠上的導電石墨退化,可用蛋糕的錫箔紙去按壓 PCA的石墨來確認
3.3 不用擔心,修壞了! 土地廟一支才100,可以讓您繼續爽.......好幾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單面銅箔板比較容易修~
老板! 您變懶了說~ 部份按鍵無功能,怎不拍全圖並標示(如第三圖示要全圖)
1.部分鍵 ...

明天再捕張全圖.....我剛剛測試了一下功能

首先~~~土砲一個電源,用電池盒搭配鱷魚夾線,給PCB上電~

然後我用香菸的錫箔紙摺疊一個方塊,一一去碰觸接點然後用手機的
拍照功能查看紅外線發射LED~~似乎有光ㄟ

會不會是我橡膠按鈕壞了??~~阻抗都上千歐

PCA是啥?

网友C:
橡膠按鈕清水擦,吸乾碰運氣說~
又一個跟三太子一樣,不讀書
PCA Printed Circuit Assembly =PCB上裝了元件變成總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膠按鈕清水擦,吸乾碰運氣說~
又一個跟三太子一樣,不讀書
PCA Printed Circuit Assembly = ...

原來PCA是指有零件後~~~

我明天還得繼續測一下看到底是不是導電橡膠的問題,因為不太可能一票按鈕失聯吧?

剛用老檯燈(燈泡的)看PCB很正常沒腐蝕斷裂~

网友D:
我都拿銬箱用鋁箔粘雙面膠帶,
再用打洞機打出圓型鋁箔,
再貼到導電橡膠上~

网友E:
導電矽膠  掛了    高阻抗   用金屬箔或是銅線代替吧
http://www.researchmfg.com/2010/ ... -conductive-rubber/

一般而言 阻抗要在300歐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拿銬箱用鋁箔粘雙面膠帶,
再用打洞機打出圓型鋁箔,
再貼到導電橡膠上~ ...

嗯~~~這就是費工夫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導電矽膠  掛了    高阻抗   用金屬箔或是銅線代替吧
http://www.researchmfg.com/2010/11/%E7%9F%BD%E8%86 ...

感謝你的資訊,因為我也沒注意過新遙控器矽膠按鈕導電處阻值應該要多少~

只是昨天量測後發現咦!~~電阻很高呢~高到1~3K不等

楼主:
由於老媽一直催促,所以我就去三洋服務站(意外發現路程不遠)買了通用型遙控器給老媽,這原來的我慢慢繼續修~~~

目前的結論是~~

1.遙控器本身的紅外線發射功能應該正常,昨天外掛3V電源以裸板方式運作可以操作~
2.石墨接點的陣列應該正常,因為電路沒有腐蝕,石墨沒有壞掉~各按點接點均呈現一邊有3V一邊0V的狀態
3.懷疑是矽膠按鈕下方導電橡膠磨損了,起初拆開時發現PCA石墨與按鈕間有一大片矽油...

网友F:
大胖的遙控器導電橡膠維修盒:

基本上就是鋁箔、銅箔(不建議,用久了會長銅綠)或是導電膠帶,
使用文件打孔機作出來的!也就是moripi兄說的東東!

直接貼在原來的導電橡膠上就行了,接觸不良時就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胖的遙控器導電橡膠維修盒:

這種東西哪裡買呢?~~~總之就是要用導電物質去代替原本的按鈕下方導電物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種東西哪裡買呢?~~~總之就是要用導電物質去代替原本的按鈕下方導電物

電子材料行都有,
要不拆機的液晶裡也有貼了幾張!
不急的話,大胖也可以寄點給你,自己打洞自己裁一下就行了!

网友G:
之前拿香煙盒裡面的鋁箔跟廚房用的比起來
比較好用 還在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子材料行都有,
要不拆機的液晶裡也有貼了幾張!
不急的話,大胖也可以寄點給你,自己打洞自己裁一下就 ...

我自己先來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拿香煙盒裡面的鋁箔跟廚房用的比起來
比較好用 還在測試

香菸鋁箔紙....好不好用我也得測試..

网友B:
現在講恭喜完修會太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講恭喜完修會太早嗎

太早~~因為還沒修好呢,我只是先解決老媽看電視的問題~

大家一定很疑惑幹嘛要控沒了電視就不能看?~

因為被修壞了,店家居然把音量大小與選台功能給重複,聲音只能大聲不能小聲,
音量--變成選台。害得我得馬上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