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APM78-GS 主機板出現副處理器的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5-03-17):
各位會員晚安︰
有個問題想請問有常在組裝電腦,或有在幫人重灌電腦的會員朋友,我有兩台電腦的主機板型號是印APM78-GS,從網路上有找到它的說簡介說明,也用檢查硬體的小程式看了一下它的型號是APM78-GS_S,請看下方圖片。

我是用Windows 7 64bit版裝機,裝完後顯卡、音效、網卡......完全不用另外裝驅動程式就全部裝好並正常工作,但是它的裝置管理員會有一個副處理器的黃色驚嘆號,雖然不影響工作,但是非常討厭,不知道經常在組裝或重灌電腦的會員朋友是否有遇過?又是如何解決?

我有Google 找答案,有人說要到nvidia 下載主機板的驅動程式,在nvidia 官網我也找不到那裡有nvidia 主機板的驅動程式,官網裡只有顯卡的驅動程式而已,還是躲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只在Legacy 舊版區找到下列︰

這片主機板從裝置管理看的顯示是GeForce 8200,如果對照上面第二張圖,那我應該是選720a,但是官網上的驅動程式720a對應是顯卡是8100,得選730a才會對應GeForce 8200,請問這個要裝那一個?

再麻煩大家。謝謝!

网友A:
nVidia的晶片組驅動程式躲在產品類型的 legacy 選項裡, 點出來後就可以找對應的晶片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idia的晶片組驅動程式躲在產品類型的 legacy 選項裡, 點出來後就可以找對應的晶片組了. ...

你貼的真快,我還沒發完整就不小心按出去了,還在改當中你就貼出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貼的真快,我還沒發完整就不小心按出去了,還在改當中你就貼出來了。 ...

已經替老大試過, 其實選730或720的 nForce 驅動程式都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替老大試過, 其實選730或720的 nForce 驅動程式都是一樣的.

實在太感謝了,想一想你應該是把兩個都下載回來,才發現大小都相同對吧!
想請問如果下載回來是兩個不一樣的檔案,那要如何分辨要用那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實在太感謝了,想一想你應該是把兩個都下載回來,才發現大小都相同對吧!
想請問如果下載回來是兩個不一 ...

不用下載回來,看版本跟發布日期
版本        15.56 - WHQL
發佈日期        Mon May 02, 2011

大部分同版本跟發布日期的,差不多就是同樣的東西
更精確的,其實點了下載,下一頁的下方就有產品支援列表

nForce 7 Series
nForce 760i SLI, nForce 740i SLI, nForce 730i/Geforce 9400/9300, nForce 720i, nForce 780a SLI, nForce 750a SLI, nForce 740a SLI, nForce 730a/GeForce 8300/8200, nForce 720a - GeForce 8100, nForce 710a
nForce 6 Series
nForce 630i/GeForce 7150, nForce 630i/GeForce 7100, nForce 610i/GeForce 7050
nForce 9 Series
nForce 980a SLI

所以是同樣的東西

其實大部分就算載到不適用的,安裝時都會檢查晶片組,會跳出沒有支援的晶片這類訊息
當然也有直接跑完,但是發現完全沒安裝上驅動的安裝程式  XD

网友:
AM2+時代 nVIDIA最挺AMD了~~職到AMD自己跑出來發表晶片組搭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實在太感謝了,想一想你應該是把兩個都下載回來,才發現大小都相同對吧!
想請問如果下載回來是兩個不一 ...

晶片組廠商 (n/a/i社) 的作法都相似, 同一個版本編號除了封裝方式不同外, 大小都一樣.

所以在下並沒有把檔案抓下來, 看到都是相同的版本號就知道不用再實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實在太感謝了,想一想你應該是把兩個都下載回來,才發現大小都相同對吧!
想請問如果下載回來是兩個不一 ...

老大!!   主板晶片組驅動下載回來後,解壓縮,

指定驅動程式所在的硬碟,讓WIN7自己抓即可!!

或是讓WIN7的自動搜尋線上驅動去抓也行,但是成功率較低!!

楼主:
果然成功了!把討厭的副處理器給"處理"掉了。

謝謝大家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