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OZAKI 阪京 90W 2.2喇叭維修

楼主(2015-03-17):
這組喇叭是號稱2.2聲道的雙炮機,標榜大功率雙低音,全新價格是3300左右,外觀看起來好像真有那麼回事??
故障狀況為輸出聲道異常時大時小有雜訊,偶發性斷電重開
背板8顆螺絲卸下就能打開,空空蕩蕩的,連個吸音棉都沒有
4顆TDA2030A,
馬上就目測到問題,那嬌小的雙12V 1.2A變壓器其中一條線已經快斷了,而且線材的長度真是超級剛好,整個是緊繃的,長時間下來難免會有問題
機板上有好多零件是空的,這樣有價值3300?? 板上的3PIN和6PIN塑膠端子是做假的,他是直接插焊在電路板上拔不起來,害我在那邊拉了半天...

兩顆4歐姆30W的低音
機板翻面有看到短路臭火焦的地方,重焊一次並清潔,前面板VR旁邊的LED燈也脫焊了
把原本電源輸入的3PIN插針換上可以插拔的母座
RCA輸出座也像在焊麵包一樣,球狀的空焊....
拆下喇叭把她原本細的像LP毛的喇叭線換掉,隨便換個銅線都比它好。
線材用塑線帶大概整容一下。裝回
前面板也裝回去,鎖上VR
上電測試! 耶,面板小藍燈亮了,(其實是整個都裝好之後才發現沒有先試電),放個舞曲讓它吵個幾天試試

總結:算是撿到軟的,換幾條線和端子,這樣的組合賣到3300我覺得根本沒那個價值

网友:
做工真的很粗, 完全沒有質感...
感覺跟路邊150元喇叭差不多

网友:
真的很簡單-感恩分享

网友:
要好的音響大概要自己組或是跟團了吧
這組好像有在家X福看過n_164|

网友:
這喇叭就是偽日本廠牌,這組合賣我300也不要....

喇叭線細又沒差,反正會買這牌喇叭的人聽不出來也不介意....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要是我一定順便調音一下,主濾波與交連電容都會換成好一點的產品。當然,如果不是自用就算啦

网友:
自用的話,變壓器換掉吧
綠波電容換大一點
低通電路看看需不需要加強

一般低通都做一階或二階分音
如果可以做到高通二階加低通四階
出來的低音會很好聽,TDA2030A負擔也較小

网友:
這台是 WR690
家裡有這台的縮小版 WR325

我聽的結果是 高音上不去 低音也模糊
衛星喇叭隨便換一顆聲音會比較清楚點

网友:
這牌子的喇叭
主要不是聽音質,而是音效
所以會響就好,不要太強求

网友A:
我也是買W325
不要接左右聲道單純看低音的表現
根本模糊不清,推的力道也不夠
自己DIY LM3886都比它好上幾十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買W325
不要接左右聲道單純看低音的表現
根本模糊不清,推的力道也不夠

TONE大,可以拆開背板
將電路瓢出來,就知道問題出在哪

WR325應該是只用兩顆3吋單體當低音吧
如果音箱沒做特別處理,低頻是沒有辦法延伸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