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晶工開飲機JD-3623的控制IC 在台北哪裡直接購買呢

楼主(2015-03-17):
故障原因:晶工開飲機JD-3623溫水平時按壓都不出水,加熱中卻可以按出水來.
(參考過以前的討論 : 晶工開飲機 JD-3623 生水 無法 注入 加熱桶 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44616-1-1.html)

2個按鍵及內部PCB接線3個感應器(水位,濾水器,熱水溫度)都沒有問題,
水閥馬達及微控開關都測試過沒有問題.
總共拆裝3次檢查PCB焊接點,最後才發現IC(PIC16F676-I/P)表面有裂紋.也不確定是否還有其他問題.
請問在台北哪裡直接購買到這顆IC? 網拍上也不便宜還要運費或是要買很多顆!!
謝謝.

我的圖檔明明很小(390kb),怎麼無法上傳圖片?還說我的檔案太大!

网友A:
1.PIC16F676-I/P是要寫入程式的,材料行賣的是空白的.
2.圖檔需小於200KB以下.

网友:
圖檔還是太大的話,
可以使用xnview之類的看圖軟體,
變更一下圖檔的壓縮值試試!

网友B:
IC(PIC16F676-I/P)
Microchip的MCU(單晶片) 這裏有討論群組: http://www.microchip.com.tw/
http://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Devices.aspx?dDocName=en010213

只買到IC是沒用的,是要燒程式碼進去才有用

楼主:
放在外部相簿連結的照片
https://www.flickr.com/photos/61539157@N00/16219800494/in/photostre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PIC16F676-I/P)
Microchip的MCU(單晶片) 這裏有討論群組: http://www.microchip.com.tw/
http://www.mic ...

喔! 感謝告知,我原以為只是簡單的控制IC.

那誰有拆機舊IC可以賣我或提供? 感恩~!

网友:
感覺炸了,
如果真的是mcu炸了,
同jason680兄說的一樣:只買到IC是沒用的,是要燒程式碼進去才有用
找殺肉拆機板吧!

楼主:
上班族所以不知道哪裡可以去"殺肉拆機板"?!
如果找不到IC也只好換新機了,促進經濟繁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IC16F676-I/P是要寫入程式的,材料行賣的是空白的.
2.圖檔需小於200KB以下.

上傳圖檔提示要小於4MB ??
結果是騙人的! 底下是上傳圖片下方的提示:

點選圖片新增到文章內容中
檔案大小: 小於 4MB , 可用副檔名: jpg, jpeg, gif, png

楼主:
終於縮小圖檔放上來了! 感謝ciko.ciko 老師 & fatzeros 告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在外部相簿連結的照片

如何 縮圖  沒圖會被禁言!偷先機 請先複製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 縮圖  沒圖會被禁言!偷先機 請先複製上傳!

謝謝幫忙貼圖! 我只是被網頁的提示給騙了!
我的檔案小於提示的4MB, 只有390KB也貼不上來?!
後來縮更小就好了! 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幫忙貼圖! 我只是被網頁的提示給騙了!
我的檔案小於提示的4MB, 只有390KB也貼不上來?!
後來縮更小就 ...

4MB是指在每次上傳圖片的總數加總,但前提是每個單一圖檔需<200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4MB是指在每次上傳圖片的總數加總,但前提是每個單一圖檔需

版大好︰
圖片每張不能大於200K是正確的,但是4M並非指每次上傳圖片的總數加總,而是檔案的單檔容量不能超過4M,例如會員滿江紅發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5783-1-1.html

由於檔案太大了,所以他只能分割成每個檔案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