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液晶電視HD-4263VD畫面直條

楼主(2015-03-17):
禾聯液晶電視HD-4263VD畫面直條, 看到畫面, 就直接拆面板, 找到故障點
請問各位大大:這個可以飛線嗎?還是可以換掉, 請介紹高雄有能力修理的...謝謝
故障點

楼主:
圓圈處燒了一個小黑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圓圈處燒了一個小黑點

搞不好驅動IC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驅動IC壞了

是有可能, 想問有高手會修換的 , 還是只有殺肉一途

网友B:
那個地方損壞可能要有殺肉的準備了...

网友C:
找三太子補補吧..
三太子眼力好..
沒眼力只能找W大那台放大鏡.
台中..這個人也有..leo.rain放在閒.. 好用n_100| 商討過戶中:on_120|

有機器還須學看畫面手刮..協調動作:o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地方損壞可能要有殺肉的準備了...

是阿, 殺肉省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三太子補補吧..
三太子眼力好..
沒眼力只能找W大那台放大鏡.

驅動IC不知好壞, 能換整塊排線最好
補線高難度,也要一台好的放大鏡...短消息問三太子要不要接

网友D:
正一 大大 可否補張 紅框斷線處 特寫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一 大大 可否補張 紅框斷線處 特寫 !

補上特寫

网友:
有夠細! 微毫米  細條 !

网友:
這可麻煩了~~來人ㄚ~~擺香燭供品,降乩請元帥來看一下能否用神之烙鐵解救..

网友E:
那跳線(飛).超高難度.(我有實體顯微鏡90倍的.也有視頻的顯微鏡1000倍的)
那邊的線太細了.
拿去來人重新邦定.比較實在

高雄不是有人在做面板邦定嗎?42吋的大概2000左右吧!

网友F:
那位置的銅箔超細說~ 還沒實務修補經驗
請問正一哥,銅箔是斷幾絲? 明天來試補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跳線(飛).超高難度.(我有實體顯微鏡90倍的.也有視頻的顯微鏡1000倍的)
那邊的線太細了.
拿去來人重新邦定 ...

小張大: 重新邦定大概2000左右還算合理,請問在高雄哪裡..謝謝

网友:
正一 大大 可否再補張 好的FPC相對紅框斷線處 特寫 !

看沒燒損時長的什麼樣!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位置的銅箔超細說~ 還沒實務修補經驗
請問正一哥,銅箔是斷幾絲? 明天來試補看看{:14_1489 ...

構造: 5粗條每條上接2細絲條,2細條 ,1粗條,斷處上端為2細絲條下端為粗條
上端細金手指下端為粗條。
粗估整片FPC差不多5公分!對否?

年青人,上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解說,佔著工作桌昨晚已將他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