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子零件損壞,求解!!

楼主(2015-03-17):
各位大大~請問一下!!圖中圈起來的零件有一顆一端的接點損壞了,想請問一下像這種零件要用甚麼替代呢?? 網拍上買的到嗎?!

网友:
這是甚麼用的?機種?說請楚吧!!

楼主:
這塊是 V37A CO 邏輯板 ,圖中圈起來的零件有一端接短損壞,想問說這個零件可以用替代的嗎? 還是說網路有在賣這顆一樣的零件呢?!

网友:
沒有編號又寫著R,基本上不是靠電路圖就是用技術能力去猜。

另外就是運氣好手邊剛好有良品,拆下來量這樣也可以知道。。。。

總之不太妙。

网友A:
R 是電阻吧?無法看到上面數字嗎?
  上面好像也少了R710和C739

网友B:
若是真的查不出,那個電阻應該是接到 Q709 的,一個變通方式,看一下 Q709 的編號,找一下這個零件的 datasheet,一般都有建議的電路,應該可找到建議的電阻值。

另一個方法,看看電路板上有無類似 Q709 的零件,也可找到這個電阻值。

提供給你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若是真的查不出,那個電阻應該是接到 Q709 的,一個變通方式,看一下 Q709 的編號,找一下這個零件的 datas ...

從Q709還有同型晶片電路下手,確實是好法子。。。。

(好久不見。。。。。。終於又浮上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 是電阻吧?無法看到上面數字嗎?
  上面好像也少了R710和C739

R710跟R743是一樣的零件,R743這顆零件就是一端的接點損壞了!! C739一開始就沒有零件在上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R710跟R743是一樣的零件,R743這顆零件就是一端的接點損壞了!! C739一開始就沒有零件在上面了!! ...

這片會壞不是這問題.除非自己搞掉件
2顆搞定.先確認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R710跟R743是一樣的零件,R743這顆零件就是一端的接點損壞了!! C739一開始就沒有零件在上面了!! ...

不就是一顆電阻: SIZE 0603    電阻有印字的只到0805

把它解焊下來 再把周圍助焊劑清掉   找出它原來的焊盤  然後用細銅線重建就好
^^順便量有沒有斷路

然後下次請小力點

网友:
看圖片好像是pc板的焊點被搞掉了吧

楼主:
R710這顆零件的樣式跟貼片電容的樣式很像,而且沒有數字可以查他是多少阻值..... 這台的故障問題目前是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但黑屏狀態,邏輯板上的保險絲我有量過並沒有燒斷,所以還是查不到原因(技術不夠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真的查不出,那個電阻應該是接到 Q709 的,一個變通方式,看一下 Q709 的編號,找一下這個零件的 datas ...

看到 cremaker 的回文,我以為是舊文新回覆呢!

好久不見啦!看到您上線來真的非常高興!

很多人都在懷念您呢!

网友E:
我猜應該沒壞,板上直接測量是59.8k 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應該沒壞,板上直接測量是59.8k 提供參考

目前R710跟R743應該是相同的零件,但是R710有一端銀色的部分損壞已經焊不住了,所以現在再找這顆的型號倒是甚麼,不然下一步不知道該怎麼檢測下去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Q709還有同型晶片電路下手,確實是好法子。。。。

(好久不見。。。。。。終於又浮上來了。。。) ...

這顆Q709上面打的型號我在網路上也是查不到正確的型號 Q709上面只打 T1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顆Q709上面打的型號我在網路上也是查不到正確的型號 Q709上面只打 T1

不知是不是這個T1..提供您參考...
http://www.s-manuals.com/pdf/dat ... 2C_bcx17r_zetex.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不是這個T1..提供您參考...
http://www.s-manuals.com/pdf/datasheet/b/c/bcx17%2C_bcx17r_zetex.p ...

很感謝你的分享,但是跟我PO圖裡的零件好像不太一樣!! 還是謝謝你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片會壞不是這問題.除非自己搞掉件
2顆搞定.先確認面板

你說的2顆就搞定是指哪2顆呢?! 要怎麼檢測面板是不是有問題呢?!

网友E:
R710 電表最大20M 還是無法測出阻值,我猜一邊接地且組值很大 不接應該也沒關係
常壞零件是  U401 U402 IC  提供參考

网友:
R710是經由R707聯接,看起來像是與某電源並聯,若以數字電錶歐姆檔直接測量,可能會是量到電源濾波電容的阻抗,故可能會是無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R710 電表最大20M 還是無法測出阻值,我猜一邊接地且組值很大 不接應該也沒關係
常壞零件是  U401 U402 IC  ...

U401 U402 這兩顆IC 我換新的下去還是黑屏,會壞的結果會不會是面板GG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謝你的分享,但是跟我PO圖裡的零件好像不太一樣!! 還是謝謝你的幫忙!!

這個看看
http://www.s-manuals.com/pdf/dat ... a%2C_umt1n_rohm.pdf

网友:
是拆起來測量的(R710)   黑屏應該先測 VGH VGL 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有背光應該是叫白屏 ,所以先查邏輯板電源 後再查 VGH VGL電壓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