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為何電風扇自己段數變成無差別

楼主(2015-03-17):
天氣熱了,把電風扇拿出來用,結果會轉是會轉,但是三段的差別不大
切到強風,感覺跟以前的弱風差不多;切到弱風是會轉不至於好像轉不動,但是就沒什麼風
附上電路板,各位有研究的前輩可能覺得蠻簡單的,但是對於沒有背景只是有一股興趣想要學看看,就有點難度
還請各位給我方向和指導,感謝大家

電路板的零件

電路板的零件

電路板的背面

電路板的背面

三段電阻有固定區隔

三段電阻有固定區隔

三段電阻有固定區隔

三段電阻有固定區隔

三段電阻有固定區隔

三段電阻有固定區隔

网友:
電扇要清潔保養,扇葉上的毛髮異物要清除。

軸心要潤滑上油 ,起動運轉電容,容量確認。

网友:
查電容吧  買不到電容去廢五金找

网友:
同意上述~

先用手轉一下扇葉,確認軸心滑溜滑溜旋轉順暢沒有阻礙,然後檢查一下馬達的啟動運轉電容容量..

軸心在不拆馬達抹黃油的情況下我是用針車油一至二滴潤滑..

网友:
軸心確認一下有沒有毛髮之類的,

楼主:
1.謝謝大家熱心給我回覆,我有爬文電風扇的維修,好像啟動電源或保險私很常出狀況,不過因為我新手剛買電容表還沒寄來,等寄來了我會優先測量電容的部分。同時用WD40上潤滑後,再上機車的機油。

2.【請教一個觀念】如果我想要抓是馬達這邊是否有異物卡住,還是電路板有零件故障
我可以直接接110V到馬達那五條線中的褐和粉紅,看看轉速是否正常嗎?還是這樣沒有透過電路板接會燒掉?

3.電路板上我會測量的電阻、二三極體都有量過、微動開關,都正常,想請問標示ccx的那種橘色的,那種算是什麼零件?一般容易壞嗎?

网友A:
R1~R14 串並連,消耗功率電阻,量看看是否變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14 串並連,消耗功率電阻,量看看是否變值!

謝謝回覆
R1~R14都是1200K,並聯後600K,單獨R1到R14我都一一測過,都OK。

目前手轉起來感覺很順,沒有異物,但是我還是有上了幾滴機油保養。
請問如果要排除電路板問題,可以馬達的5條出線,直接110V接不同段數+共用線,讓他轉看是否有不同段數的效果嗎?還是直接這樣接110V,沒有透過電路板,會有損壞? (我猜應該不會,因為很多電扇開關不是電路板,是一四顆分開那種的,好像也是直接110V接馬達,沒有所謂的電路板。但我不懂不確定,想接之前請教大家)

网友B:
當運作、切換風速時,相關的 LED 指示燈是否會正常顯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運作、切換風速時,相關的 LED 指示燈是否會正常顯示呢?

會的,就是看起來整個都很正常
獨獨切換三段的時候,風速增強不明顯
現在切到最強,感覺好像一般的弱多一點點而已
但是拆開手轉扇葉,感覺蠻順的,沒有什麼明顯的阻力

网友:
基本上這種風扇是用mcu來控制時間及三個SCR的ON/OFF以變換轉速, 幾年自己也設計過一組, 看電路就可以知道.
AC110V間只有SCR及馬達, 直接連接AC110V是可以的.
若SCR的控制正常, 那問題可能出在馬達上.

補充內容 (2015-3-21 06:41 PM):
更正.....是TRIAC.... 不是SCR...呵呵!!! 年紀大, 記性差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的,就是看起來整個都很正常
獨獨切換三段的時候,風速增強不明顯
現在切到最強,感覺好像一般的弱多一 ...

應該有啟動電容吧?檢查電容值是否衰退?

楼主:
謝謝大家,題外話,因為還是新手,對於一些基本元件量測有些不確定的地方想請教大家。
看了一些教學,有的好像還有分指針式、數位式電表,因此不曉得其中的內容是否通用
三極體,也就是有兩組PN,3隻腳,我手上的是數位三用電表,請問我的觀念對嗎?

1.三極體可以不用拆下來測試?直接在PCB板量三隻腳就可以?(或是怎樣的疑慮下,才拆下來)

2.三支腳分別1,2,3,搭配紅黑棒,共有以下六種結果,只能其中2種結果有通,另外4種必須不通,代表這三極體是好的。
12        紅黑
13        紅黑
23        紅黑
12        黑紅
13        黑紅
23        黑紅

最後電風扇我覺得很納悶的是,PCB板上連接馬達黃、粉紅、白那區的兩小一大三極體
每個三極體我量測的結果都一樣怪,因此我還拆了一組下來,量測結果還是一樣怪
就是例如12 紅黑導通,結果12 黑紅居然也導通,那這樣不是PN NP混在一起???
讓我這個新手觀念大打結。,我還以為會通的兩隻腳應該跟二極體觀念一樣,是單向導通的

為何紅黑通了

為何紅黑通了

网友C:
因為那不是電晶體, 而是TRIA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那不是電晶體, 而是TRIAC!

謝謝W大指導,不過我沒有相關背景,我看它三支腳,代號又寫Q,所以我想它是電晶體
請問實務上,我們要怎麼區別(看代號還是之類的)?那要怎麼量測這個元件的好壞呢?謝謝您

网友C:
電晶體是PNP或NPN, TRIAC的結構就大不同了, google一下會比我說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晶體是PNP或NPN, TRIAC的結構就大不同了, google一下會比我說的清楚.

了解,謝謝
那如果站在檢修,是否更換這個零件的角度
要怎麼區分 壞掉的三極體  或是 正常的TRIAC?

我剛剛想說雙向導通,本來以為是三極體壞了
但是沒想到是另一個不同的元件

网友:
TRIAC的三腳分別為T2, T1, G
TRIAC好壞的判斷, 只在30年前學過用指針三用電表測量, 太久沒復習都忘光了.....
但是看資料似乎就如同你所測的結果一樣, T1及G二腳位都通, 其它則否.
所以TRIAC 應該是沒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它三支腳,代號又寫Q,所以我想它是電晶體
請問實務上,我們要怎麼區別(看代號還是之類的)? ...

要看原始零件上面印的編號,如果不熟悉該零件就要去查零件資料,即使同類型零件也有規格大小問題,對初學者而言,維修最好換上相同編號的零件,待功夫更上層樓就懂得如何代換了。

楼主:
謝謝前輩們的指導,電容表買來後真的方便很多 (感覺電容好常是病因阿),把啟動電容檢查一下,果然如前面幾位回覆的,這個常見的地方會檢修真的很不錯,再次感謝大家!!

啟動電容剩下1/4

啟動電容剩下1/4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們的指導,電容表買來後真的方便很多 (感覺電容好常是病因阿),把啟動電容檢查一下,果然如前面幾 ...

呵,歡迎你走入 "維修" 這條路。

滿有成就感的吧,看看老婆、小孩欣羨的眼光:"你好棒哦"!

网友D:
修好了嗎??
是電容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嗎??
是電容壞??

是的,托大家的熱心意見已經完修。如圖可以看到電容表量出來4u只剩下1u,那這樣實際看到的症狀就是風力上不來(強中弱感覺都是弱)

另外額外想到一個問題,風扇的啟動電容如果快要壞,那麼風力就是很弱。
那如果檯燈的燈管座旁邊接的那顆豬肝色的啟動電容如果快要壞,或是壞了,不曉得會有什麼症狀?燈變很暗嗎?

网友:
哈哈,的確電容這東西我也換好了幾個,多上來看看真的有幫忙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