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39.2V 2A 環牛有沒有什麼好應用?

楼主(2015-03-18):
偶然發現這個環牛,
經濾波後有39.2V的輸出,貼紙上有寫2A,
請問大家,這個有沒有什麼好應用?

网友:
用途太廣了  一時之間講不出來n_164|

將近40V的電壓應該大部分的電路都可以做了吧

一台小功放  40V剛剛好

网友:
做一顆炸彈~~

网友:
當鐵餅扔?~~~老婆健身用

网友A:
如果是單組輸出
可以做線性電源供應器(單輸出)
也可以做OTL AMP

如果是雙組輸出
可以做線性電源供應器(雙輸出)
也可以做OCL A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單組輸出
可以做線性電源供應器(單輸出)
也可以做OTL AMP

只有單組輸出,
如果是要作成線性電供的話,
2A會不會太小了點?

网友A:
看你是要做甚麼用的囉
單組 36V / 2A 作為一般的電路實驗很足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要做甚麼用的囉
單組 36V / 2A 作為一般的電路實驗很足夠了

這樣啊!感謝雄爸,我再學習學習!

网友:
UA723 是線性電源供應器的長青樹
可外加晶體做電流放大
本身也具有OCP(過電流保護)
你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那得去找小專喔 ...

网友B:
看線圈的線徑,也許你在低壓時還可以逼出更大的電流,你用較低的電阻測看看.

你也可以考慮用LM2576HV adj型的,輸出可以到57V/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線圈的線徑,也許你在低壓時還可以逼出更大的電流,你用較低的電阻測看看. ...

目前這台設備還在線上服務中,
所以等他下線了才能玩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這台設備還在線上服務中,
所以等他下線了才能玩囉!

你比那個搞飛機的還狠,他是有遇到才去殺肉,你連還在服役中的就在動腦筋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比那個搞飛機的還狠,他是有遇到才去殺肉,你連還在服役中的就在動腦筋了 ...  ...

接近退役期限囉,所以就先上下其手一番啦!

网友:
用點火槍的高壓火花做 HI-POT 測試
反正那個變壓器也不會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這台設備還在線上服務中,
所以等他下線了才能玩囉!

F0S大:
   你再問高興的嗎?  穩壓IC 723 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F0S大:
   你再問高興的嗎?  穩壓IC 723 我有!!

有啦,這顆我也有啦!
發文問問,大家腦力激盪一下啦!
活化一下腦神經,讚!

网友:
次級線圈從中間處再拉出一條線,變成三線
13-0-13VAC就比較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