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FATA C10 16GB USB 3.0 隨身碟 拆解

楼主(2015-03-18):
用了1年半多隨身碟
剛買的時候殼好密  現在殼鬆了   可以上下其手n_151|一睹殼內風貌了

外殼

內部
USB3.0 接腳密很多

滿滿的 測試點

快閃記憶體

控制器

网友A:
背後還能擴充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後還能擴充一顆

看有沒有緣n_163|  再給我碰到一顆閃存n_168|

网友:
那個大胖記得好像不是測試點喔,
而是bga封裝的flash芯片用的觸點,
如果有幸能再得一顆同型號的flash,
也要有量產程式才有辨法使用啊!

网友:
要找那顆控制晶片的量產工具

网友B:
元件大標題廠牌打錯了啦~~~
是ADATA 不是AFATA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大標題廠牌打錯了啦~~~
是ADATA 不是AFATA啦~~~

搞不好樓主是故意打錯的

网友:
又多長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