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明緯 RS-150-12 拆解 還有一個小的 RS-75-12

楼主(2015-03-18):
主角

外殼  俗稱鐵盒子n_148|
120/240  切換開關
端子台 與電壓微調可變電阻

機內全貌

EMI濾波  NTC 與 輸出保險絲
  很多Y電容可是不接地還不電人
因為兩點 N相接對了
再來就是右邊的Y電容 幫忙把一部份的電導入低壓地

保險絲  黑色圓型的

切換開關 10A 250V

PWM IC : NE1101F
MOSFET被矽膠套套住了  就不出來見大家了

負載電阻    推測是因空載下有高頻音(RS-75 加個小負載就可以解決了)
棕綠  棕  金    150 5%   四個等效為37.5歐姆  4W功率用於穩定輸出
高壓區 洩放電阻  150K歐姆
高壓區 主電容
IMAG0124 (750x449) (680x407) (640x383).jpg 低壓區 主電容

低壓區 特寫

參考電壓 IC

SVR 1K (102)

開殼要注意  RS-150W 外殼是靠 一螺絲塑膠榫 固定的
塑膠榫噴掉 會瞬間造成150點精神傷害n_164|  同時觸發劇情: 彎下腰找卡榫n_152|

盒子 有開個洞 可以看到機殼上的型號

RS-70-12
基本上一樣   IMAG0137 (750x449) (680x407) (640x383).jpg IMAG0138 (750x449) (680x407) (640x383).jpg IMAG0136 (750x449) (680x407) (640x383).jpg

下一次要該拆的 HRPG-600-36 有兩台了 可以全拆了:on_034|  不用怕組不回去  舊圖稍後會上傳在FB粉絲團   在我簽名檔內

楼主:
說好的 HRPG-600-36

注意  是雜圖   預計要重拍  為了更細n_088|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 ... p;notif_t=notify_me

相簿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 ... 36363665&type=1

网友A:
原來阿炸弟都是在玩電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阿炸弟都是在玩電供啊!

對阿  最近一直在將手上所有電源做整合
要管理比較方便  再加上這種電源比較不會熱

网友:
塑膠榫噴掉 會瞬間造成150點精神傷害............
專炸大
哪幫你集氣捕兩點......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网友B:
QP-375-24B

QP-375-24B

電源板

電源板

http://www.meanwell.com.tw/webapp/product/search.aspx?prod=qp-375

請教專大,我想買這明緯電源供應器,用於這工業電腦的電源板行嗎?

這板子上的PFS是什麼意思?
因為它有24V,剛好能驅動小馬達,一顆大約8000元。
馬達電源和電腦電源在一起,電腦會不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eanwell.com.tw/webapp/product/search.aspx?prod=qp-375

PF腳 可能是PG信號的輸出腳

最高需要24V的電給馬達
工業電腦怕被干擾   套磁環 跟做好濾波電路就行了

是說怎麼不用單輸出24V的電源供應器就好了   電腦要的電就用降壓電路給就好了
多路電源供應器 價格還真不是普通的高阿
我這手上這四顆POWER 全部原價賣出 都不夠買這台n_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