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色LED驅動電路設計

楼主(2015-03-19):
雙色LED的構成,可分為2個單色LED/3pin雙色LED/2pin雙色LED,而如何將你的單色LED指示電路,改為較酷炫的雙色顯示LED,請抽空看看影片中的介紹.
2pin雙色LED外觀同一般單顆LED,一樣是有長短腳,當長腳接正壓時,顯示為紅色,反之,則為綠色.
影片為HAKKO-FX-888恆溫烙鐵加溫指示LED,改為雙色LED的應用.

网友A:
以前用過2PIN雙色LED, 當時是MCU只剩一支腳要控制兩個顏色燈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過2PIN雙色LED, 當時是MCU只剩一支腳要控制兩個顏色燈號~~~

看似簡單的應用,卻也隱含了電子線路的無窮可能.

网友:
順便提一下,有一種 LED 安裝帽可以用,3mm 與 5mm 的都有,有卡榫好安裝又有散光功能,好用又好看。
缺點是鑽孔尺寸要精確不然會鬆動,也不好買要到國外買。

還有ㄧ種方法更簡單,去買與 LED 相同直徑的透明壓克力棒來做導光柱。
LED 就直接焊在 PCB 上,取適當的長度的壓克力棒兩頭磨光滑後再用ㄧ點三秒膠固定在面板上。
面板上不突出只有小點很美觀,LED 光也變的很柔光,能夠讓雙色 LED 的原本不同軸的雙色光源均勻的柔和在一起。

安裝帽實例

導光柱實例

网友:
這個是某伺服器硬碟盒上拆下來的導光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過2PIN雙色LED, 當時是MCU只剩一支腳要控制兩個顏色燈號~~~

顏色若非必要的話,用uC可以控制不同頻率的閃爍,亮與滅,這樣就可以顯示至少4種以上的信號指示.

用多重功能鍵的方式,以前用過法製條碼機,只用4鍵就可以控制超過50種以上的功能,用同樣的方式,即使要設計超過百種也是可以的,只是太累了.

网友:
感謝分享

小電路 開啟大智慧

网友B:
不知有那位高手能劃出線路圖和零件選購小弟有看沒有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有那位高手能劃出線路圖和零件選購小弟有看沒有懂

影片最後就有啦~~

网友C:
兩腳雙色LED的應用有它的趣味性,我也曾搜尋過一些連結文件,似乎重點著眼在如何克服不同顏色 LED 因順向電壓不同所致的亮度不同問題,參考看看:

Driving a Bicolor LED from a Single Output Pin
Controlling Two LEDs per uC pin
How To Control Multiple Leds

【EDN Design ideas】
Single-port pin drives dual LED
Circuit efficiently switches bipolar L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兩腳雙色LED的應用有它的趣味性,我也曾搜尋過一些連結文件,似乎重點著眼在如何克服不同顏色 LED 因順向電 ...

在第一連結裡有個電路,輸出算是rail to rail,很棒,但是它也有說明那是錯誤的,基本上就缺了兩個各自B極電阻的保護,再來是所謂"死區"的問題,所以用這種電路一不注意就霹靂啪啦了 ...

我對這種電路一直都很感興趣,b極也都有加各自的b極電阻,但是在方波頻率面前,死區問題很快就會顯現出來了.

電路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