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PSTEK_VA-15R_VGA影音延伸接收器_IC故障詢問

楼主(2015-03-19):
因影像顏色偏綠色,檢查VGA線路正常
拆開來看後發現RJ45接收介面旁的IC有明顯燒毀跡象
共2顆同型號接收用的IC,上方為正常的,下方為燒毀的
但是花了好多時間都查不到IC的原始型號,造成無法修復
請問有人知道嗎?

网友A:
找不到資料
但若以功能性來看 有色偏的情況 尚可傳收資料 & PCB LAYOUT
懷疑這顆是 TVS(ESD) ARRAY

若將壞掉元件移除 然後上機看看 -->若功能正常,應可確認是ESD PROTECT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資料
但若以功能性來看 有色偏的情況 尚可傳收資料 & PCB LAYOUT
懷疑這顆是 TVS(ESD) ARRAY

於週日將該損壞IC拆除後接上發射器測試
畫面顏色恢復正常,確認該IC為ESD保護元件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總算修復了!

网友:
版上真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