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鋰鐵電池測試發動汽車實例

楼主(2015-03-19):
承蒙tmhsiao大便宜出讓鋰鐵電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69990
本週收到貨之後,今日用手邊的廢料抽空組裝起來,
端點連接處

連接完成,充電中,充到充電器風扇停止時電壓 13.41 V

電池測試器測試(此測試器是鉛酸電池用,以下數字僅供參考)

實際於1989年的TOYOTA 1600CC 測試引擎發動,
在單靠此電池組發動時.連續測試發動沒問題三次之後測量電壓為 13.24V

以上,

网友:
這電池真強。。。。。。

感覺好好用的樣子。。。。

网友:
四顆串聯內阻是17.04m歐的話,那麼電池狀態應當還滿健康的。

网友:
動作真快,馬上就處理好了
才收到貨還沒時間玩,還得先找螺母跟銅片
有空趕緊來處理一下

网友A:
不知道當救援電池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當救援電池效果如何?

在下就是打算用作救援電池的.

网友:
我也要來去排隊了

网友:
我比較好奇長時間以14.5V充電會不會損壞?

网友:
請問 IKURA大

你有打算量產嗎?

想買+1

補充內容 (2015-4-2 07:00 PM):
自己標註銅片規格 52mm X 10mm X 3mm

楼主:
pigmouse168大,
電池是買來的,所以沒打算量產.抱歉.

网友B:
那銅片、螺帽、墊片
那裡可以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銅片、螺帽、墊片
那裡可以買的到?

銅片是廢材加工品,螺帽與墊片在螺絲行有賣.

网友:
這樣應該不用上保護板也可以用喔!

网友C:
不考慮加大後取代掉汽車電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慮加大後取代掉汽車電瓶嗎?

隊伍已經很長,恐怕買不到電池了...

网友D:
不知道能不能拿兩顆電池取代7.2v的電動起子充電鎳鎘電池 (充電當然是自行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能不能拿兩顆電池取代7.2v的電動起子充電鎳鎘電池 (充電當然是自行處理)? ...

電壓低了约0.6v,但是只怕體積太大了。

网友E:
請問一下,銅片的厚度是要多少,還是都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銅片的厚度是要多少,還是都可?

因為有可能用到大電流,所以找純銅材料就行了.

我原本是打算要用600V的電線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因為有可能用到大電流,所以找純銅材料就行了.

我原本是打算要用600V的電線接的. ...

電池與電池的連接
建議還是用銅片鑽孔+鎖螺絲,接觸性會比較好
因為電線+壓接端子多了一個壓接的接觸點
而且壓接端子的銅片厚度有限
銅片可以去建材行找磨石子地用的分格銅片
或是用銅管敲扁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電池與電池的連接
建議還是用銅片鑽孔+鎖螺絲,接觸性會比較好
因為電線+壓接端子多了一個壓接的接觸點

我的想法比較簡單......

就是把銅線弄一個圏,兩個螺絲間的washer去壓夾銅線.

沒有銅片時,這樣也可以.

网友H:
壞掉的CPU銅蓋切成條狀不知道夠不夠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壞掉的CPU銅蓋切成條狀不知道夠不夠長

剛剛量了一下,不夠.還差很多

网友:
請問 IKURA 大
銅片規格是?
這種銅片要去那裡買?

另外鱷魚夾跟線應該要買那種規格的?

楼主:
pigmouse168大,
之前已經跟您報告,那個銅片是廢材弄的,所以沒有特別量規格,鱷魚夾是電子材料行找的,選擇並不多,所以沒得挑.電線也是廢材隨便找.
因為如此,所以在下才會做實驗發動汽車試試看,以免銅片與電線不夠強壯.
銅片購買處請參考其他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