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野狼傳奇離合器更換

楼主(2015-03-20):
野狼傳奇離合器更換
1.使用主要工具,不足再補,有氣動工具更好。

2.特別工具:四爪套筒(油汞拆卸)

3.主要材料:右區軸箱墊片、離合器總成,缺料再補

4.離合器總成五片摩擦片交叉4片鋼板

5.一樣機油先排放,洩油六角螺絲使用17號套筒或板手。(逆時針開)

6.鬆離合器拉桿線六角螺母*2(圖片最右側),需用開口板手14號*2支

7.卸下排氣管螺絲,前段六角螺母*4(每邊各2),用12號板手(套筒、開口、梅花等..選擇合用型式),後段拆後叉六角螺母*1,用右側六角螺桿17號與左側六角螺母19號板手,後段下螺絲*1用14號板手。

8.拆腳踏桿六角螺絲*4,用12號板手

9.拆踩發桿六角螺絲*1,用12號板手

10.右曲軸箱蓋六角螺絲*11,用8號板手。
注意:最長螺絲1支需安裝紅框處。

11.至於區軸箱螺絲鬆脫後用木槌(橡膠槌)慢慢敲開,怕磨損可墊布。

12.移下離合器頂桿順檢查有無磨損。(未更換)

13.
油汞蓋實十字螺絲*3,用衝擊起子配合木槌鬆脫,大多會會隨氣缸空轉。
拆油汞內四爪螺母*1用四爪套筒套上適當口徑板手。
如油汞蓋墊片有受損需更換(未更換)。

14.拆油汞內四爪螺母,配合特殊四爪套統用木槌逆時針敲擊(鬆脫)(易空轉)。

15.這是拆離合器六角螺絲*4 ,配合木槌與10號板手敲擊(也易空轉)。

16.如沒有氣動工具瞬間力道,可拆電盤蓋中間一字螺蓋*1,用10元硬幣轉開,用14號板手固定,可防止拆離合器與油汞螺絲滑動。

17.檢查離合器彈簧有無磨損

18.撐開離合器固定環*1,用撐開鉗

19.撐開鉗與內縮開口固定環

20.檢查離合器相關齒輪接合處是否有無異狀

21.檢查右曲軸箱(也很乾淨間隔2000KM才換油)

22.檢查右曲軸箱蓋、離合器連桿組件有無磨損。(未更換)
最重要開始刮除紙墊片,使用刀片與菜瓜布,接合面需保持平整,所有過程看似最簡單也是耗時最久的。

23.檢查離合器組件(鋼片與摩擦片),新舊品比較後只抽換離合器片(磨損嚴重較便宜),其他新品留用庫存(材料不俗),依序回組。

24.右曲軸箱換新墊片回組中。

25.量油尺落狼,不幸腰折,哀老化了換一支。

26.回組後不要忘了口渴,最後檢查與添油加醋。

27.右曲箱蓋

28.油汞

29.離合器

30.本想撐到50000KM,入檔加油,近似失速嚴重,氣喘如牛。
換離合器後入檔加油,輕催暴力十足,野狼不愧是常青車。

以上參考

网友A:
佩服佩服~~厲害厲害~

小弟請教~~~

1.買手工具不便宜,想必W大應該經常使用吧?~~家中其他車輛也是自己動手?

2.雖然有技術手冊說明,W大另外有學過嗎?

3.野狼是循環檔嗎?

楼主:
1.工具通型用先購,特工遇到再買,例行保養維護(三部小白檔車、一部箱車),其他車輛有換過汽車乾式離合器。
2.沒學過,不過要知道其工作原理,只怕沒材料與機絲,喜動手做。
3.此型已回復國際檔1─N─2─3─4─5,已騎七年了。
不過跟車行一樣耗時,平常人了解就好(避免當盤子),有些地方確實需要技巧(大多不說),建議車行處理(金錢=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佩服~~厲害厲害~

小弟請教~~~

A大
抱歉又漏失按回覆,請看2#

网友B:
請問W大現在三陽原廠只賣離合器總成嗎,印象中20多年前離合器片一組台製150日製250,不含前面那堆有的沒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野狼是循環檔嗎?

從換檔踏板大略看得出來,只有前踏的是國際檔,前後踏的是循環檔,我都是這樣分,或許有例外吧?

第16張照片可以看到換檔踏板只有前踏。

网友D:
挑個錯誤更正一下:
是油泵(油幫浦),泵音ㄅㄥˋ,不是油汞。
想省錢可去機車材料行買離合器磨擦片來換就可以。

第21圖可看到一個像開瓶器的檔位撥動器,扣到一個星星狀檔位控制器,
檔位控制器可看到少一個凸點,表示不是循環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W大現在三陽原廠只賣離合器總成嗎,印象中20多年前離合器片一組台製150日製250,不含前面那堆有的沒有 ...

C大
沒有啦,只因未先拆無法確認與組裝時間有限,總成先購,現今離合器片大約500上下左右(原廠購買台製日製看無),總成2500左右
另又前後齒盤與油封鍊條,破5000大洋,一時失血過多,臉色慘白,還好有代價。
時間有限,改日有空閒在更換。

補充內容 (2015-3-27 07:25 AM):
◎更正:離合器總成約18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挑個錯誤更正一下:
是油泵(油幫浦),泵音ㄅㄥˋ,不是油汞。
想省錢可去機車材料行買離合器磨擦片來換就可 ...

AL大
麥啦,不要抓辮子,人無完人,答不傳意。

連這個撥檔器也看得懂,難得拆,自己也是踩了幾下看其作動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換檔踏板大略看得出來,只有前踏的是國際檔,前後踏的是循環檔,我都是這樣分,或許有例外吧?

第16張 ...

報告Y大
確實有例外,SYM哈士奇就是只有前腳尖勾踩打檔(循環檔)N-1-2-3-4-5-N
這是我其中一台之一,修野狼用哈士奇替代跑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工具通型用先購,特工遇到再買,例行保養維護(三部小白檔車、一部箱車),其他車輛有換過汽車乾式離合器。 ...

嗯~~~果然經常有用工具的地方

我很少有機會,所以都沒買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Y大
確實有例外,SYM哈士奇就是只有前腳尖勾踩打檔(循環檔)N-1-2-3-4-5-N
這是我其中一台之一,修野 ...

嘻嘻~~果然有例外!

网友E:
工具齊全,技術不錯,可以掛修車招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具齊全,技術不錯,可以掛修車招牌了。

P大
見笑,技不如人,託數位相機方便↓網路發達。
附近機車修理行可說是快到五步一哨,十步一崗,百步一站了,不輸早餐店。

可能偶還排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嘻嘻~~果然有例外!

Y大
哈士奇150,標準嘻皮式前移的單點換檔腳踏循環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果然經常有用工具的地方

我很少有機會,所以都沒買工具..

A大
人各有所好。

网友D:
樓主第二圖的四抓特殊工具,在網路還不發達時代,價格不便宜,也不好找,
不過人總是會變通的,窮則變變則通,我以前就用一個多出來的21mm套筒作了一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A大
人各有所好。

是你的使用機率高~~~所以值得投資ㄚ

我千年用一回就不投資裝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使用機率高~~~所以值得投資ㄚ

我千年用一回就不投資裝備了 ...

找他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第二圖的四抓特殊工具,在網路還不發達時代,價格不便宜,也不好找,
不過人總是會變通的,窮則變變則 ...

沒辦法,不管是工具還是材料或改裝,個體戶採購困難重重,還需親身親為四處奔波,施作空間。

其實也有主案準備,備案有買到現成的(量稀為貴,也不俗),就放棄主案,。
沒辦法他設計油路中間給油至右曲軸箱蓋,需外環凹式螺母
預備的套筒之一(準備磨掉)與鋼管(準備磨掉與打洞成T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他借.........................

太遠了~~不然付費借用工具和一起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