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7512 無法開機 無嗶聲

楼主(2015-03-20):
各位前輩好
小妹有問題想請教

型號:msi-7512

所有原件都插上開機無嗶聲
拔掉CPU或顯卡再開機則有嗶聲
拔掉記憶體開機一樣無聲

研判應為記憶體的問題(主板上的指示燈也是這樣顯示)
能力所及範圍大約摸了下,記憶體實中電壓過低0.4V-0.5V左右
仔細看了下附近的原件,發現可能是"W83L604G"的問題

想請問各位前輩,如何測量此原件的好壞(DATASHEET看不懂),只知道20腳的3.3V有入
又如果實為此原件損壞,有哪些可替代的原件呢?
在此先謝謝各位前輩了

補充內容 (2015-3-20 11:44 PM):
打錯字了
是記憶體"時鐘"電壓過低

補充內容 (2015-3-26 04:14 AM):
我想大家都誤會了(應該是我沒說清楚sorry)
拔顯卡開機時的嗶聲
是有錯誤的那種
不是正常開機的嗶聲

主版本體

主版本體

W83L604G

W83L604G

432.2 KB, 下載次數: 36

W83L604G

网友:
rev版本不太一樣

但是,元件編號U114可以找到,看起來不是DDR電壓來源

尋找VCC_DDR  可以找到DDR電壓相關元件

网友A:
拔掉CPU? 沒CPU可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CPU? 沒CPU可開機?

打太快了
拔CPU是沒聲音的@@

网友B:
為何你不懷疑是顯卡的問題呢 ?

有沒有交叉測試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何你不懷疑是顯卡的問題呢 ?

有沒有交叉測試過 ???

顯卡跟記憶體是好的
CPU沒其他機子測

网友:
判別很容易ㄚ~~CPU裝好上除錯卡,不裝記憶體、顯示卡應該跑碼會停在記憶體錯誤的碼上
..然後蜂鳴器會嘟嘟嘟叫..這時關機後裝上記憶體看能否過的了這關,如果可以再抓顯示卡~

网友:
這板看起來也是屬於棘手的,大概也就刷 bios 碰碰運氣吧~~
msi 板 ~~有專用晶片 供電難搞  io 不好找的特性 ,修得起來的機率低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顯卡跟記憶體是好的
CPU沒其他機子測

因為你說 [拔掉CPU或顯卡再開機則有嗶聲]  ~~

那不是表示跟顯卡有關嗎  ??

你有拿顯卡到別台電腦試過 ??

你說有嗶嗶聲 ~ 這基本上 cpu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

要不然買個診斷卡或借來用 , 應該可以明白問題所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你說 [拔掉CPU或顯卡再開機則有嗶聲]  ~~

那不是表示跟顯卡有關嗎  ??

是的
顯卡跟記憶體都有在別台機子上測過,是沒問題的

診斷卡的話
因為使用率不高,不是很想砸這個錢....
手上也就這一張主板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顯卡跟記憶體都有在別台機子上測過,是沒問題的

找一張 PCI 的顯卡試試 !!

其實診斷卡也不是很貴的幾百塊而已 !!!

以後有機會也用的到 !!!!

网友C:
整篇邏輯很怪!

Q1:拔掉CPU(更正為不拔) 或顯卡再開機則有嗶聲

A:單字面看,顯卡很有問題

Q2.診斷卡的話
因為使用率不高,不是很想砸這個錢....
手上也就這一張主板而已

A:既然只有一張主板,那 RAM and 顯卡如何測試的呢? 找其他人幫忙?

=======================

如果說連"診斷卡(80 port & Debug卡)"多不想投資,那麼基本上要修主板是不太可能的
現在的主板已經不是換換電容就可以完修的年代了!!!

這個工具可以很快速的釐清到底是CPU,主板,RAM,顯卡(含內建)..等問題

若是連這基本工具多沒有,那請直接送給微星處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篇邏輯很怪!

Q1:拔掉CPU(更正為不拔) 或顯卡再開機則有嗶聲

1.一張主板 = 一張壞掉的主板

2.只是玩票性質囉,只是想試試看能不能修好這樣,如果以後壞掉的主板累積到4.5張左右應該就會購入診斷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一張主板 = 一張壞掉的主板

2.只是玩票性質囉,只是想試試看能不能修好這樣,如果以後壞掉的主板累積到4 ...

你可以花錢請人修~

或者板送人讓人修~

這種東西是講興趣的,累積四五張你就會想丟掉了,因為根本沒有價值了~

网友:
如果壞的是記憶體,拔掉記憶體是會有嗶聲的,故記憶體應該沒壞,拔掉顯示卡會有嗶聲,沒內顯?顯卡壞了有內顯則該可正常開機,若還是非正常開機聲音,就不是顯卡問題,無內顯應該就是顯卡為多,

网友:
POWER也交叉比對一下,接主機那條4P線沒接好也會,CPU掛了,接點髒了也遇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