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j 8W 白光LED燈泡不亮

楼主(2015-03-20):
經檢查發現輸出dc:58v異常,14顆LED輸出應為14*3V=42V
已有1顆LED損壞
不知這電容量多大?
測量結果不知有無故障?
c1=10uF/400v,以下是測量值
不知c1有無故障?
請各位先進指導,謝謝

网友A:
X2 104K
X電容
電容量0.1U
K 耐壓xxxV (忘記了)

該電源模組為定電流輸出,LED燒掉一顆,可以將該LED剔除後接點直接短路即可

网友:
黃色的那顆是104k,也就是100㎋,
測量的容量也少很多了!

c1的容值也少很多了,應該是壞了或是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2 104K
X電容
電容量0.1U

雄大:我把LED燒掉那一顆剔除後接點直接短路,上電後又燒另一顆n_079|
我懷疑該電源模組故障

楼主:
c1,x電容先換看看
感謝雄大、f大的熱心指導n_161|

网友:
建議你連同LED燈板的部分一起拍照上傳
14顆LED要看他是7串2並,還是14串1並 (根據你的描述應該是14串1並)
那最高輸出電壓應該是不會超過32V電流應該是定在200ma以下
建議你可以用電阻當假負載測試先,以免LED燒光光

我要到3/23才會再上線了,期待其他人的回覆囉  SORRY

楼主:
確定是14串1並,輸出電壓空載58V

网友B:
它的說明 剛好也是 104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6%E7%93%B7%E7%94%B5%E5%AE%B9
例:一陶瓷電容標示104K,表示其容值為10×104 pF = 100,000 pF = 100 nF = 0.1 µF ±10%

一般用於空間較小 無法寫太多字 元件上,多會類似方法
小元件 電阻,電容,電感 常常會用到類似的計算方法...

104K (有效值倍率誤差)
10  * 10^4  +-10%
= 10 * 10000 (單位為pF, 10^-12 F)
= 100000 pF (p = 10^-12)
= 100 nF (n= 10^-9)
= 0.1 uF (u= 10^-6)

誤差 K 為 +-10%
最後 電容量 應介於 0.09uF ~ 0.11uF 之間(90nF ~ 110nF)

===============================
後註: 如果 X2 是 上下工作溫度....好像低了點...

X= −55 °C (−67 °F)
2= +45 °C (+113 °F)  <== 45度C好像有點,可能易故障原因...

補充內容 (2015-3-20 11:39 PM):
最後一句 表達不好,造成大家誤會
2= +45 °C (+113 °F)  <== 45度C好像有點低,可能(104K電容)易故障原因...
容值90 ~110nF, 實測66nF,(容值)已經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說明 剛好也是 104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6%E7%93%B7%E7%94%B5%E5%AE ...

請問j大那顆x電容要買哪種的工作溫度

网友:
那個X2電容我覺得該應該不是原因,它只是濾EMI用啊,應該對電路不會有其他主要影響。
空載58v好像應該也不是問題啊,定電流供應,本來空載就會比較高,要量LED接在上面時的電壓才準。
如果有10W,100~300歐的電阻的話,建議先串上取代LED實際測量電流多少。如果沒有的話,先找個1W,10~50歐的電阻串在壞掉的LED位置量看看,建議先看電流是不是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j大那顆x電容要買哪種的工作溫度

對岸的安規電容, 規格請自行查閱
http://www.jurcc.com/ch/productlist.asp

個人看法與10#相同, 覺得問題應該不在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是14串1並,輸出電壓空載58V

Apple大,
這尺寸的LED我這有拆件品, (但總覺得發光顏色偏藍...)
之前拿它改裝成水晶洞內置照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97-1-1.html

要有實驗精神... 別怕LED沒備料來源!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的說明 剛好也是 104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B6%E7%93%B7%E7%94%B5%E5%AE ...

FYI

http://bbs.pigoo.com/thread-39867-1-1.html
x2-->安規電容
X2:耐高壓小於等於2.5 kV

网友C:
那個修好了又燒另一顆
是因為這些LED 普遍已衰減  要省事必須全部都量一次Vf 把太高太低都剔除

電源模組 電容全換一次  這顆應該運作了一段時間有了

那個黃色方形電容  是MPX  又稱MKP 電容  壞了  要換了

特性 耐壓 高耐壓 容值辨識 用途 上面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修好了又燒另一顆
是因為這些LED 普遍已衰減  要省事必須全部都量一次Vf 把太高太低都剔除

請問炸大:要如何知道Vf 標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