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不知名Power bank電路板-無輸出電壓

楼主(2015-03-20):
狀況:通電測兩端輸出無電壓,後來看到這顆二極體有點怪。用電錶歐姆檔X1  正反都導通。

請有遇過的大大提供他的型號或是替代品!?感謝

PCB上的號碼

PCB號碼

PCB號碼

左中的兩個孔洞就是故障二極體的位置,只是外觀黑黑看不出型號。

PCB反面

PCB反面

故障二極體

故障二極體

PCB正面

PCB正面

故障二極體與位置

故障二極體與位置

网友:
那顆元件上面都沒有標示, 連接於USB正極輸出端, 應該是EMI磁珠, 雙向導通是正常的.

楼主:
小弟有眼不識泰山,好像是磁珠!

解焊後,我剛剛再上電測量是否有輸出?!
發現..., 輸出4.2V又出來?!
怎麼會這樣,我都沒有補錫~

解焊後有輸出

解焊後有輸出

補充內容 (2015-3-20 09:56 PM):
我想應該是SMT元件有虛焊,剛好紅黑測試棒按壓又接通了。
再補上新錫看看!

補充內容 (2015-3-21 11:08 AM):
更正:SMD(Surface Mounted Devices)才對!
資料來源:http://www.twwiki.com/wiki/SMD

网友A:
不應該是4.2 V  應該是5.x V

電感破了 買的到就換掉   SMD元件  特別是IC 要補焊  有可能是被熱影響
二極體應該是 SS34

SS 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應該是4.2 V  應該是5.x V

電感破了 買的到就換掉   SMD元件  特別是IC 要補焊  有可能是被熱影響

感謝專大的分享!受教了!筆記中~
再請教專大,5.X V這樣不會過充嗎?

國際牌18650 spec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om/ ... 00/ACA4000CE240.pdf
文件中充電電壓4.2V
BTW手機充電器當18650充電器再加上透過強力磁鐵的特性,就不用買18650電池盒了~
真的是回收再利用的好方法。

參考:手機充電器改裝為18650鋰電池充電器http://bbs.pigoo.com/thread-48169-1-1.html
          簡單應用 強力磁鐵 對18650 單顆外接充電器之充電 http://bbs.pigoo.com/thread-48368-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專大的分享!受教了!筆記中~
再請教專大,5.X V這樣不會過充嗎?

若是測量電池那4.2v是正確的

5v是usb那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測量電池那4.2v是正確的

5v是usb那邊的

抱歉~照片拍得太模糊了。
測量端是連接鋰電池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