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 EP45 UD3LR 插上24v可以過電但在插上12v就瞬間跳掉了

楼主(2015-03-20):
插上24v可以過電但在插上12v就瞬間跳掉了
小弟是新手..想請問各位前輩遇到這種狀況該怎麼處理,也沒有除錯卡...

補充內容 (2015-3-20 10:03 PM):
抱歉打錯,是插上24pin可以過電,但在插上4PIN的12v跳掉

网友A:
應該是24 PIN吧.上4PIN 12V 會瞬間掉電.很明顯有零件短路.有電錶或熱風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24 PIN吧.上4PIN 12V 會瞬間掉電.很明顯有零件短路.有電錶或熱風槍嗎?

+1

請樓主多爬一下本板文章, 裡面有不少維修實例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24 PIN吧.上4PIN 12V 會瞬間掉電.很明顯有零件短路.有電錶或熱風槍嗎?

有一般電錶,但不知如何重哪裡量起
熱風槍沒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般電錶,但不知如何重哪裡量起
熱風槍沒有..

很抱歉~~~葉問說基本功都沒練,怎可一步登天?

請從基本功練起先~~~~~打ATX12V 對地阻值吧!

网友:
可能是有零件短路了

网友:
檢查紅色圈起部分有沒有短路

网友:
我的經驗~~
應該單純 cpu 供電mos 燒毀,理論上換掉就能修復~~但~~
1.較新型的mos 你要如何找同型號 或 代用~~
2.技嘉 cpu 供電 鋪銅偷料, mos 已和鋪銅部份黏在一起,往往拆mos 會連帶板子都拆壞~~
運氣~運氣~
簡單測,將電表打 二極體 檔,紅棒接地 黑棒觸每一相 上管 的 g 極 ,比對出哪一相數字不同,就是那一相有問題......我猜你應該連上管是哪一個都不知道吧~~
也不要太相信 固態電容 ,有很大的機率也是它故障~~拆換又是技術~~

楼主:
請問12v短路從照片來看要怎麼量測?是用p.c.r方式嗎?
請問上面八隻腳的ic要怎麼量?是紅棒對地黑棒量從箭頭數過去第幾隻腳? 上面ic是寫A2726、A272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抱歉~~~葉問說基本功都沒練,怎可一步登天?

請從基本功練起先~~~~~打ATX12V 對地阻值吧!

同意!大大您的看法!
基本功真的要下紮實啊!!

网友:
拆MOS FET  PCB 最好下面也加熱較容易拆,否則...
good luck to you!

网友:
你好,可以确定是CPU 供电短路了(电源IC ,mos 管。。。

网友:
我想應該是四相供電~~

電表要用 2極體檔去量,這四相上管G極,比對出哪一相電壓差最大就是那一相有問題,我習慣將故障的那一相 上下管還有驅動全換,電阻要看一下,固態電容我也會全換,再不行修復的機率就很低很低啦~~         PWM 啊~~
記得是空板量喔,不是上電量~~

楼主:
我上管的電壓都在.563~.564 沒有一相比較特別呢,請問我接下來要往哪裡查呢?

阻值都在.760上下,但是目前照片上量測點的上管第四隻腳阻值量出來是1

网友A:
請再看一次6樓.基本功---打對地阻值 1.將電錶切換到歐姆檔.或二極管檔(只是量短路.所以二極管檔也行)  2.不要裝CPU .4pin 與 24pin 要拔掉  3.紅棒接地.黑棒接觸電感兩端隨便之一端就行.  4.看看阻抗多少.po上來.大家再來討論......是謂基本功~基本功~(回音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管的電壓都在.563~.564 沒有一相比較特別呢,請問我接下來要往哪裡查呢?

阻值都在.760上下,但是目前 ...

假如最終比對出來,數字都差不多的話,就要看 電容 或北橋~~ P45 我還沒遇過北橋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再看一次6樓.基本功---打對地阻值 1.將電錶切換到歐姆檔.或二極管檔(只是量短路.所以二極管檔也行)  2.不 ...

大大 我今天量出來的數值如下~
5顆電感部份數值都在 .766上下
11顆固態電容數值都是一隻 .000 另一隻是 .765上下

网友:
電容的負極接地,量出來的當然是.000~~~
電容的正極與電感相連,量出來的當然數值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最終比對出來,數字都差不多的話,就要看 電容 或北橋~~ P45 我還沒遇過北橋壞......... ...

但有一顆上管它第三隻腳卻有數值,而不是跟其他的一樣出現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如最終比對出來,數字都差不多的話,就要看 電容 或北橋~~ P45 我還沒遇過北橋壞......... ...

請教wanjonwan大大~~
    CPU供電電路有短路狀況,要如何找出短路的那一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教wanjonwan大大~~
    CPU供電電路有短路狀況,要如何找出短路的那一相??

呵~ J大其實我也沒有很懂,這方法算偷吃步,直接 打2極體檔量上管G極,比對出哪個電壓數據差最多,就是那一相有問題~~舉個例~~

隨便找張技嘉 P35
電表打2極體檔

已下為6相供電的數據

因為是正常的,所以數據也接近,若有異常的那一相,我經驗應該會嗶嗶叫~~
這方法我是看對岸文獻學來,實務上也滿準的,CPU 供電固態電容不要太相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今天量出來的數值如下~
5顆電感部份數值都在 .766上下
11顆固態電容數值都是一隻 .000 另一隻是 . ...

請看圖:  1.紅色圈為4PIN進來的12V(Vin).也就是所謂的上管.三個極都沒有接地
        2.綠色圈為下管.有兩個.各有一腳(極)接地.12V經過上下管處理後.輸出約0.9V-1.2V的電壓.這四相電源各自經過電感後統一成為一路vcore CPU電壓(紫色圈)
              測量重點在 1.MOS的三個極.不能"雙向"完全導通
                   2.下管的MOS.只能有一極接地
GA-EP43-S3L.pdf (1.3 MB, 下載次數: 56) 此檔案為參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 J大其實我也沒有很懂,這方法算偷吃步,直接 打2極體檔量上管G極,比對出哪個電壓數據差最多,就是那一相 ...

感謝wanjonwan大賜教,小弟又上了一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看圖:  1.紅色圈為4PIN進來的12V(Vin).也就是所謂的上管.三個極都沒有接地
        2.綠色圈為下管.有 ...

C大大 你的解說好像有點專業...小弟看不太懂@@...
我現在應該從往哪個方向下去量測比較好呢?
假如電容.IC.電感都沒壞的話...那該怎麼辦?

网友:
引用 楼主:
C大大 你的解說好像有點專業...小弟看不太懂@@...
我現在應該從往哪個方向下去量測比較好呢?
假如電容.IC ...

8樓與15樓已經畫出最可能故障的地方.慢慢來.別急.就算你知道哪一個MOS故障.你還是會碰到兩個問題 1.能否拆起  2.是否有零件替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C大大 你的解說好像有點專業...小弟看不太懂@@...
我現在應該從往哪個方向下去量測比較好呢?
假如電容.IC ...

[分享心得]查CPU供電MOS短路的方法

這篇很久以前小林版主po的文研究一下吧~~在7樓的wish大回文也說到重點,關鍵都點出來了,如果還是不懂,那就是你基本功不夠,多花些時間爬文吧...

楼主:
請問有大大住彰化員林的嗎...
看可不可以協助小弟幫忙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12v短路從照片來看要怎麼量測?是用p.c.r方式嗎?
請問上面八隻腳的ic要怎麼量?是紅棒對地黑棒量從箭 ...

技嘉超愛喜歡用這種mos ic腳又小又細超難量,似乎只能量那方型電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 J大其實我也沒有很懂,這方法算偷吃步,直接 打2極體檔量上管G極,比對出哪個電壓數據差最多,就是那一相 ...

請教wanjonwan 大如果不是mos ic壞掉是管這些mos ic的PWM ic壞是不是
會破功,因技嘉都會額外加一顆PWM ic管這些mos ic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wanjonwan 大如果不是mos ic壞掉是管這些mos ic的PWM ic壞是不是
會破功,因技嘉都會額外加一顆PWM ic ...

基本上是哪一相的控制 ic 掛的話,那一相的上下管及驅動 ic 我都會全換,畢竟技嘉板料件通用性廣很好找~~不過因要吹焊這些 mos 固態電容還是要部分拆下才好作業,我習慣電容全拆後,換好mos後空板上電是否還是短路,若還是短路我的話修復的機率就很低了, 因為要挑戰 pwm 的焊接,還有查北橋供電的部分.......這我也苦手啊~~可能有請站內高手指導一下囉~~
重要的是若空板上電就不短路了,記得一定要把固態電容全換新再試機喔,因為變質不爆漿的電容才是最恐怖的,我就曾被炸得滿臉豆花喔~~

网友(2015-04-23):
精辟的解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