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象印電子鍋NS-MXV18顯示E02

楼主(2015-03-20):
日本國象印電子鍋NS-MXV18顯示E02..麥煮.請教痞酷師傅.該如何查修?

正面顯示E02一通電逼逼叫

正面顯示E02一通電逼逼叫

背面銘牌

背面銘牌

電腦機板.繼電器無錫裂

電腦機板.繼電器無錫裂

可能按鍵漏電更換白色按鍵無效

可能按鍵漏電更換白色按鍵無效

原來按鍵SW可能不良

原來按鍵SW可能不良

記憶電池電壓2.9V

記憶電池電壓2.9V

電熱管13喔母正常

電熱管13喔母正常

配線圖

配線圖

直搗黃龍直接拆到度仔

直搗黃龍直接拆到度仔

度仔感溫器阻抗57K

度仔感溫器阻抗57K

网友:
修過的象印鍋,怎麼沒印象有出過E02 =ㄍㄢ ㄉ
NS-MXV18的使用說明書也沒提到

网友A:
SW8 長按幾秒 RESET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8 長按幾秒 RESET試試?

SW8 長按幾秒 RESET試試?也無效說n_141|

网友:
下列這帖的21樓..有說明書...請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330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SW8 長按幾秒 RESET試試?也無效說

翻到舊資料26樓有說E02是肚臍造成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6908-1-1.html

楼主:
E02 就是 那個(肚臍) 感應失敗 !!! 變質57k..不曉得肚仔哪邊有在賣?還是到象印服務站才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E02 就是 那個(肚臍) 感應失敗 !!! 變質57k..不曉得肚仔哪邊有在賣?還是到象印服務站才有? ...

哩卡好運,給你遇到E02
先用2K固定電阻,短接在CN1,確認E02故障碼解除後,再來找這粒N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哩卡好運,給你遇到E02
先用2K固定電阻,短接在CN1,確認E02故障碼解除後,再來找這粒NTC

三太子卡好運都遇到漂亮的眉眉..很快就能完修..小弟遇到急婆又老..實在頭殼空空.都無法
完修..急婆一家5口都靠幾粒糊3餐n_046|只給一個禮拜要完修..不然3餐時間一到就要靠我啦..切...只好送修一條路卡緊啦..

网友C:
請教各位前輩!E06是什麼問題?
之前客人送一台象印壓力鍋插電有時間可是按鍵沒反應,亂搞後按鍵有反應可是也會加熱可是會跳E06,上網查過沒看到E06是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太子卡好運都遇到漂亮的眉眉..很快就能完修..小弟遇到急婆又老..實在頭殼空空.都無 ...

要多準備幾個鍋子,備著
正妹送修就借她進口鍋,不討厭的就借她地攤鍋
恐龍妹,不要猶豫~趕快退修,免的嚇到晚上不敢睡

NTC:
電磁爐上有90K不考慮!
黑晶爐散熱板旁有一顆NTC,忘了! 幾歐~

初期的手機鋰電池裡面有,沒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教各位前輩!E06是什麼問題?
之前客人送一台象印壓力鍋插電有時間可是按鍵沒反應,亂搞後按鍵有反應可是也 ...

象鍋~ 目前只知道:E01、E02、H02~
插電才有時間是水銀電池沒電了,可忽略
按鍵不良也是電子鍋在海島氣候的通病

E06沒聽過,詳細診狀為何?

网友D:
E06 電圧異常 異常な電圧が入り、故障防止のために動作を停止した。

在日本查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象鍋~ 目前只知道:E01、E02、H02~
插電才有時間是水銀電池沒電了,可忽略
按鍵不良也是電子鍋在海島氣候 ...

原本是按鍵沒反應,軟排那邊重新插好按鍵正常
現在是按加熱風扇能動但過一下跳E06
三太子前輩有興趣嗎這應該超過我維修能力寄給你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E06 電圧異常 異常な電圧が入り、故障防止のために動作を停止した。

在日本查到的~ ...

感恩!我也是有看到內地人說E06是電壓異常,至於哪邊異常這可能超多我能力範圍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恩!我也是有看到內地人說E06是電壓異常,至於哪邊異常這可能超多我能力範圍了!呵呵 ...

基本上電壓異常那就先檢查電源部分~
從輸入端開始檢查看看是否有不正常導致E06的出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本是按鍵沒反應,軟排那邊重新插好按鍵正常
現在是按加熱風扇能動但過一下跳E06
三太子前輩有興趣嗎這 ...

象鍋有風扇? 難道是NH系列的IH電磁鍋
主板灰塵清一清、四顆電解更換、風扇潤滑、多可完修

楼主:
用2K固定電阻,短接在CN1...一插電還是顯示E02紅框中零件編號?不曉得是甚麼.請前輩開釋

紅框中零件編號?

紅框中零件編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各位前輩!E06是什麼問題?
之前客人送一台象印壓力鍋插電有時間可是按鍵沒反應,亂搞後按鍵有反應可是也 ...

E06=電壓異常

网友E:
我記得象印零件部外賣 我查好故障原因也是枉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記得象印零件部外賣 我查好故障原因也是枉然

基本上有些是為了顧維修品質跟釐清後續故障責任~
今天假設它賣你零件~但是如果後續產品造成了一些問題(例如自燃之類的)
我想消費者應該不會承認或是忘記自己買零件回來修~
所以我想象印這麼做並不是沒道理~重點是多被收一筆維修費真的有時候會覺得怎麼這麼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