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媽RS-550-ACAA-A1 有5VSB不開機

楼主(2015-03-20):
RS-550-ACAA-A1  550W規格書

診狀: 有5VSB,PS(綠線)接地ON啟動,不能開機

一顆1000UF/10V電解凸頂,更換後故障依然:不能開機(電功0.5W)

大龍砲待機160V

PS(綠線)接地ON啟動,大龍砲及升400V隨即慢慢掉至160V,二次側無電壓輸出

修理電腦的POWER,三太子就像熟妹再嫁,經驗不多

左插板是 LM339電壓比較器,測量IC PIN-3有5V工作電壓

插板APFC 電源功率因数校正。嘉芬請先進指導從何查修~

网友A:
通常修這類通電後有+5sb的power,須先確認二次側整流元件有無損壞,或者有異常短路,若有則先排除,若是正常就再找到控制一次側的pfc.pwm ic的光偶是正常控制電源開啟,若是無電源就可試著短路光偶一次側強制送電(這會有炸機可能,請務必先確認電晶體是否正常)給ic若是可開機則表示光偶前是好的(不含光偶),問題可能在光偶之後(含光偶),這樣來切故障點,這方法你可參考看看

网友:
小弟只知道有5Vsb 就要朝低壓區檢查,目前還在潛水觀摩中。
從架構與用料來觀察,是康舒代工的。

Ltec電容的愛用者n_165| ,為了更耐用長久之計要換掉。

网友B:
PS-ON 時散熱風扇是否會動一下???  (關AC 電源時亦然 ?)

二次側散熱片上的那些元件檢查過了嗎 ??

拆下二次側散熱模組方便檢測其他元件 ~~

依 3 太子的功力, 應該不難才是 !!

參考這篇 ~

酷大師 CoolerMaster RS-550-PCAR-E3 不過電
http://bbs.pigoo.com/thread-40743-1-1.html

网友:
有5VSB不能開機,可以試著 光偶的故障否查查。有兩個電表就能查是光偶有故障否?

网友:
手邊有2棵 短路可以開 但是上機也不行
風扇溫控也怪怪的 風扇正電拔掉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修這類通電後有+5sb的power,須先確認二次側整流元件有無損壞,或者有異常短路,若有則先排除,若是正常就 ...

請問:您說光偶一次側,是指PIN-3、4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ON 時散熱風扇是否會動一下???  (關AC 電源時亦然 ?)

二次側散熱片上的那些元件檢查過了嗎 ??

PS-ON 時散熱風扇是否會動一下???  (關AC 電源時亦然 ?)
答:是的,都會動一下!

二次側散熱片上的那些元件檢查過了嗎 ??
答: PCA有線圈;有低阻不易判別。不會解焊二次側散熱總成,使用切斷銅箔測量,沒經驗,還是不會查

懷疑的元件! 拆下來,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您說光偶一次側,是指PIN-3、4嗎?

是指PIN-3、4,電晶體側,通常用來控制pwm ic的電源,不要用錯顆了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PS-ON 時散熱風扇是否會動一下???  (關AC 電源時亦然 ?)
答:是的,都會動一下!

看起來像是起了保護作用 !!

也就是二次側可能有 過載 , 欠壓 , 過壓 等等 原因 !!

不拆下散熱模組 , 那個位置空間太小 , 不易檢測 !!!

要不你就用 klee  提的方法先做確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像是起了保護作用 !!

也就是二次側可能有 過載 , 欠壓 , 過壓 等等 原因 !!

感謝! 來不及了~
這台POWER擋住三太子發財
呵呵! 以經把它給退修了

网友:
可惜~這顆PSU規格不錯!
12V 三路的,小弟也只是個noob>_<, 還在練功爬文狀態n_166|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來不及了~
這台POWER擋住三太子發財
呵呵! 以經把它給退修了  ...

來晚了,這種故障應該是自保護造成, 通常我會先檢查二次側元件和芯片電壓,看看可能造成保護原因,或可以直接在整流後電路加入直流電作測試.再獨立供電給芯片,再看看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來晚了,這種故障應該是自保護造成, 通常我會先檢查二次側元件和芯片電壓,看看可能造成保護原因,或可以直 ...

kafa師傅要常來指導呀! 否則工件都退修多
沒關西,下次還有機會

网友(2015-04-21):
可惜了原想說三太子降臨一定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