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前輩這零件哪裡買?有替代品嗎?

楼主(2015-03-20):
之前發文徵求BenQ SH4242電源版FSP283-4M01一直沒有結果

有前輩有傳訊告知某某型號可替代.但因為自己程度差沒把握.

又前輩告知售出不退所以就放棄了.昨日不甘心自己研究.發現高頻音不是變壓器而是

三顆電容其中兩棵發出的.我補焊一樣無效.所以想買零件回來試試

但露天拍賣查到的沒有一樣.怕買錯搞砸了.所以拜託前輩指導有無替代品.謝謝!

网友A:
高頻音用熱融膠糊起來,看看會不會改善~
電容你沒測量容值嗎? 1UF/450V ,老式CRT或是捕蚊燈殺看看
FSP283-4M01我有良板,你住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頻音用熱融膠糊起來,看看會不會改善~
電容你沒測量容值嗎? 1UF/450V ,老式CRT或是捕蚊燈殺看看
FSP283- ...

回覆三太子大大.我住澎湖!
我有卸下來.容值都不足.且會造成燈管閃爍

网友B:
這個烏骨雞學姐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037246258

還是大廠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烏骨雞學姐有︰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037246258

謝謝wish大大.我明日檢查學姐賣場內的產品.再跟學姐下單購買.謝謝!

网友:
才想到,有產生高頻音時~
1. 電源板二次側5V、12V、24V DC電壓穩定嗎?
2. 燈管有閃爍嗎? (在黑暗中較易觀察)
3. 菜單-背光值設在中間

楼主:
報告三太子.剛測量電壓均正常.可是24v有偏高約24.3左右
我可能敘述不佳.目前高頻音伴隨燈管一閃一滅.過幾秒會跳脫變成無聲無影然後關機
把背面左側高壓版(您提供照片下方)排線拔除則不會跳脫.有聲無影
所以擔心是高壓版或是燈管了.這下就超出我的能力了!
我再爬問查看看.若真是那三顆藍色電容容值不足有可能造成我敘述的症狀嗎?
還是問題點並不在那.是燈管或高壓版問題
這台一開始左半邊無顯示.我爬文參考前輩的貼雙面膠
貼好之後才發現會有高頻因及燈管開開關關的
後來我換了一堆電容一樣無效
我有檢查電源板並無更換電容造成的短路
前天把電源板裝上並無燈管開開關關的問題
但高頻因仍在.我拿吸管當傳聲管仔細聽出那三顆電容發出聲音
後來用手碰到那三顆電容又開始燈管開開關關的.才讓我覺得那三顆電容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三太子.剛測量電壓均正常.可是24v有偏高約24.3左右
我可能敘述不佳.目前高頻音伴隨燈管一閃一滅.過幾秒 ...

24.3V不算高~
我借你電源板測試釐清(請勿拆換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3V不算高~
我借你電源板測試釐清(請勿拆換零件)~

好的!謝謝三太子大大!我私訊給您住址.再麻煩您寄給我.
若您的高壓版也是好的麻煩順道借我可以嗎?
若電源板上機測試時正常又您暫時用不到麻煩直接賣給我!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三太子大大!我私訊給您住址.再麻煩您寄給我.
若您的高壓版也是好的麻煩順道借我可以嗎?
若電源 ...

哩卡好運,怎麼那麼多診狀讓您練技術
1.高頻音、2.燈管一閃一滅、3.會變成無聲無影、4.然後關機
分開來講:1.電源板、2.雙擊高壓板、3.EEFL燈管 、4.主板 ,都有可能~
希望以上診狀都是由~電源板不良所引起

剛去試了FSP283-4F01,166W點燈半小時,400VDC穩定,PF 1.0

查那三顆1U/450V,是APFC儲能電容
如果更換1U電容能完修,壞的電容請一起寄還給我研究

楼主:
謝謝三太子撩下去幫忙!您說我卡好運真的是咖學校
這台機器搞不好進了太子廟都不敢搞鬼
我覺得它是來欺負我這菜鳥的
目前我懷疑是雙擊式高壓版或燈管的故障較有可能
因為拔除高壓版排線又有聲無影不會自動關機
把燈管線拔除接上高壓版也不會自動關機.
但就因為有高頻音還是不排除電源板也有狀況!
我等下上去樓上把那三顆1U電容卸下來量量.
看跟您的數值差距大不大!
所謂換電容就只有換這區13顆而已

楼主:
剛有把雙擊式的高壓M板拆下來補焊一樣無效
奇怪的是裝上高壓版超過24秒就關機
不接高壓版就一直有電視聲音不會自動關機
看來只好等三太子加持過的電源板寄來安下去.
希望就順利不要再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有把雙擊式的高壓M板拆下來補焊一樣無效
奇怪的是裝上高壓版超過24秒就關機
不接高壓版就一直有電視聲音 ...

你那三顆1U電容比我殺肉的還健康

MANUAL 菜單-背光值記錄~
將背光值設在中間50% (或更低),這樣24秒關機時間會延長嗎?

网友:
路過.......

我猜是高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三顆1U電容比我殺肉的還健康

MANUAL 菜單-背光值記錄~

剛有依照三太子指示將背光亮亮調成暗
第一次關機再開撐了五秒就自動跳掉.但開機燈一樣是黃光.無聲無影
第二次關機再開撐了一分多鐘都正常沒跳.但畫面就是一閃一閃的
第三次關機再開撐了八秒就自動跳掉.但開機燈一樣是黃光.無聲無影
我之前有塊東元的電源板也是換過電容之後交叉測試也是這樣背光一閃一閃的
但似乎不會跳掉.也遇過聲寶雙擊式高壓版故障.但狀況是看一看突然沒背光也不會閃
所以還是拜託三太子電源板寄來讓我試一下.謝謝!

网友:
應該是往背光模組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三太子撩下去幫忙!您說我卡好運真的是咖學校
這台機器搞不好進了太子廟都不敢搞鬼
我覺得它是來欺負 ...

高壓板故障不會自動關機.

上高壓板就會那是因為有加負載.電源不穩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有依照三太子指示將背光亮亮調成暗
第一次關機再開撐了五秒就自動跳掉.但開機燈一樣是黃光.無聲無影
第 ...

文哥,拍謝! 7-11收貨便僅限台灣本島
明天用郵局寄出,哩著卡忍耐咧
內付幾片SONY按鍵板給您做備料~

楼主:
今天放假回來.中午收到三太子寄來的電源板
我把它裝上去了
心裡還默念.這是三太子加持過的.要電視乖一點
果不其然.開機那一霎那沒有高頻音.
真的有被三太子鎮住吧
還好是電源板.因為這台面板已經剝離貼膏藥了
若是高壓版或是燈管我就投降了!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放假回來.中午收到三太子寄來的電源板
我把它裝上去了

呵呵! 文哥的功夫卡厲害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2015-04-22):
你錯了一般電源版有類式的高頻吱吱聲.通常此類電容只要測量一下容量是不是正確.我推測不是你那顆電容故障那聲音應該來自變壓器.如果是的話應該是查一下電解電容的容量(不是只有凸的電容才有問題).再不然就是驅動震盪的IC.或推動的晶體.FET 工作不對稱才會有類似的聲音(一般不會是變壓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