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1962wm 維修問題

楼主(2015-03-20):
想請問各位前輩 如圖所標示地方之電他是哪種零件?電晶體嗎!?
上面寫Nikos P2804ND5G wn49j0409
請問一般市面買的到嗎?

网友:
沒屋頂有 打型號上去就有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P2804ND5G+&t=0

网友:
尼克森微電子的MOS,
http://products.niko-sem.com/images/product/13057774550523.pdf\

沒屋頂網拍有

网友:
第一張圖右邊2顆電容似乎凸頂,建議替換!

网友:
好像電容爆了..

楼主:
我打算把全部換掉 但是p2804nd5g 的貼片ic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