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可變電阻調節LED燈需要加裝保護嗎 ?!

楼主(2015-03-21):
有看過前輩加裝電阻和三叉的一個元件請問有什麼作用 ?!

网友:
可以這樣用沒錯   只是會熱

電阻會讓到LED的電被 分過去

楼主:
請問那要怎麼散熱呢 ?!

网友:
那個 VR 可能不昰一般的碳膜材質,可能的作用是分壓,也可說是分流或是限流。

另外散熱有很多種方式,加散熱片,或是加強通風效果,例如用個風扇來強制散熱。

不過要看你的實際情況,由你 PO 的圖來說,很難有個答案。

网友:
你說的可能是一個簡單的電阻加VR與NPN電晶體去調整B極的電流,C極接LED與限流電阻.

网友:
是什麼LED?該不會是用可變電阻控制PWM調整電流吧?

楼主:
是三極管嗎 ?!可以解釋為什麼這麼用嗎 ?!感謝前輩教導 !!

楼主:
請問三極管的作用 ?!不是有可變電阻 ?!為什麼還要加限流電阻 ?!感謝前輩教導 !!

网友:
大概就是這樣

補充內容 (2015-3-22 07:56 AM):
改自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17.htm

网友A:
看起來像是音樂LED燈下去改的 ...
意思有到了,不過不同的應用數值也會不同,可能R12太大了,VR1又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是音樂LED燈下去改的 ...
意思有到了,不過不同的應用數值也會不同,可能R12太大了,VR1又太 ...

嗯 失敬~  失敬~  這是從 喬治查爾斯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17.htm  改來的
剛去補充  貼原連結
我就在想  你有在那作版主  應該對原圖有映像
-----------------
為配合#1圖5K VR
我改動  LED 成為射極 負載  和 PNP 從上方換到下方
將VB  減低了   這樣VR 才能減低
R12 不是太大  是我懶得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失敬~  失敬~  這是從 喬治查爾斯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17.htm  改來的
剛去補充  貼原連結 ...

哈哈,有時我還比你更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