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外出的電腦維修工具包

楼主(2015-03-21):
想請問大家,外出的電腦維修工具包,都是用那種還是放得下的包包就好了~

网友A:
我以前光碟時代沒有USB時一定一大包出門,現在都只帶一支USB隨身碟出門,外加一把+字螺絲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光碟時代沒有USB時一定一大包出門,現在都只帶一支USB隨身碟出門,外加一把+字螺絲起子 ...

關鍵在USB裏面要放什麼工具,但有時候會被防毒軟體誤殺,所以光碟還是有其好處。

其次那隻十字起要選好一點長一點的。

如果還要做網路,夾線工具也少不了。

其實看你的工作範圍,隨身帶的工具就會不同。

如果你是住海邊的那鐵定會一大包,不是一隻隨身碟就能解決的!

网友C:
這很難說~~像老大就像挑夫,顯示器主機挑著走~~~

网友:
就像 #2 Hank大說的... 這是牛的身上的基本配件... 隨時能 "掏" 出來... 進行基本的安裝/維修...
USB Key做的是GRUB, 可選多重開機, 進行不同目地的檢測..
瑞士刀用了27年多了... 這支 Victorinox Minichamp 算是小巧好用放口袋又不累贅的...
有時仍須要大支點的工具, 故也入手了幾支工具鉗... 一支放在機車內以備支援...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299

但有時還是會遇到 #3 Wooden大說的情形...
現場可能是要拉網路線... 或是接線/清理.. 等等的狀況... 那帶的工具就不一定了... 隨機應變...

舉例, 前陣子去幫朋友拉監視器, 裝DVR, 設定網路... 結果現場順手修了一台傳統電視的AV Input頭...
還好有帶外出用的瓦斯烙鐵工作盒... 總算也是修到賓主盡歡!!

話說... 現在修電腦會有須要帶烙鐵出門?? 別不信邪...
牛修了好多台電腦... 都是主機殼上的電源接鍵卡住/或是接觸不良.. 導致電腦會不定期重新開機的..
所以牛又做了這個... 可以很快的排除是不是按鍵有問題... 判斷是不是要更換..

維修的工具會隨著人的作業習慣以及經驗慢慢累積或是精簡的...
世畀上沒有一個所謂完美的工具箱, 亦或說... 維修人手中一直都有個完美工具箱的... (點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關鍵在USB裏面要放什麼工具,但有時候會被防毒軟體誤殺,所以光碟還是有其好處。

其次那隻十字起要選好 ...

吳大哥我們這裡的電腦公司都不幫客人拉網路線的,所以夾線工具可以不用,再來基本上我們所做的工作都只是附近的公司或一般USER,所以通常能處理掉的就現場搞定,有時還是會帶回店裡處理比較好
至於隨身碟方面你不知道有防寫開關的隨身碟嗎?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光碟時代沒有USB時一定一大包出門,現在都只帶一支USB隨身碟出門,外加一把+字螺絲起子 ...

這個很難有個定論,我想重點取決於:

1. 服務的客戶數
2. 你的交通工具
3. 客戶報修的判別

以前有個工務很帥,外出維修時只帶把瑞士萬能工具組,想當然耳,一定是再回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吳大哥我們這裡的電腦公司都不幫客人拉網路線的,所以夾線工具可以不用,再來基本上我們所做的工作都只是 ...

隨身碟有的客戶是禁用的,別想的太美啦!網管那關你就過不了的!

所以強哥說的對,要看你服務的客戶是那一類型的,使用到的工具就有所不同了。

网友C:
還是學姊厲害~~出門帶著老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隨身碟有的客戶是禁用的,別想的太美啦!網管那關你就過不了的!

所以強哥說的對,要看你服務的客戶是那 ...

我們做的都是小公司不是大公司,沒有網管,更別提USB不能帶進公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很難有個定論,我想重點取決於:

1. 服務的客戶數

強哥我們做的客戶都是一般USER和家庭式小公司,所以基本USB加一 把+字起子就很用了,還有CASE都是在我店裡附近而已,所以基本我們做的都是小做沒什麼影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吳大哥我們這裡的電腦公司都不幫客人拉網路線的,所以夾線工具可以不用,再來基本上我們所做的工作都只是 ...

哈哈!所以人家漢克是老闆,俺只是個小工程師.....XD

网友:
我比較簡單,就一隻  usbkey 跟那隻牛的一樣內建安裝,檢測與 live OS~
電腦有點久的話,直接跟他說:該換新的了~

PS:通常會說:太舊的電腦不要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所以人家漢克是老闆,俺只是個小工程師.....XD

吳大哥我只是個什麼都要做的雜工,你是大公司大企業的負責工程師

楼主:
是想說平常帶出去的包包都開始"分解"了....
常帶的有CD片、USB、刷子、記憶體、Power這些主機主要會用到的工具
才會想說大家都怎麼的帶出門,在想是不是該買個新包包來放

网友:
在下因為做的是網路工程, 反而隨身碟用不到, 電腦和CONSOLE線少不了, 外加RJ11/RJ45夾線鉗, BNC夾線鉗, 十字起, 電烙鐵 (3.5mm喇叭頭得自己焊) 和一堆網路/BNC/喇叭頭, 再加上三用電表, 電話(查電話用), 出門就是兩大包....

网友:
会修电脑真好,烙铁都不用带哈!

网友:
我們這就是隨身碟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很難說~~像老大就像挑夫,顯示器主機挑著走~~~

我是魯夫,不是挑夫。

网友E:
我以前還在上班時,我的車子第三排座椅是打平的,上面就是放儀器,我常常跟烏骨雞學姐說,我們的車子可以丟掉,但是裡面的東西不能丟掉,因為裡面的儀器可以買好幾輛車........。

所以問我出門要帶什麼?我說不上來.......,好像都帶著家當出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是學姊厲害~~出門帶著老大就行了~

她出張嘴就行了,前天我家有個用了好幾年的電熱水器壞了,我看了一下應是壞加熱器,因為即熱型的電流很大,所以我還在打算是否改買儲熱型的,那知道剛剛烏骨雞學姐跟我說你不是什麼都能修嗎?怎麼連這個也不會......?

各位你們也幫我評評理,她當我是在做"喜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魯夫,不是挑夫。

我不是挑夫,只是準備我的餐點而已.

圖片來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還在上班時,我的車子第三排座椅是打平的,上面就是放儀器,我常常跟烏骨雞學姐說,我們的車子可以丟 ...

那........儀器和學姊哪個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儀器和學姊哪個可以....

A大... 你比較正常...牛看完Wish大連回的三帖後, 一帖各留精華一句... 最後變成了...
"我是魯夫,我以前還在上班時,我的車子第三排座椅是打平的,我常常跟烏骨雞學姐說,她出張嘴就行了,"

怎辨... 牛的腦袋怎麼了... (笑)

网友:
引用 网友F:
A大... 你比較正常...
Wish大連回的三帖... 牛把它匯集貫通後... 得到的是下面這一句...

你應該去選立委的~~~~~斷章取義的功夫無能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