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無線藍芽耳機 Jabra easygo/ote4 拆解

楼主(2015-03-21):
這個藍芽耳機大概用了半年,常常沒帶好或不小心拿,害他腦震盪好幾次 掛了

只好拆解 遺愛人間 以下圖片 請慢慢觀賞

USB充電接口

usb充電接口

usb充電接口

內部

內部

內部

鋰電池包

鋰電池包

鋰電池包

mcu微控

MCU微控

MCU微控

晶振

晶振

晶振

背面

背面

背面

兩個聲音按鍵

兩個聲音按鍵

兩個聲音按鍵

指撥電源開關

指撥電源開關

指撥電源開關

微型mic

微型MIC

微型MIC

揚聲器

揚聲器

揚聲器

以上 謝謝觀賞

网友A:
看起來電池好像"鼓包"了,應該是壽終正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電池好像"鼓包"了,應該是壽終正寢了

其實他故障的原因有2

1是充電的顯示燈不亮了,無法判斷有電或沒電,正常充飽電是綠燈,低電壓會變紅燈

2是外殼有開掉了,密合不良 有的按鍵會接觸不良,

嘗試拆開重組也沒用,所以忍痛殺 殺 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他故障的原因有2

1是充電的顯示燈不亮了,無法判斷有電或沒電,正常充飽電是綠燈,低電壓會變紅燈

呵,有沒有可能都只是電池問題?

電池沒電,也充不進電,所以什麼燈都不會亮?
電池鼓包了,所以外殼蓋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有沒有可能都只是電池問題?

電池沒電,也充不進電,所以什麼燈都不會亮?

先前已確定過不是電池的問題了

3.7V鋰電池包
實測還有4.04V

网友B:
我也是使用jabra  bt2046 ,上次掉進洗手台浸水拆過一次,還好及時處理之後沒事

网友C:
我有一次放褲袋 ,放洗衣機洗後 。竟然還可以用 !
現在外殼裂痕不能再放進去洗衣機洗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使用jabra  bt2046 ,上次掉進洗手台浸水拆過一次,還好及時處理之後沒事 ...

電源鍵有關,水漬有清乾 應該不會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次放褲袋 ,放洗衣機洗後 。竟然還可以用 !
現在外殼裂痕不能再放進去洗衣機洗了 …… ...

請問 andson大是用哪個廠牌的 被洗衣 脫水 還能沒事

网友:
https://www.flickr.com/gp/100764751@N08/iD98ZJ
https://www.flickr.com/gp/100764751@N08/y9xj1g
[/ur

對不起版本 ,這篇請刪除。謝謝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andson大是用哪個廠牌的 被洗衣 脫水 還能沒事

https://www.flickr.com/gp/100764751@N08/y9xj1g

使用中

https://www.flickr.com/gp/100764751@N08/6WWA88

補充內容 (2015-3-23 07:11 PM):
廠牌 :Bluedio   照片上傳學習中 ………

网友:
很可惜你要被版龜咬了XD

請記得貼圖不要用任何外部空間喔~
雖然說有點麻煩
1.縮圖至800x600
2.調大小至100k以下

但為避免檔案失連,導致後進看不懂在說啥

不然就用打字的,打出廠牌型號也可以

网友:
又多長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