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kil電動起子鋰電池改造

楼主(2015-03-21):
上次電動起子改鋰鐵,直接驅動很夠力。但是因為鋰鐵標準電壓只有3.3v,所以轉速會稍慢一點。唯一可惜的是,電量只有1100mAh,實在不太夠用。
上次的改裝文在這,
SKIL電動起子改鋰鐵電池 http://bbs.pigoo.com/thread-54393-1-1.html

前一陣子發現Panasonic的NCR18650PF鋰電可以持續輸出10A,容量有2900mAh,這隻起子在最大負載時也差不多就10幾安培,用這個電池應該剛剛好,就給它來試一下囉。

先把起子內臟清乾淨,原來的鎳鉻電池拿掉
再把內部空間切出放鋰電跟控制板的位置

因為鋰電不能過放跟過充,所以要加保護板,網路上最好買到的保護IC就是DW01了,就用這IC來做保護電路,
這個電路使用DW01來當主控,它可以控制鋰電放電不低於2.4v,充電不高於4.28v。當鋰電電壓大於2.4v時,OD會輸出高電位,使兩個SI4466DY導通。SI4466DY每個可以導通至少7.5A以上電流,所以應該可以持續負載15A以上。
充電部份則使用一般買得到的TP4056充電板,但是把En腳從Vcc斷開,再直接接在DW01的OC腳,這樣就有TP4056跟DW01雙重充電電壓保護。
(電路圖上打X,是後來實際測量發現,如果接上TP4056的En腳,似乎會使電池在待機時消耗約0.1mA的電流,不接En腳的話,待機電流只需幾uA而已,所以為了低待機消耗,最後還是沒接。只靠TP4056的定電壓充電控制)

電路很簡單,所以直接用手割板來做
焊上DW01, 兩個MOSFET,跟電阻電容,配合之前買的TP4056充電板,
用熱融膠做出固定各零件位置的隔間,以免電池跟電路板在裡面亂跑
把所有接線接好,放入起子內

鎖上。有力又持久的電動起子就完成了。

因為鋰電標準電壓在3.7v,所以使用時轉速會快得多,但最大扭力其實跟鋰鐵沒有差多少。所以最主要差別是電量是鋰鐵的2.6倍。可以使用更久。

网友A:
很帥的改裝方法,給你一個 "讚",還望能多多看到你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帥的改裝方法,給你一個 "讚",還望能多多看到你的大作

謝謝cremaker大,這是從Wish大那用酷幣換來的。有改裝當然回饋分享給大家囉。

网友:
很優的改造,謝謝分享

网友:
厲害喔 我是3.7串聯 加強

网友B(2015-04-27):
相信這Panasonic的NCR18650PF鋰電,應該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信這Panasonic的NCR18650PF鋰電,應該不便宜!!

呵呵,要看是多少錢才算便宜?沒屋頂上的大約120~150間,不過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正品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要看是多少錢才算便宜?沒屋頂上的大約120~150間,不過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正品就是了  ...

有空買來試試!

网友:
露天,我買過單顆 180 附近的,稱包含 5A保護板

實際電容量根本達不到標稱的容量的"一半"

還跟我說我的測試方法不對

我用的是RC充電器來放電,隨便一顆筆電拆開來的電池放電測試都贏過它

我只能說,9成假1分真,這句話是真的
希望買電池前要先有能力做功課

网友:
我剛好有壞的可以來試試看 !!

网友C:
楼主换的这种18650可能不是动力电池的哟!大电流放电要注意温度,还会影响电池寿命。工具用镍镉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D:
DW01這套電路   只能擋過放喔

要擋過充  MOSFET要2串聯  而且要用gs電壓夠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的这种18650可能不是动力电池的哟!大电流放电要注意温度,还会影响电池寿命。工具用镍镉是有一定道 ...

確實應該不是純"動力電池"。不過什麼才真的得叫"動力電池"好像也沒有特別定義吧?我在網上是有看過關於這電池的測試,甚至是有短路測試好像也沒燒起來。所以才拿來試試的。不過前提得是我買到的是"真貨"才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DW01這套電路   只能擋過放喔

要擋過充  MOSFET要2串聯  而且要用gs電壓夠低的  ...

應該不需要一定照標準電路的接法啦。原始那個接到TP4056的En腳的設計就可以擋過充(但不擋充電的過大電流,因為TP4056本身就有限流了)。只不過因為自放電高了一些,所以才沒用。
如果En腳再另加MOSFET控制,應該就可以把自放電變很小,不過我沒試,想說就單靠TP4056本身的充電限壓就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確實應該不是純"動力電池"。不過什麼才真的得叫"動力電池"好像也沒有特別定義吧?我在網上是有看過關於這 ...

动力电池就是低内阻(小于10毫欧)可以10C以上放电的。一般容量比较小,18650的动力型一般容量在1000-2000mah,大部分是1500mah以下的。内阻低。大电流放电时电池两端压降小,自消耗功率小,所以发热比普通的18650要低。长时间大电流放电后,充放电次数也能保证。普通的或许也可以达到10A最大电流的放电,但是自身消耗会比较大。输出功率是不足。。长期用还会影响电池的充放电次数。。使寿命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力电池就是低内阻(小于10毫欧)可以10C以上放电的。一般容量比较小,18650的动力型一般容量在1000-200 ...

嗯嗯,如果以這定義,確實這不能算動力電池。它的長時間放電雖可以到10A,但是內阻約在30m歐以上

网友:
我也是最近刚改的电起子。
四节镍铬换成四节镍氢。镍氢的内阻是没有镍镉低,好在容量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