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3745屏線溶解

楼主(2015-03-21):
                  畫面顯示不良.拆開後蓋.主機板鐵蓋.就看到主板側屏線皮都已溶解.而T-CON側屏線皮也是溶解了
  所以就買了一條公版屏線.T-CON端接公版屏線.而主板端因為屏線不合所以要剪掉.接主板原來的pin頭(pin線從廢線堆找.還好有找到).
    接好一試機.畫面呈現直條紋.心想是不是接錯(電源沒錯).
  所以上來請問大大有人改公版.而屏線有留下來.可幫我對一下主板上pin腳的定義.或是借我或賣我.

网友:
leo大:
1.沒頭沒尾--論壇大大,不知如何幫您
a).原始故障現像--畫面?
b).拆機後看到什麼?--屏線融解圖片?面板型號及規格書資料及圖片?A/D板號及圖片?.....
c).LEO大所做的對策?事前應先將資料找齊;在動手做前---新買的公板屏線兩(頭)邊圖片及各pin點定義與面板端T-CON Connector定義一致?A/D板端與A/D板Connector各PIN點定義一樣嗎?試機後畫面呈現直條紋可貼出供論壇大大參考嗎?
2.相關資訊要僅可能齊全,不然論壇大大真的不知道怎麼幫您!!
3.加油喔,預祝成功!!

网友A:
這個真的要超耐心包覆它們
很費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真的要超耐心包覆它們
很費工~

情況跟您這篇一樣.......BenQ 37型液晶電視 ;型號:VH3745送電無反應!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3745
不同是我機器開關正常.畫面花屏.公版測試面板正常(主板應該也沒問題)
所以就直接拆屏線來改裝.現在問題應是主板側pin腳 有某對信號跳錯.不知atun大您改公版.那原廠的屏線是否還留著.可以借我或賣我嗎?

网友A:
喔~
我得找找~(應該很難)
那好多年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
我得找找~(應該很難)
那好多年了說…

ok.那麻煩您了.等您的好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那麻煩您了.等您的好消息.

這一條~
32吋用的,合適~就送你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條~
32吋用的,合適~就送你囉…

先謝了。屏線我有了
您誤會我的意思了。重點是主板端十組信號的位置如  0+。0-。1+。1-。2+。2-。3+.3-.c+.c-
需要確認位置。(是主板端十組信號的位置)3Q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謝了。屏線我有了
您誤會我的意思了。重點是主板端十組信號的位置如  0+。0-。1+。1-。2+ ...

記得這好像可以用三用表測量,每組信號都有100歐的阻值,拿出三用表,打歐姆檔/或稱蜂鳴檔,一一測量,有顯示100歐,就是其中一組,先參考屏定義書,確認有幾組信號線,再一一找出,早出信號組後,再一一接測,接錯不會有燒屏的危險,只是畫面顯示不正常,雖然麻煩點!但不失自己動手做的樂趣,又不必苦等不知是否合適可行的材料。
祝你成功

网友C:
屏線皮脆化剝落
三太子函授班開課時有講,您們都翹課、打瞌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線皮脆化剝落
三太子函授班開課時有講,您們都翹課、打瞌睡 ...

因為是業餘。所以不專業。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這好像可以用三用表測量,每組信號都有100歐的阻值,拿出三用表,打歐姆檔/或稱蜂鳴檔,一一測量,有 ...

信號位置有找到是十組。應該是+與-位置不對

网友D:
以前試著將 LVDS 線路個別移除,發現只會呈現畫面色彩不正常/油畫/多個單色畫面輪流跳動,應該不會出現直線條紋畫面.
你可以試著將AD板端的 LVDS線一條一條移除試試,如果還有你所說的畫面,那就是AD板有問題
個人小小經歷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試著將 LVDS 線路個別移除,發現只會呈現畫面色彩不正常/油畫/多個單色畫面輪流跳動,應該不會出現直線條 ...

謝謝您的提醒.來去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