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奇美)型號:CMV228A PI板上PWM

楼主(2015-03-21):
如題~
請眾生協助一下~
這個簡易PWM,如何判讀?
有資料可以提供嗎?

感恩~

楼主:
推一下~
不找出來~
下次遇到還是無法解決~

网友A:
看標示方式黃色區域  XXP  P:LD75
     紅色    不明顯

很像是LD7535

http://s.taobao.com/search?q=ld7 ... bcoffset=4&s=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標示方式黃色區域  XXP  P:LD75
     紅色    不明顯

謝謝大神指引~
試看看~

网友B:
A大,
這塊 PI 板型號是不是 APD 的 FM-40A04-AAA, 如是可參考附檔電路圖
PWM 應該是 D大所指的 LD7535 無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大,
這塊 PI 板型號是不是 APD 的 FM-40A04-AAA, 如是可參考附檔電路圖
PWM 應該是 D大所指的 LD7535 無誤 ...

謝謝你
電壓沒輸出~
想找它(PWM)更替掉~
可惜就不知它的資料
已經訂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