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恆溫烙鐵的熱阻比較

楼主(2015-03-22):
不同廠牌的恆溫烙鐵在作空載(指烙鐵頭與焊接物未接觸時)的溫度校正時,或許多具有不錯的溫度穩定性,但實際在加上負載(指烙鐵頭與焊接物接觸時)後,其實際溫度會有明顯的降溫現象,此為所謂的熱阻效應,尤其在焊接較大焊點時,溫差特別明顯,你可想像成內部溫度感測器與烙鐵頭端的溫度差異.底下為兩種類似產品的實際溫差比較.

网友A:
幾年前已經服役多年的美製恆溫烙鐵加熱線圈壞掉時,手邊沒有備品可換,就想去買一台對岸的 936 系列來用看看。
一整台全新比舊機一個零件還便宜,就想這物產量大很多人用品質應該不會差到哪裡去,幾天後就收到了。
拿到時馬上拿來焊接大面銅箔的焊點看看,馬上我就後悔了,於是整機打包送給朋友拿去換刀頭切割塑膠去。

當然只有馬上乖乖的再去國外郵購舊機加熱器回來用,這次也是多花錢來學經驗,如果當時有看到這影片就不會這樣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年前已經服役多年的美製恆溫烙鐵加熱線圈壞掉時,手邊沒有備品可換,就想去買一台對岸的 936 系列來用看 ...

是的,原先我也以為恆溫烙鐵會自動感測溫度,並自動適時調溫,沒想到感測器的位置才是決定溫度的實際位置,並未計入熱傳導損失.

网友:
補溫的方式、快慢、銲點的性質,甚至烙鐵頭的樣式,都是影響掉溫的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原先我也以為恆溫烙鐵會自動感測溫度,並自動適時調溫,沒想到感測器的位置才是決定溫度的實際位置,並 ...

我到現在也搞不懂為何山寨貨品質會差那麼多,應該是感測器的位置與尺寸都是差不多才對。

如果有人同時有正廠與山寨貨可以來做個換換看的實驗,先對調更換整隻烙鐵,再換頭與感溫器,看到底是差在哪裡?
我猜應該是金屬材質傳熱的問題,材料科學這學問連日本都輸歐美。

网友:
滿有意思的影片。。。。。整篇從頭到晚一直嫌,然後又說只有那一點錢沒什麼好嫌的。。。

其實從使用經驗就可以知道會有這個結果了。

這個實驗的熱量的含量也可以用電容大小來比喻,就是負荷沒有很大時,不管大小,電容都夠用。但是只要負荷一大,小電容就不夠用了。。。。。

网友:
這是HAKKO的專利
http://www.google.com/patents/US6054678

這段影片介紹陶瓷加熱管組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78f-tJ666c

然後 936 常用的   hakko a1321  VS  CLONE

嗯~~~!!

网友:
所以weller 烙鐵頭  很特別原因在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幾年前已經服役多年的美製恆溫烙鐵加熱線圈壞掉時,手邊沒有備品可換,就想去買一台對岸的 936 系列來用看 ...

是這種加熱圈嗎? 露天有找到200.-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E8%A7%A3%E7%84%8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這種加熱圈嗎? 露天有找到200.-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030&highlight= ...

是差不多,但又不太一樣。
這是我上回多買的備品。

网友:
以我用恆溫烙鐵的小小經驗,若要求升溫(補溫)快的可選發熱芯跟烙鐵頭做在一起的機種,不過雖然把發熱芯跟烙鐵頭做在一起可提高升溫速度,但是發熱芯壞了就要連烙鐵頭一起換才行,成本比較重。

网友C:
真的是一直嫌,
不過開頭的小伙子好可愛,
大胖家的小胖子看來也快要可以好好的教育一番了!
先從拆東西開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一直嫌,
不過開頭的小伙子好可愛,
大胖家的小胖子看來也快要可以好好的教育一番了!

這兩台本來就不適合拿來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