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ONEER VSX-D409

楼主(2015-03-22):
請問各位:面板按鍵顯示會跳不一樣的,有的會關機為什麼?但是用遙控器都正常?????

网友:
安安,建議你貼張圖,這樣比較容易解決你的問題,大家也比較好幫上忙。

這也是 pigoo 好的傳統 ^_^

由於不了解你的按鍵是哪種的,很有可能是按鍵或其相關控制電路的問題。

幫你貼一下圖。

网友:
90%以上是面板上按鍵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