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5V可透過DC-DC升壓到110V?

楼主(2015-03-22):
該文內容說有人開發出一種電路,透過偽裝成USB隨身碟的樣子誘人使用,
內部電路可將USB VCC+5V透過DC-DC電路給升壓到110V,藉此燒毀USB
及相關電路.....我認為是鬼扯拉

https://tw.tech.yahoo.com/news/% ... F%80-073700784.html

网友:
1.5V/150ma X2都可以搞出1KV了... (電蚊拍)
5V/500ma 可以搞出110V也還可以理解吧~  (瞬間放電)
把它當成 "會電死USB的電蚊拍" 就好啦了~

倒是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樣的實驗...
由USB的 V+/V- 充電, 對D+/D-放電....
這樣是不是真的會電死USB??

网友:
技術上是可能的喔,很多 NIXIE 時鐘是以 USB 5V 供電,但 NIXIE 數字管工作電壓在 165V 以上,也是要靠升壓。

楼主:
開發一個看看~~~然後佈施各大3C電腦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發一個看看~~~然後佈施各大3C電腦街

你是說要請專大來做此產品的開發工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說要請專大來做此產品的開發工作嗎?

要往好的應用來做開發!! 產品名稱牛已經幫忙想好了!!

- 配合行動電源的廣范, USB電擊器因應而生
- USB電擊器備有二種放電模式, 使用者可以在緊急時刻, 使用行動電源將USB電擊器充電後, 進行下列用途
        A. 單次放電模式 : 可用於夜歸或是單身婦女防身, 如遇可疑人士或被跟蹤, 可即刻進行充電, 備以防身
        B. 脈波放電模式 : 可用於緊急救援, 如遇到心臟停止事件, 可以即刻進行充電, 立即救援
        C. 混合放電模式 : 可用於夜店, 藉 單次放電/脈波放 產生高壓放電效應, 模仿雷神索爾降臨之酷姿
- 本產品不得用於違反法規道得之使用

网友B:
MC34063就可以達成了

升壓到40V左右 再搭配電容倍壓器

555也行
然後再搭配延時電路儲能好後放電

但是我記得攜帶式或是熱插拔裝置 抗電磁能力都是很強的 有的甚至是搭配TVS來做ESD防治
當然啦如果是要整一些小廠牌的  其實把5V短路給 資料線就好n_008|

楼主:
所以這東西是可行的就是?

就像以前人家拿電子打火機點火器電小瑪莉遊戲機台那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這東西是可行的就是?

就像以前人家拿電子打火機點火器電小瑪莉遊戲機台那樣? ...

我多用瓦斯爐的點火器~
一下子就999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多用瓦斯爐的點火器~
一下子就9999了~

然後就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老闆跑來關切了?

网友D:
如果將電力釋放在D+/D-上
極有可能將USB後端電路燒毀
畢竟現在很多都是原生的USB
就算有保護可以抵擋放電
但是難保連續攻擊下不會掛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將電力釋放在D+/D-上
極有可能將USB後端電路燒毀
畢竟現在很多都是原生的USB

那東西最多掛USB介面吧?~~能毀整張主機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東西最多掛USB介面吧?~~能毀整張主機板??

重點就是這USB介面是哪裡來的
假設是南僑,南橋打掛後
就有機會往上一級繼續破壞
可能是北橋或是CPU

所以小弟才覺得應該是有這個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點就是這USB介面是哪裡來的
假設是南僑,南橋打掛後
就有機會往上一級繼續破壞

問題是5V不會持續供給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5V不會持續供給ㄚ~~

會 一般的5V都笨笨的n_067|
頂多用個PPTC 作保護  家用主機板的話

筆電跟其他應用就不一定了 或許有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這東西是可行的就是?

就像以前人家拿電子打火機點火器電小瑪莉遊戲機台那樣? ...

我拿電蚊拍,到達大約10cm距離,按下後就會干擾計數與定時器的分鐘加計一分了.
結果有次距離大約30cm,竟然也會干擾到,原來是我把計數與定時器掛在90度的掛架上,還吊了兩個空鐵罐,居然透過鐵的感應,能達到30cm,若是鐵的長度更長的話,應該可以有更遠的距離.

网友E:
以前很無良,因為朋友們的硬碟
紛紛在過保幾個月內固障,
我的硬碟快過保,又屬於機瘟那批,
內心道德掙扎了一秒,
於是很無良的拿到公司
用靜電模擬放電槍對pcb板上主控器處理了一下,
接下來送RMA保固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很無良,因為朋友們的硬碟
紛紛在過保幾個月內固障,
我的硬碟快過保,又屬於機瘟那批,

很久以前替朋友買有"吸"的那家10GB硬碟,結果用了剛好隔年過保後一天就掛了,裡面鏘鏘鏘,無救了,感覺好像是裡面有設定timer一樣,有夠給它恐怖的喔 ...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34063就可以達成了

升壓到40V左右 再搭配電容倍壓器

MC34063 外加 POWER MOS 直上 200V 不是問題,不必經電容倍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5V不會持續供給ㄚ~~

端看電路的設計,可以升壓先儲存在電容內,然後對 5V 或 D+,D- 放電,半導體類的過壓破壞都是一瞬間,只要南橋毀了主機板就開不了機了。

楼主:
現在主機板電路設計越搞越省料,不無這可能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問題是5V不會持續供給ㄚ~~

一般主機板不會去關閉usb電力吧
況且這玩意是將高壓逆衝到d+/-
所以power正常情況下
5v電力是不會斷的

不過 這也得實際測試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主機板不會去關閉usb電力吧
況且這玩意是將高壓逆衝到d+/-
所以power正常情況下

那保險絲會不會燒?~~USB +5VCC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保險絲會不會燒?~~USB +5VCC

理論上,升壓過程電流不高於500ma
也不會觸發過電流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論上,升壓過程電流不高於500ma
也不會觸發過電流保護

所以純粹是高電壓低電流,就像電蚊拍那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純粹是高電壓低電流,就像電蚊拍那樣~

應該是說 瞬間高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說 瞬間高壓吧

知道了.....現在主機板USB電路都很省料,應該有很大機會搞掛南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