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七盟 Seventeam ST-420BKV-03F 5V短路故障

楼主(2015-03-22):
1.故障症狀:
不過電,有5vsb。用二極檔查二次側發現紅線5v短路BB叫。

2.目前查修狀況:(中間焦黑部份也沒有短路)
拆下二次側的散熱鋁板,經二極檔查板上的元件,沒有短路狀況。
再量紅線5v,發覺短路狀況仍在。
再用二極檔查板上的二極體,並沒有查到短路BB叫狀況。

再來就想用可調電源供應器去電它。。。。
調到5v,電流全開,開始電它。。。。發現電流快1A,電了近10秒也沒有什麼地方爆開。。。。。

拆掉可調電源供應器後,趕緊用手摸一摸,也沒有摸到哪裡比較熱。。。

已經沒招了。。。。。真的救不起來的話,可能就得宰了它了。

有誰有遇過類似狀況嗎??多謝提供意見。

网友A:
紅線5V部份,往上追查看有經過那些零件
還有用放大鏡看一下有沒有可疑短路的焊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線5V部份,往上追查看有經過那些零件
還有用放大鏡看一下有沒有可疑短路的焊點

檢查了一下,沒有看到焊點短路。

關於追元件的問題,因為是短路所以二極體類及電晶體都有量,沒有量到短路的問題。

TL494應該不會短路吧!

如果有人遇過TL494會短路,那我就先換了它好了。。。。

网友B:
翻看過去的文章, 可是沒確切的結果~~
http://bbs.pigoo.com/thread-45544-1-1.html

网友C:
賓漢卡粒害
請問您:散熱鋁板總成,您是怎樣糊下來的?
三太子不會,看了手都軟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看過去的文章, 可是沒確切的結果~~
http://bbs.pigoo.com/thread-45544-1-1.html

「監控IC_SP-PS223」那片子板已經整個拆下來,但短路仍在。

我再仔細抓一次二極體看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賓漢卡粒害
請問您:散熱鋁板總成,您是怎樣糊下來的?
三太子不會,看了手都軟掉了

沒有聽過這玩意兒嗎???

不過在還沒有這玩意兒之前,我也是用烙鐵加手動吸錫器弄下來的。。。。

只不過手動吸錫器要吸好幾次,並且吸差不多乾淨後,要用烙鐵跟鐕子處理一下每根腳還被一點點錫黏住。(其實最後用吸錫線幫忙收尾一下也不錯。)

烙鐵加手動吸錫器也還好啦!!!!不過烙鐵的性能要好一點,畢竟是散熱很強的地方。。。。我是用Hakko 936。。。。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有聽過這玩意兒嗎???

我也有474呀! 不會用
改天去你那上課學手藝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474呀! 不會用
改天去你那上課學手藝好嗎?

看!!!!!!!

東西比我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

東西比我還好。。。。。。

吸錫器的W特沒那麼大的熱量可融解大面積的錫箔
殘錫管就那麼丁點大,怕還沒吞完錫粒........就哽死了
所以來問看看有沒密訣

网友:
用大支的熱風槍吹一下就可以拉掉了~
不過散熱片的焊腳要先剪短~或是橋直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錫器的W特沒那麼大的熱量可融解大面積的錫箔
殘錫管就那麼丁點大,怕還沒吞完錫粒........就哽死了{:1 ...

前幾天才拆下一次測的開關晶體,也是小弟的第一次。

我的設備只是爛爛的台製30W烙鐵+goot 焊油+goot吸錫線CP-2015
個人習慣用吸錫線,遇到困難的是『大面積銅箔』散熱太好。
沒多久就凝固了,導致吸不上來。這時會想升級goot TG-95~

花費的時間沒有計算,速度應該算龜速吧。

就如同draculaxx大所說的大部分的錫吸出後,有點麻煩的就『剩下的錫會有一點點沾粘到針腳』。
這部份也是用吸錫線除錫。

菜鳥的意見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錫器的W特沒那麼大的熱量可融解大面積的錫箔
殘錫管就那麼丁點大,怕還沒吞完錫粒........就哽死了{:1 ...

白光的還被你嫌不強!?

用的時候要通一通,用完結束前也要通一通,這樣就不會沒力了。。。。。

(覺得不夠力的話,是不是有可能吸氣片老化了!!??Wish大就有發過更換老化膜片的維修實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錫器的W特沒那麼大的熱量可融解大面積的錫箔
殘錫管就那麼丁點大,怕還沒吞完錫粒........就哽死了{:1 ...

偶都馬2支一起上說......(吸部牛仔)
1手電動吸鍚槍
另1手就拿2段式恆溫烙鐵,按加溫嘎伊催落去............

网友:
T o 花栗鼠 大
厲害!!雙手萬能,口袋真的蠻深的XD

网友D:
你用電阻檔測一下哦 ~~ 是幾歐 ??

那有負載電阻的 !!!  要不就是電容的問題 ??

网友:
引用 楼主:
「監控IC_SP-PS223」那片子板已經整個拆下來,但短路仍在。

我再仔細抓一次二極體看看好了。。。。。 ...

會不會其實是在輸出
排插那邊短路~比如說接觸不良打火花塑膠熱容了(亂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用電阻檔測一下哦 ~~ 是幾歐 ??

那有負載電阻的 !!!  要不就是電容的問題 ??

讓我想起當初拿一顆I-CUTE 300W的電源
因為當初反接RAM,所以記憶體槽臭火乾,連帶的電源也一股濃濃的焦味
該電源丟在一旁很久,還是濃濃的味道,所以一直認為一定是壞掉

直接量輸出,也是用二極體檔,嗶~~~~~短路啊  (欣慰)

結果並不是,那顆電源竟然沒壞,只負責幹掉主機板記憶體插槽,自己本身還頭好壯壯
當初認為的短路只是因為,負載電阻阻值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讓我想起當初拿一顆I-CUTE 300W的電源
因為當初反接RAM,所以記憶體槽臭火乾,連帶的電源也一股濃濃的焦味

記憶體反插 , 這個事我也幹過一次哦 !!

不過我的結果比較幸運 , 只有 Power 保護而已 !!

所有元件都沒事 !!

网友F:
樓主原PO第二張圖的多個電阻、二極體並排處,主板似乎因高溫而變色,附近的元件是否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樓主原PO第二張圖的多個電阻、二極體並排處,主板似乎因高溫而變色,附近的元件是否檢查一下? ...

那個地方這牌子這機種全用久都是這樣--------------算原設計問題

5v輸出的電容拆下來查查吧

网友G:
依我對這棵的經驗, 二次側 Shcottky Diode 看看, 還有中間附近應該有顆 220uf or 47uf 電容, 都要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電阻檔測一下哦 ~~ 是幾歐 ??

那有負載電阻的 !!!  要不就是電容的問題 ??

用電阻檔量,約7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依我對這棵的經驗, 二次側 Shcottky Diode 看看, 還有中間附近應該有顆 220uf or 47uf 電容, 都要換掉. ...

我打二極檔,怎麼量都沒有量到二極體二端是短路的。。。。

目前走投無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錫器的W特沒那麼大的熱量可融解大面積的錫箔
殘錫管就那麼丁點大,怕還沒吞完錫粒........就哽死了{:1 ...

474吸錫嘴的口徑換大一點(1.0 內徑)只要插得進去就會吸得乾乾淨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二極檔,怎麼量都沒有量到二極體二端是短路的。。。。

目前走投無路了。 ...

有時不一定是短路, 而是漏電 (Junction leak)

楼主:
找不出來問題。。。。。。

過二天打算把它宰了。。。。

网友H:
真要宰?? 我有一顆相同420W 送吧 讓版大有機會比對線路把它修好讓大家受惠.... [ 沒5V 待機 電容明顯凸壞了 已拆下風扇另用]..但是 我在台北 怎..給阿??台北善導寺附近 ..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電阻檔量,約7歐姆。

約7歐姆是低了點 ~

建議把這邊相關的電容全拆下來吧 ~~

5v 線路應該不是很複雜才是 !!!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4%B8%83%E7%9B%9F
小弟這篇給您參考看看!!   有想法就有辦法!!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要宰?? 我有一顆相同420W 送吧 讓版大有機會比對線路把它修好讓大家受惠.... [ 沒5V 待機 電容明顯凸壞了 ...

可以用7-11嗎??運費我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約7歐姆是低了點 ~

建議把這邊相關的電容全拆下來吧 ~~

電解電容會造成這種短路!!??

如果真的會,那真是我還沒遇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解電容會造成這種短路!!??

如果真的會,那真是我還沒遇過。

大大,電容真的會造成短路的,我遇過不小 . 還是檢查一下吧,可能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大發現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474呀! 不會用
改天去你那上課學手藝好嗎?

三太子我用HAKKO 808 70W
頭用1.0mm或是1.6mm就可以順利拆下來了~
有時候要先加一些含鉛銲錫會比較好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三太子我用HAKKO 808 70W
頭用1.0mm或是1.6mm就可以順利拆下來了~
有時候要先加一些含鉛銲錫會比較好操 ...

HAKKO 474只有一顆1.0mm奶嘴(吸頭有預錫很漂亮)
有時後掃電容可行,有時後感覺吸不動
不知怎麼來判別是不是膜盒片快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AKKO 474只有一顆1.0mm奶嘴(吸頭有預錫很漂亮)
有時後掃電容可行,有時後感覺吸不動
不知怎麼來判別是不 ...

三太子兄,電動吸槍,用來吸小焊盤不錯,如果PCB厚或散熱快,我也是雙槍來吸
大焊盤我還是用手動式的,吸力強感覺比電動好用,所以電動槍我也是長期用1.0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474呀! 不會用
改天去你那上課學手藝好嗎?

474 超好用的  用10年了  集錫盒 要記得清 焊槍頭和通管  也容易塞住要清
銲槍頭部便宜原廠的 要600多一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AKKO 474只有一顆1.0mm奶嘴(吸頭有預錫很漂亮)
有時後掃電容可行,有時後感覺吸不動
不知怎麼來判別是不 ...

學WISH大拆開汞浦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要宰?? 我有一顆相同420W 送吧 讓版大有機會比對線路把它修好讓大家受惠.... [ 沒5V 待機 電容明顯凸壞了 ...

剛剛比對了一下,你的5V也是嗶嗶叫。

如果你很確定你的是壞了5Vsb,那麼目前我還是卡在不知道哪裡壞了。
因為你的5V阻值也是很低。

我再研究研究要怎麼找出故障點。。。。。。

目前暫定朝 eson0724大在 #30 的方向下去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