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緯 GOM-801G MILLI-OHM METER 微歐姆表測試

楼主(2015-03-22):
前幾天看到ciko.ciko版大利用手邊的數位電表,搭配自製的微歐姆表"外掛"時,讓我想到我也有一台久未使用的固緯GOM-801G 微歐姆表。

微歐姆表我們這一代的技術人應都是簡稱毫歐表,會用到毫歐表的人應該大多是公司的品管單位,像開關、繼電器、線圈、甚至是電線等等的接觸電阻都可以用毫歐表測量,若維修業可利用來檢測電路短路的地方,那我也是很佩服ciko.ciko版大的巧思。

毫歐表為求測量精確,都是使用四線式測量,還記得上次跟大家介紹的LCR 數位電表嗎?是的,這就是開爾文測量法。

四線式測量方式,主要是利用一固定電流,然後測量待測物所產生的壓降,利用這種方式換算的阻抗,因為電壓表與被測電阻成並聯型態(也就是上圖的+FORCE 與+SENSE 與-FORCE 及-SENSE並聯),所以電壓表本身輸入阻抗極大,因此這時電壓表的線電阻可忽略不計的。
其實我當初買這台毫歐表時有附專用的開爾文夾具,但是一時不知道塞到那裡去了,改天找到再給大家看。

這台GOM-801G 的規格如下︰
測量範圍︰20mΩ,200mΩ,2Ω,20Ω,200Ω,2KΩ,20KΩ 共7檔。
精       度︰±0.2% 讀值 + 4 位數 (±0.2%讀值+ 6位數,僅對20 mΩ) 。
測試位號︰大約直流0.2V。
測試電流︰20mΩ,200mΩ        範圍︰1A
                                2Ω                        0.1A
                                20Ω                      10mA
                               200Ω                    1mA
                                2kΩ                     100uA
                               20kΩ                10uA

實際測試看看好了,下方這個是常見的開關,我們來用毫歐表測試這個開關接通時的接觸電阻是多少?

經測量後,上面這個開關的接觸電阻為21.3mΩ。

再測量一個常見的洛克開關︰

這個洛克開關的接觸電阻已經快0.5Ω了。
再測試無熔絲開關看看︰

這個無熔絲開關的接觸電阻是12.5mΩ。
再測試小磁簧開關試試︰

由於這個磁簧開關是常開,所以上圖我用磁鐵將它接通,它的接觸電阻為55.4mΩ。
最後測一個帶接腳的保險絲給大家看看,注意我夾的位置︰

這樣是12.2mΩ,我把測量的地方往內縮,如下圖︰

這樣測量是11.1mΩ,差很多對吧!保險絲都如此了,若是一般電阻它的接腳長短一定也是會有誤差對吧!
手邊剛好有一小段約1公尺的導線,線徑為0.75,我們拿它來測試︰

這條導線居然也有25.6mΩ。
真的是老了,測到這裡居然忘了測試前先短路看看這四條普通線的線電阻值了。

經測量後是0.4mΩ,所以以上測量都要扣除0.4mΩ才對。

最後我想到2008年我有在痞酷網跟大家聊到的類似問題,有興趣的可以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8541-1-1.html

网友A:
終於看到心愛的,喔,不對,是熟悉的1A,我沒買微歐姆錶,以前都是以1A來測的.

有沒有每條測試線的測量阻值?

网友B:
固緯GOM-801G

这表叫毫欧(姆)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終於看到心愛的,喔,不對,是熟悉的1A,我沒買微歐姆錶,以前都是以1A來測的.

有沒有每條測試線的測量阻值? ...

這四條線其實是固緯電源供應器的原廠內附的線,這種線拿來當測試線其實是不合格的,不過我一時找不到開爾文專用夾具了,真的找不到我會新買一組,再拿上來給大家看看有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緯GOM-801G

这表叫毫欧(姆)表吧?

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緯GOM-801G

这表叫毫欧(姆)表吧?

你在說什麼,我都沒有看到呢 ...
好啦,算你眼尖,送給你嘉芬(加分)小姐.
本來想說把你那個會亂跳亂跳的活的青蘋果拿來切一切的,又想到我較喜歡紅蘋果,是紅蘋果喔,不是小蘋果呦,是超大的富士紅蘋果,一個才賣30元,哇,好香甜喔,流口水了 ...

网友C:
電鍋、火鍋....開關接點的殘餘壽期~
用這款低阻計來判別,應該很俐落說~

网友D:
這台毫歐表應該年代已久了吧

网友E:
果然專業
俺只有自製ESR表充當毫歐表, 四線測量還沒校正,也沒試驗
看來要再參考這個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鍋、火鍋....開關接點的殘餘壽期~
用這款低阻計來判別,應該很俐落說~ ...

是的!測量開關的接觸電阻正是毫歐表的專長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毫歐表應該年代已久了吧

嗯!應該至少10年有了,不過這台還有在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然專業
俺只有自製ESR表充當毫歐表, 四線測量還沒校正,也沒試驗
看來要再參考這個玩玩看 ...

如果自製的毫歐表是要像ciko.ciko版大的用途測量短路的地方,那應該也不用校正的很精細,因為只是要比較同一迴路那一個元件電阻較低,並不是要測量它的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鍋、火鍋....開關接點的殘餘壽期~
用這款低阻計來判別,應該很俐落說~ ...

電鍋、火鍋....開關接點的殘餘壽期~
请教:

用這款低阻計來判別,應該很俐落說~

这里所说的開關接點的殘餘壽期,就是10楼所说的測量開關的接觸電阻对吧?

測量開關的接觸電阻,就是开关处于闭合导通状态时,开关的两个触点的直流电阻值?

一般情况下2500W一下电热锅,都是3组800W的电热芯并联的,每组电热芯设置一个开关(船型),此种船型开关它的接触电阻在什么范围为正常(优秀、合格两档)?,超出什么范围为劣化、严重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