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NON AVC-A11SR 擴大機怎麼拆下電源板?

楼主(2015-03-22):
三太子飢不擇食,沒修過的,也搶著收修~ 只怪 AVC-A11SR沒前例可抄襲

機背的I/O,還真可觀,重量20KG

診狀:待機1.7W,開機音量0最低時~92W電功(OUTPUT測量無直流電壓)

慢慢調高音量,出現~噗!噗!噗!(類似機車慢車的排氣聲)
電功飆至100~200W ,喇叭的邊圈就破了

這台,很簡單! 一顆環形變壓器、正中間是電源板、後面是I/O板、兩側是AMP板

打開前面板隱藏蓋,啃! 這台根本就是數位音響

電源板主電力52-0-52 VAC,整流後+-70 VDC供AMP
電源板另外還有兩組12-0-12、22-0-22 VAC(這組電壓的晶體很燙)

拆除底殼,前板為待機電源,後板為MCU主板

底視: MCU主板後面還有兩片同尺寸的PWA,這三片都被兩側PCB夾成三明治
中間(看不到)是VIDEO板,最後面是電源板(相當於上視圖第一片)

解除電源板兩側AMP線束後,還是不會拆~

因為電源板,也是被包夾~
請有拆過此類機型的前輩~ 指教!

网友A:
第七張圖,變壓器含底板應可以先拆除看看。

网友:
板子上基本都是靠連結器 在支撐的

用一字試探看看就知道能不能分離了

网友B:
慢慢調高音量,出現~噗!噗!噗!(類似機車慢車的排氣聲)-----------會不會是數位處理板有問題---切換不同環繞模看看---------

先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吧--可以少拆一堆東西

网友:
哇拆這台心臟要很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七張圖,變壓器含底板應可以先拆除看看。

OK~ 明天來拆看看

网友:
拆這台 基本上後背板的所有的端子的螺絲全要卸
爆炸式的邏輯就對了

网友C:
還有你失真的聲道是前置左右還式後置或是中置
要是全都有就有可能是電源板
但若是部分聲道那就是環繞解碼的d/a數類轉換電路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七張圖,變壓器含底板應可以先拆除看看。

研究了~
拆除變壓器含底板:
1. 要從前面板卸螺絲 (左側)
2. 要先移除電源板(右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調高音量,出現~噗!噗!噗!(類似機車慢車的排氣聲)-----------會不會是數位處理板有問題---切換不同環繞 ...

MAX叔晚安,
噗!噗!噗!聲是跟隨音量VOL的STEP隨動,大聲一格,就"噗"一次  背景還有低沉持續的交流音
還用示波器咧! 看到這構型,腳都軟了

拔除兩組AMP的 INPUT,0音量的電功會由90W降至40W
且轉動VOL不會再出現噗!噗!噗!,AMP也無交流音出現囉~

AMP的 INPUT來源,是來自中間這片 AUDIO/VIDEO板(三明治的中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有你失真的聲道是前置左右還式後置或是中置
要是全都有就有可能是電源板
但若是部分聲道那就是環繞解碼的 ...

除了S-BACK聲道聽不到聲音(可能是我面板不會操作),其它聲道都有噗聲及交流音(無音源聲)

目前查到電源板上~
7815供給B778 C腳 +15V正常但是會很燙~
7915供給D998 C腳 無-15V,外供-15v,可聽見一點音源聲的破聲
其它查修隔離,同如11樓

這台Denon是論壇台南的痞友送修,可是三太子不會修
請問南部有人要收修及估修嗎? 我請機主給您送過去~

网友:
所以是環繞處理器或前及切換電路問題
我以前處理這種音響都是有備份的板子----------------一般人維修可能沒有這種資源--

一般修這類產品要先分塊---------------------先分環繞有沒有問題--也就是切換環繞模式就可判斷

如果左右聲道都有問題---應該是電源問題多一點----如果只有單聲道有問題那就是切換處理器問題多一點

你可以用示波器用交流檔測試一下電源漣波-------------馬上就知是不是電源問題

网友C:
電源板卸下 看看悍接點有無脫悍冷悍  還有電容 尤其是靠近晶體邊的
你這個情況極可能就是供給處裡環繞聲音的電源出問題而已

网友:
還有你要準備一台DVD來測試比較方便

网友:
這種機子穩壓的晶片都故意設計得很極限
所以很燙是正常的

网友D:
P大,收這類機器一般都會大概詢問一下客戶大概在多少預算內要修,因為沒辦法估價,客戶提出的預算,維修者認為有利,可以拼看看才會動手,否則倒頭來可能會白忙一場,修的好可能要花客戶不少小朋友(可能幾十個吧)您參考囉,這是個人多年來的心得。

网友:
這類機器在當時也是銘機,但隨這藍光片與新的解碼標準的演進,慢慢式微了,原機主除非是已蒐藏一卡車得電影片,且喜愛浸淫在這些多聲道影音感受中,才會想一直修下去。當然這機器的用料都很好,可以有些可調的VR或是變固定電阻,在年久之後定會氧化,讓電路出現問題(就是一些不喜歡的雜音),要修得花很多時間,但若努力修到95%,以為很好了,但認真的機主不知會不會還是不高興怎麼辦。

网友E:
感謝三太子的幫忙和各位前輩的建議
我就是這台擴大機的苦主
當初在網路上用很便宜的價錢標到
還以為是撿到寶了
沒想到聽了兩個星期就故障了...

後來在網路上又看到一台同型故障機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9893580643
我有問賣家,也是一樣的問題,會有爆音

結果被人標走後一星期
又出現在網路上,且功能正常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2236873043
我有問該賣家,可不可以幫修
都石沈大海

後來看三太子文章,知道他人古道熱腸
才把機器抱去給他修理

也在這裡感謝大家熱情回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除了S-BACK聲道聽不到聲音(可能是我面板不會操作),其它聲道都有噗聲及交流音(無音源聲)

目前查到電源 ...

根據鄰居的提醒(他有修過此類機型),有可能是音量控制IC或電源不乾淨(漣波過大)造成,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板卸下 看看悍接點有無脫悍冷悍  還有電容 尤其是靠近晶體邊的
你這個情況極可能就是供給處裡環繞聲音 ...

CHIN大住哪? 這台您要收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大,收這類機器一般都會大概詢問一下客戶大概在多少預算內要修,因為沒辦法估價,客戶提出的預算,維修者 ...

三太子收修都馬隨便
修好是運氣,修不好就殺肉
這台,殺不下手,D大您好像是住仁武,要收修這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三太子的幫忙和各位前輩的建議
我就是這台擴大機的苦主
當初在網路上用很便宜的價錢標到

uk老板,呵呵! 您是苦主
三太子功夫麥,不會拆也沒空間
有空來領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據鄰居的提醒(他有修過此類機型),有可能是音量控制IC或電源不乾淨(漣波過大)造成,請參考. ...

感謝老師來鬥三工
已知12樓的7915損壞,呵呵! 不會拆換,只有放棄

网友G:
日本人機器做的很便宜又很複雜,只有看書才能知道怎麼拆修。
https://www.dropbox.com/s/fpm1rq9b4nqs2ty/DENON%20AVC-A11SR.pdf?dl=0

設計機器的人本來就是希望您不要拿去修,新的更好又更便宜,舊的又不是一代銘機沒有保存與修理的價值。
不要迷信那些號稱旗艦等級的機器,功能與電路多毛病更多,最好是自己能處理修護,給人修ㄧ定不划算,有認識台灣代理商要給貨主服務處電話嗎(台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太子收修都馬隨便
修好是運氣,修不好就殺肉
這台,殺不下手,D大您好像是住仁武,要收修這 ...

如果業主有死馬當活馬醫的準備,當然維修預算要請業主先提出,划算的話,當然可以拼拼看,收修自然就沒問題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日本人機器做的很便宜又很複雜,只有看書才能知道怎麼拆修。
https://www.dropbox.com/s/fpm1rq9b4nqs2ty/D ...

DUKE真是厲害,AMP的PDF都被您翻出來
原來三太子說的電源板,人家叫做 Comp. Video P.W.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業主有死馬當活馬醫的準備,當然維修預算要請業主先提出,划算的話,當然可以拼拼看,收修自然就沒問 ...

感謝! 等候uk下決定~

网友:
我在台北
通常我也不喜歡收修環繞的機子
想到要卸下一大把螺絲
心就累了一半

网友:
看似問題點不大,不過看到這密密麻麻的線絡板子
也只能放棄

网友:
也許三太子已經找到了故障點了
可是只是換個穩壓ic確要拆到昏天暗地的
所以大部分的維修師傅不愛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 等候uk下決定~

沒問題,就讓三太子大哥決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問題,就讓三太子大哥決定就好!!!

呵呵! 龍哥是音響的主人,樓上幾咖會修的前輩您自己徵詢看看
這台請您有空時來扛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龍哥是音響的主人,樓上幾咖會修的前輩您自己徵詢看看
這台請您有空時來扛回去 ...

啥!三太子放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三太子放棄了!?

不是放棄~
是........................根本就不會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