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小錫爐溫度控制攺造

楼主(2015-03-23):
這種便宜的小錫爐,買了以後覺得不太好用,因為溫度太高。

拆東西時因為溫度太高,PCB都冒煙,好像也覺得不要用太久比較好。但是。。。。拆東西也不可能一下子。。。。
就想法子攺善囉!!!!

用調光器來控制功率好了。。。。。

第一張照片:就這些東西

第二張照片:調光器

第三張照片:調光器規格:110V 500W

實際使用狀況:調在62W的位置

用功率計的watt來看錫爐到底用多少能量好了。結果發現最大是160W。

後來用拆BGA來找最低高溫是在幾瓦可以剛好拆下。。。。。當然,也有用溫度計量。其實就是把錫爐溫度控制在230~260度就行了。

但還是用拆BGA來找最低的高溫。

找到以後就在調光器上面寫下80與70,分別是表示80w與70w,這樣就不用每次用都要插上功率計了。

成功以後覺得太好了,不用再聽到PCB批哩啪啦叫的聲音了。。。。。還有煙。。。。

网友A:
改溫度控制吧!
我的錫爐是有溫度控制的,在工作中我聽的到錫爐裡面繼電器滴滴答答的聲音,如果它以後掛了,應該會把溫控電路外移,然後改用SSR來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溫度控制吧!
我的錫爐是有溫度控制的,在工作中我聽的到錫爐裡面繼電器滴滴答答的聲音,如果它以後掛了 ...

改好了。

這種控制最好能像二段式烙鐵一樣,因為一開始如果功率太低,要很久才會熔化就緒。

但不是很常用錫爐,就這樣將就著用囉。

其實也滿簡單的,就接一個三隻腳的開關就行了。。。。

网友B:
你這樣用,有沒有去摸那個調光器的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樣用,有沒有去摸那個調光器的溫度?

500W、160W、60W

看了這幾個數據以後,不會有那個問題的。

网友C:
賓漢真有創意,看完你控溫錫爐
效法抄襲也做一支控瓦木柄烙鐵,挺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500W、160W、60W

看了這幾個數據以後,不會有那個問題的。

這種錫爐,大胖也有一台,
也是苦於溫度過高,搞得像火燒厝一樣,
不知道林克兄還有沒有調光器啊!?
賣一個給大胖玩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種錫爐,大胖也有一台,
也是苦於溫度過高,搞得像火燒厝一樣,
不知道林克兄還有沒有調光器啊!?

牛記得這種調光器在夜市的生活用品五金就有賣了~~ 不貴的!!
EX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2722932433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牛記得這種調光器在夜市的生活用品五金就有賣了~~ 不貴的!!
EX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 ...

感謝啊!
大胖有空來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記得這種調光器在夜市的生活用品五金就有賣了~~ 不貴的!!
EX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 ...

是啊,就是因為便宜又可以解決問題才介紹給大家。。。。。

我剛剛才看到大胖的回覆,還在想怎會找我買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賓漢真有創意,看完你控溫錫爐
效法抄襲也做一支控瓦木柄烙鐵,挺好用的

別唬弄我,你早就做好了的。。。。。

這在之前討論自製控溫烙鐵就有人討論過了。。。。

差別只是在我用這便宜的功率計來抓個別裝置的特性,這樣抓會很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因為便宜又可以解決問題才介紹給大家。。。。。

我剛剛才看到大胖的回覆,還在想怎會找我買咧 ...

牛記得在高職時有做一件... 拿來做80W烙鐵調溫用的..
回去翻出來拍照留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因為便宜又可以解決問題才介紹給大家。。。。。

我剛剛才看到大胖的回覆,還在想怎會找我買咧 ...

這個... 也有20年的歲月了吧.... 日子過得有夠快的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謝啊!
大胖有空來去找找!

我有一個  明天給你 下午

800W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這個... 也有20年的歲月了吧.... 日子過得有夠快的啦~

這個可以自己作喔!
讚一個!
大胖再來去找原理圖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個  明天給你 下午

800W的

感恩啊!
還是我把錫爐給你,
先借你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可以自己作喔!
讚一個!
大胖再來去找原理圖看看!

胖大...
這種小東西除非手邊正好有備料... 不然就別特別花時間找材料做了...
生命... 應該浪費在更美好的事物上....
牛後來也是在五金行買了一顆, 找了個Adapter的殼組合成起來用的...

這樣子... 比較好插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