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先鋒 vsa-550遙控 led 燈不停閃著用不到

楼主(2015-03-23):
很老av擴大機,遙控用不到,燈長閃著,正常時每按一次鈕閃一下燈,現在不停閃燈,試過按reset鈕都這樣請問應怎樣修?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以前我朋友搖控卡鍵也是這樣,找出卡那個鍵翹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朋友搖控卡鍵也是這樣,找出卡那個鍵翹開就好了。

已拆了全部按鍵,燈都閃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拆了全部按鍵,燈都閃著

擦擦看 說不定擦乾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擦看 說不定擦乾淨就好了

已用電子清潔劑擦過底板都唔得

网友C:
我是用鐵刷或銅刷刷過,就恢復正常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鐵刷或銅刷刷過,就恢復正常了,試試

請問用甚麼鐵刷,應怎樣刷?

网友:
一支35元
木柄銅刷毛像牙刷一樣
刷機板,炭模輕輕刷把接觸不良刷掉

网友D:
1.遙控器若用不著,拔掉電池即可.
2. "燈常閃著",指的是遙控器上的燈號或AV擴大機上的燈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遙控器若用不著,拔掉電池即可.
2. "燈常閃著",指的是遙控器上的燈號或AV擴大機上的燈號? ...

燈閃著是指遙控的燈
正常時燈不會著,要每按一鍵遙控的燈會閃一下
現在遙控用不到,燈不斷閃著,按鍵不放燈會熄
已加焊晶片印腳,及用刷清潔底板,都是這樣
不知 short左甚麼,請問更換晶振有用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燈閃著是指遙控的燈
正常時燈不會著,要每按一鍵遙控的燈會閃一下

用歐姆檔直接檢測每個按鍵的兩個接點.或觀察AV接收端的信息,可否判斷出是何者按鍵被觸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歐姆檔直接檢測每個按鍵的兩個接點.或觀察AV接收端的信息,可否判斷出是何者按鍵被觸動了. ...

謝謝指點
用表電阻擋測按鍵,其中有二鍵沒有阻值,圖中二鍵紅點,其它全部有阻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指點
用表電阻擋測按鍵,其中有二鍵沒有阻值,圖中二鍵紅點,其它全部有阻值

1.沒阻值,是指電阻約等於0歐姆(短路)/還是開路?
2.有阻值,其阻值約為多少數值?

楼主:
用數字表測數值是1,開路

网友E:
將近0歐姆,那是短路。檢查補焊腳有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將近0歐姆,那是短路。檢查補焊腳有無短路

那二個鍵應是開路,不是短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沒阻值,是指電阻約等於0歐姆(短路)/還是開路?
2.有阻值,其阻值約為多少數值? ...

遙控有二個鍵圖中(紅圈)用表測二點沒有電阻沒限大( 開路  ),看二鍵線路,有一點沒有連接任何線,測到開路是正常的,不明白若用二個鍵是用不到的
請指點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遙控有二個鍵圖中(紅圈)用表測二點沒有電阻沒限大( 開路  ),看二鍵線路,有一點沒有連接任何線,測到開 ...

你的問題是半短路造成,並非開路造成,應把重點移至開關兩端點間的阻值偏低問題先處理.

网友F:
用橡皮擦輕輕的擦一擦就可能會好了

网友E:
是不是有個學習開關沒關閉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個學習開關沒關閉的關係

是有個學習開關,但不關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橡皮擦輕輕的擦一擦就可能會好了

在下認為也是..看起來多半是石墨掉粉照成短路所至..但是此遙控器有年紀ㄋ..清潔得小心..不然會弄巧成拙..

网友:
用藥用酒精將基板按鍵面、接觸點擦洗一下就ok了(用棉花棒、不可太用力)

网友:
擦不掉..就用刀片..劃開...也可以.但要注意..
別劃過頭..

网友:
我也猜是誤觸學習鍵(鍵的接點年久短路),一直閃應該是在學習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問題是半短路造成,並非開路造成,應把重點移至開關兩端點間的阻值偏低問題先處理. ...

謝謝指點
已測了所有按鍵阻值,其中有二鍵阻值比其它偏低,二鍵阻值6k,其它40k
但遙控器損壞擴大了,現在連指示燈不著了,測過晶振沒電壓,不知是不是晶片掛了

网友G:
其實,前面有人給你建議過,為何不換下那個 2M 的陶瓷振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實,前面有人給你建議過,為何不換下那個 2M 的陶瓷振盪呢?

已更換振盪器,加焊晶片,遙控器的LED燈都是不停閃
已查遙控的信號不斷發出,檢查全部按鍵二端,沒有短路,但有個按鍵比其它鍵阻值低了,其它阻值大致上15K,低了那鍵5K,不知那裡短路導致信號不斷發出?

网友E:
那顆不關事的開關量過沒,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顆不關事的開關量過沒,是不是短路了?

那個學習開關沒短路
請問會是圖中電晶體Q3損壞關事嗎?
晶片印R5 31 查過型號MT3S111P是嗎

補充內容 (2015-4-7 11:47 AM):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個學習開關沒短路
請問會是圖中電晶體Q3損壞關事嗎?
晶片印R5 31 查過型號MT3S111P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問題是半短路造成,並非開路造成,應把重點移至開關兩端點間的阻值偏低問題先處理. ...

造成遙控器短路不斷發出信號,查到圖中近發出信號紅圏的電晶體可能損壞,粒晶體印R5 31,查了型號是MT3S111P,但不肯定
請問版主R5 31是這型號嗎?

网友D:
樓主既然懷疑Q3故障,可在線或拆下測量,甚或先以替代品作替換測試.不過若是此故障,應也只是發射紅外線(一直 導通,LED恆亮),她是不會發射按鍵信號的.建議先使用手機鏡頭觀測LED發射光源是維持恆亮,還是閃爍的亮,後者為按鍵被按下的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既然懷疑Q3故障,可在線或拆下測量,甚或先以替代品作替換測試.不過若是此故障,應也只是發射紅外線(一直  ...

已用手機鏡頭觀測LED發射光源是不斷維持恆亮,所以遙控燈不停閃著,拆了Q3,用表電阻擋1K測結果
BC 200  表針互換10
BE 10                 30
CE 10                 5
應是壞了
拆了Q3遙控燈閃了幾下就不著,請問可用甚麼型號NPN替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用手機鏡頭觀測LED發射光源是不斷維持恆亮,所以遙控燈不停閃著,拆了Q3,用表電阻擋1K測結果
BC 200 ...

OK,那就不是按鍵的問題了,可先用手邊現有的NPN電晶體先代用測試之.Q3旁邊那顆三極管檢查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OK,那就不是按鍵的問題了,可先用手邊現有的NPN電晶體先代用測試之.Q3旁邊那顆三極管檢查OK? ...

Q3旁邊那顆三極管檢查沒事,現有個C945三極管,可以代用Q3嗎?

楼主:
你好
試用三極管C945替代Q3,但唔得按鍵沒反應,LED燈沒閃著

楼主:
參考 2SC945 DATASHEET 頻率應太低,所以不行,要找過高頻率NPN代替代

网友:
多多學習才行

网友:
真是佩服您的耐心,如果是我,就拿榔頭來修理了

楼主(2015-05-11):
遙控終放找到原因,原來底板漏電,用表測量所有按鍵電壓3.5V,其中幾個電壓低了得1.5V,幾個低電壓鍵一端是連接一起,接到CPU其中一PIN,把這PIN焊腳撬起,遙控回復正常,最後查到一個按鍵如圖紅圈漏電,已界斷按鍵一端電路,遙控指示燈不再閃回復正常

補充內容 (2015-5-11 02:32 PM):

楼主:
引用 楼主:
遙控終放找到原因,原來底板漏電,用表測量所有按鍵電壓3.5V,其中幾個電壓低了得1.5V,幾個低電壓鍵一端是連接 ...

圖中按鍵紅圈漏電

网友:
真是厲害,學習起來做筆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