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像是雷射筆??拆解討論

楼主(2015-03-23):
朋友回收廠亂撿,不會玩就丟來我這了
不知道如何驅動,有一點衝動想110V直上

產品外觀

稿了老半天不知道怎麼拆
最後找到內六角才拆開結果零件被膠黏死的

只能先量尾端輸入的2條線??
阻抗是1.287 K
不知道是要供什麼電還是可能要另外的機器來驅動

网友A:
極有可能是裝18650的綠光雷射筆

更正
第三張照片有看到
630nm~670nm  <===紅光雷射
<5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極有可能是裝18650的綠光雷射筆

板子放進去~是裝不了電池的阿~
後面剪斷的那2條電線很像AC電源輸入

网友B:
110X110V/1287=9.4W
嗯! 卡大港,哩好膽試看麥

2.4X2.4V/1287=4.4mW

网友C:
雷射二極體所使用的 "mW" (milli-watt) 是 radiant flux 的物理量。翻譯成中文是輻射通量。
Wikipedia 的說明:
在輻射度學中,輻射通量或輻射功率是對單位時間內通過某一面積的所有電磁輻射(包括紅外、紫外和可見光)總功率的度量,既可以指一輻射源發出輻射的功率,也可以指到達某一特定表面的輻射能量的功率。

與電功率 W= V * A 的定義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X110V/1287=9.4W
嗯! 卡大港,哩好膽試看麥

零件包的死死的而且是硬梆梆
有沒有什麼方法除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射二極體所使用的 "mW" (milli-watt) 是 radiant flux 的物理量。翻譯成中文是輻射通量。
Wikipedia 的說 ...

應該都是Watt,一個是輸入功率,一個是輸出功率,總是會有耗損。

网友D:
應該是DC5V input吧...
黑線有字的那條接正極?? 賭它一把..??

网友E:
半導體雷射就是雷射二極體,工作電壓與 LED 相近只是電流比較大而已。
電路板上面(黑膠裡面)的電路就是個定電流電路與恆定功率輸出控制迴路。
這種雷射裝置是工業或實驗室用的,雷射二極體的封裝內還有一顆光電檢知二極體,利用檢知回來的電壓訊號來回授控制電流迴路,讓光的輸出維持恆定數值。
所以這種雷射二極體是三隻腳的鐵殼封裝,與一般常見的指示光筆是不同等級的物品。
最前面還有幾片光學鏡讓原本擴散角很大的光聚成很小的擴散角,讓射到幾公尺外的光點還是很小。
因為如此特別所以體積龐大就不要見怪。

建議用電源供應器來測試,電壓從 1.5V 用細調旋鈕慢慢升壓上來,限流先設 100 mA 左右。
如果限流電路異常這樣送電才不會一下子就損壞雷射二極體。
此物的電源供應器應該是常見的 5V、9V、12V 這幾種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DC5V input吧...
黑線有字的那條接正極?? 賭它一把..??

沒聽阿牛的話~用沒字那邊當正級
發生專炸元件
會選那邊當正級是因為他有串一顆像電解的零件
不過包太死看不到編號用電錶量有3百多甌
一整個賭錯了~沒關係還有另一隻可以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聽阿牛的話~用沒字那邊當正級
發生專炸元件
會選那邊當正級是因為他有串一顆像電解的零件

吽....
像電解的那顆會不會是二極體???
但... 最少下一次不會錯了吧.... (苦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導體雷射就是雷射二極體,工作電壓與 LED 相近只是電流比較大而已。
電路板上面(黑膠裡面)的電路就是個 ...

謝謝回覆
跟你描述的一樣
但今天電供可以轉太大還是接反爆電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吽....
像電解的那顆會不會是二極體???
但... 最少下一次不會錯了吧.... (苦笑) ...

早上可能接錯還是電供轉太大
碰的一聲~電容爆掉
早知道先剪開看
~阿牛說的沒錯~
有字的那條進來是串一顆100UF/16V的電容(且進入端為電容的正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早上可能接錯還是電供轉太大
碰的一聲~電容爆掉
早知道先剪開看

COW... 還真的朦中了!! 一定要來去買樂透!!

PS :
之前電線牛也都是亂亂接... 直到某一天發現...
接線好像有一定的規則... 有字的那一條是正極, 沒字的那一條是負極...
這是遵守了哪個原理或是規範並不清楚... 但牛後來也就從善如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W... 還真的朦中了!! 一定要來去買樂透!!

PS :

另一隻可能剛好留到沒字那段~看你怎麼猜
還好有2隻比對 , 犧牲了第1隻
最後用DC 12V 打出來的是紅光也~

网友:
順便給大夥看看古早的氦氖雷射管

雷射管三隻
白黑兩隻是 10mW 的,脫光光的是 5mW。

不同的電源供應器
有 AC 也有 DC,有 10mW 也有 5mW 用的。
詳細看標籤上有標示輸出電壓與電流。

想看更大隻的還有,沒拿出來拍。

現在的半導體科技很厲害,5W 等級都做出來量產了。
一不小心反射或漫射光就能傷害到眼睛。

氦氖雷射的效率只有萬分之五,而半導體雷射可以大於十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一隻可能剛好留到沒字那段~看你怎麼猜
還好有2隻比對 , 犧牲了第1隻
最後用DC 12V 打出來的是紅光也~

哈... 勇大把它搞到能動作了!! (拍手!!)
遇到沒字的喔... 那就學勇大... 了不起二次中一次了~~ (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 勇大把它搞到能動作了!! (拍手!!)
遇到沒字的喔... 那就學勇大... 了不起二次中一次了~~ (笑) ...

阿勇不信邪
把另1隻爆掉的電容剪掉留原腳(因為原腳黏死的)
換上新電容後 , 供電一樣有光也~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勇不信邪
把另1隻爆掉的電容剪掉留原腳(因為原腳黏死的)
換上新電容後 , 供電一樣有光也~哈哈

之前好像有痞友拆了一堆光碟頭給我... 牛就自己惡搞了的說...

网友F:
好誇張的影片,真的用光碟機的雷射頭能改到這種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誇張的影片,真的用光碟機的雷射頭能改到這種程度?

不誇張呀.. 這是牛拍的影片呀~~
但它也只是將雷射能量距焦, 在木頭表面留下痕跡而已...
並不像大家想像的 "有殺傷力"....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367
要玩要注意那個焦點是 "很強的亮光"!! 很傷眼的!!

网友G:
接下來牛要當痞酷刺青板區的板主?!~

高階會員一律刺上"我愛烏骨雞學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接下來牛要當痞酷刺青板區的板主?!~

高階會員一律刺上"我愛烏骨雞學姊".. ...

A大想太多了...
試過了... 那個焦點照皮膚.. 其實就溫溫的而已... 上不了字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大想太多了...
試過了... 那個焦點照皮膚.. 其實就溫溫的而已... 上不了字的!! ...

這樣ㄚ~~那麻煩你繼續努力搞出一支雷射砲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這樣ㄚ~~那麻煩你繼續努力搞出一支雷射砲來

A大的須求最少也要是CO2雷射才行的!!
牛只喜歡稍稍涉獵皮毛... 玩不起那麼大的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D:
A大的須求最少也要是CO2雷射才行的!!
牛只喜歡稍稍涉獵皮毛... 玩不起那麼大的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 ... B%E8%A8%AD%E6%96%BD

這類的n_060|

网友:
這個好~~弄支25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9%BB%9E%E7%81%AB%E8%A8%AD%E6%96%BD

這類的n_060 ...

炸大... 這.. 放在家裡開火... 外面應該會排滿SNG車吧??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