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顯示卡 不清楚型號 冒出火花

楼主(2015-03-24):
從朋友那拿回來使用   插上電腦後冒火花  過陣子無法開機

請問這有辦法買材料修理嗎???

有大大知道這片顯示卡是什麼型號嗎??

非電子科不太懂怎麼用三用電表量   有大大願意教導嗎   虛心受教

燒毀地方

燒毀地方

顯示卡

顯示卡

网友A:
一般卡上都會有一些文字印刷,或是標箋,拍上全張下的正反面和有文字圖標的圖片提供辨識。

卡在你手上,只上兩張局部圖,要正確判讀確實有點難。

网友B:
依第一張圖,應該是mlcc電容燒毀。要知道容值才能到電子材料行買到正確的材料。
三用電表無法得知確切容值,要用電容表。
除了mlcc電容本身體質不良外,也有可能是其它元件造成,無法保證換上良品後就運行正常。

以上不足或謬誤處還請板上大大指正。

网友C:
會拿烙鐵嗎

SMD元件  兩個點  反覆快速加熱就可以解焊了

這個要45W的溫度才夠   因為電源區銅很多 熱會被散去

网友D:
拆廢顯卡 一樣顏色的更換上去 寄的清潔好 PCB上的黑黑的部分如果有裸露 請盡量補上絕緣漆耐高溫的 然後補上不行舊用現非現連接看他連接那

版主加註:錯字和標點符號應可再加強,使回文更有價值及容易閱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卡上都會有一些文字印刷,或是標箋,拍上全張下的正反面和有文字圖標的圖片提供辨識。

卡在你手上,只 ...

感謝大大提醒   我在上面找過文字印刷或標籤   都找不到所以才上來提問^^

也開不了電腦不然會使用CPUZ去看是什麼顯示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MSI 4670 特仕板   ZALMAN的風扇

http://shadowsfalltw.gjisland.net/blog/?p=524

感謝  讓我知道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第一張圖,應該是mlcc電容燒毀。要知道容值才能到電子材料行買到正確的材料。
三用電表無法得知確切容值 ...

感謝大大的教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拿烙鐵嗎

SMD元件  兩個點  反覆快速加熱就可以解焊了

會烙鐵有100W的  所以不懂是啥材料  所以提問想去買來更換看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廢顯卡 一樣顏色的更換上去 寄的清潔好 PCB上的黑黑的部分如果有裸露 請盡量補上絕緣漆耐高溫的 然後補上 ...

沒有廢顯卡.......哈哈   正在想辦法取得更換材料   感謝教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烙鐵有100W的  所以不懂是啥材料  所以提問想去買來更換看看   感謝^^

陶瓷電容
MLCC

買不到合適的 那東西不賣散的 那個位置電容值大約介於10~22uF

拿下來就好了    100W烙鐵   時間要控制好

网友:
我有一片一樣的也是電容燒掉換完就好了
我是燒大顆拿計憶體上的電容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