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電鑽rheinkraft pcd0962的內部線路圖

楼主(2015-03-24):
大家好.新手上路請多指教
小弟身邊多了一支故障的rheinkraft pcd0962的電鑽.在找尋問題時不慎將所有的電線弄掉了.最後找到問題是馬達碳刷異常磨損.在處理好之後馬達可以轉了.現在的問題就線路不會接.已標示電線編號和插孔字母.請達仁幫忙.求助....謝謝....

馬達的電線一和二

馬達的電線一和二

開關左側插孔A和電線三和四

開關左側插孔A和電線三和四

開關右側的插孔B

開關右側的插孔B

電池夾的電限五和六

電池夾的電限五和六

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的電線七.八.九

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的電線七.八.九

開關底下的插孔G.M2.D.S.B+.M1.B-插孔

開關底下的插孔G.M2.D.S.B+.M1.B-插孔

网友:
FYI

http://s.taobao.com/search?q=%E7%9B%B4%E6%B5%81%E9%9B%BB%E9%91%BD%E9%96%8B%E9%97%9C&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ndex&spm=1.7274553.1997520841.1&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50324

示意圖

M+ M-  : motor  ;  B+ B- : battery

最好用電錶再量看看  電線插孔A, B 與 3, 4  是否導通

電線7 8 9 對應 G D S   應該查一下IC 型號 看G D S 是哪隻腳

參考看看

楼主:
感謝duncan大大的相助.po上的線路圖對我幫助許多.只是找不到那個FET的型號是什麼.在憑一股笨膽的感覺下試插還真讓我朦對.本來友人要丟的工具就這樣被我處理好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