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A 交流電流表, 改成直流的疑問

楼主(2015-03-24):
http://bbs.pigoo.com/thread-37298-1-1.html
50V電壓表, 改成1.5V, 可行嗎?

上面是以前的疑問, 今天又有類似的需要, 實際是車燈的12V直流, 因為電表最大看到 10A, 每次量都破表, 估計要到 15A 或 18A 之間.

所以想要自己做一個

拆了看看, 結果有些疑問

1) 1N4004 可以撐到 20A 嗎, 記得都是 1A 的規格
2) 不改機, 直接用可以嗎

网友A:
肯定不行,1A 規格流過 20A 會怎樣大家都知道吧?這顆電表盤面雖然標示 20A,但應該不是實際流過表頭的電流,必須搭配比流器或 SHUNT 一起使用。

測量直流大電流,一般最常見的就是串接一顆低電阻 (如 10mΩ SHUNT),20A流過去就會產生 0.2V 壓降,用一顆 0.2V 滿刻度電壓表就可以測量 20A 滿刻度電流。

网友B:
少了比流器

這個設計是不能夠測量電流的

交流改直流  可以!!

要知道滿刻度電表耗電流   還有動圈內阻
之後再設計電阻網路就好

一個錳銅絲  一套分壓網路 一個表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1A 規格流過 20A 會怎樣大家都知道吧?這顆電表盤面雖然標示 20A,但應該不是實際流過表頭的電流 ...

原來是這樣....謝謝大大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了比流器

這個設計是不能夠測量電流的

原來是這樣....謝謝大大提示

网友:
你說的問題,要等到中秋節夜晚,請專炸大一起欣賞,這樣才能配合節慶 ...
其實這種問題,你心裡早就有數,又不是外行,你大概只是想這裡比較熱鬧,來跟大家一起玩 ...
ysc大説的是較容易的方式,不過這樣就不好玩了,也學不到東西了,應該不符合你的期待.

複習一下歐姆定律,分壓器,電壓錶,電流錶原理,再把錳銅線和錳銅電阻這些分流器加入,你就可以玩很多很多花樣了,想玩多一些就買錳銅線自己剪來玩,玩不多就買錳銅電阻可以了.

以後要玩該類的遊戲,一定要找專炸大陪你,他可能比較清楚如何炸得漂亮,比較好看 ...

祝你 玩得愉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