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伊瑪 IP4203電熱水瓶維修

楼主(2015-03-24):
這台是老丈人用的,買了快4年才開封,用了2年就掛點,症狀為不加熱不保溫,其他正常

外觀

打開底蓋

量加熱片,煮開保溫全都開路,第一次碰上

給他脫光

還好溫度保險絲沒斷

從另1台塑膠殼爛掉的亞拓3.5L熱水瓶殺肉,都是700W,雖然外殼直徑一樣,內膽直徑差了一大截,加熱片鎖不上螺絲,用鐵絲固定

上電試機,可煮開並切換保溫

多出來的零件,包括舊加熱片,加熱片護圈(沒啥用),加熱片固定螺絲

這台在試機時,繼電器會翁翁叫,2顆都是7A,看來廠商省很大

网友:
安安,所以這是加熱環斷路(可能是燒壞了)的問題?

网友A:
大夫~~有沒有這麼誇張ㄚ,沒用加熱圈還會掛?!

買新加熱圈要多少銀子?

繼電器應該用10A甚至11A的產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夫~~有沒有這麼誇張ㄚ,沒用加熱圈還會掛?!

買新加熱圈要多少銀子?

這台是加熱環 700 W 的,所以繼電器用的是 "剛剛好" 的規格。
不過說實在的,用 10 A 的成本應該也沒差多少

网友:
RE: 多出來的零件,包括舊加熱片,加熱片護圈(沒啥用),加熱片固定螺絲

加熱片護圈...對外飾蒙皮的隔熱保護,如果裝的下,還是裝上,以策安全!

楼主:
這台已經用2年了,不過這種貼牌的品質真的看運氣

加熱片護圈就是包在加熱片外的薄鐵片,還包的緊緊的,不像機車排氣管護墊有空隙,本身沒啥隔熱效果,廠商應該裝隔熱棉的

廠商不太願意賣消費者零件,小弟跑過東龍跟亞拓工廠,幾乎都碰軟釘子

聲寶跟大同比較願意賣

网友:
嗡嗡叫應該是哪顆大的變壓器沒有隔離又設計太近,久而久之會磁化小繼電器產生共鳴。

經常看配電盤電磁開關若間距不足或金屬隔離,用段時日就會哀嚎(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已經用2年了,不過這種貼牌的品質真的看運氣

加熱片護圈就是包在加熱片外的薄鐵片,還包的緊緊的,不 ...

保溫棉,今非昔比,此論壇連PO求修桌上型內膽都沒有看到保溫棉,我的也沒有,唯一目前例外的是有看過立式飲水機(要價不菲,有壓縮機吧)
保溫是用電的吧,可縮短壽命,增加用電,消費者買單。

网友D:
上次看到一位大大,在內膽和塑膠外殼間,加塞了保溫耐熱綿(矽酸鋁材質)
應該多推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加熱環 700 W 的,所以繼電器用的是 "剛剛好" 的規格。
不過說實在的,用 10 A 的成本應該也沒差多 ...

將本求利下的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已經用2年了,不過這種貼牌的品質真的看運氣

加熱片護圈就是包在加熱片外的薄鐵片,還包的緊緊的,不 ...

沒錯~~為修是他們的利益所在,東O我曾想跟他們買出水泵,
結果打死不願意要我自己去他們服務站,說幫你弄好沒多貴。

該死的是服務站離我超遠不符成本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溫棉,今非昔比,此論壇連PO求修桌上型內膽都沒有看到保溫棉,我的也沒有,唯一目前例外的是有看過立式 ...

日本品牌的才有做保溫措施....台灣的幾乎是內膽外露不燙外殼就好..

网友:
垃圾級的產品, 沒十分必要的話就最好讓他退役, 耗的電費夠買個傳統的保溫熱水瓶

网友:
日系品牌的電熱水瓶還保留了免電保溫能力,換言之它就是一台可以電熱燒水的保溫瓶(魔法瓶)

拔除電力之後仍有一定時間的保溫功能,甚至還擁有外裝電池維持碰杯出水的功能,目地是桌邊

泡茶用...如果功能上可以根據內膽水溫決定是否保溫,那這產品甚至可以免電力保溫運作..

网友:
小弟去年7月的成果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E6%B0%B4%E7%93%B6

這台目前還在服役中。
倒是因為需求關係最近再購置了真空斷熱Panasonic NC-SU403P,瓶身摸起來不會溫溫的,只有上蓋四週稍微有點溫度。
可惜每次加熱都一定會加到95度才慢慢降溫,而且最低只能保溫80度。
不能設定保溫60度而且只加到60度,
能設定4~10小時不加熱,且有自動記憶學習裝置,依照過去一週使用狀況,自行判斷何時須自動加熱。(剛買,不知效果如何),如果熱水瓶夠聰明還好,不然若能自訂加熱時段也不錯。

本來手上還多一支象印CD-EXF30上蓋壞了又缺電源線,這兩樣買全新的要大約900元。又偶然發現有人賣二手加運費要800左右,乾脆再多買來。這支先拿來純粹加水測試,搭配博計電子的電力保護器測試一下幾天內的耗電狀況。至於缺蓋的那台CD-EXF30,就當備品吧。

想想其實真的要省電,一般電熱水瓶可以搭配多斷定時器,把不常用的時段停止供電。

最近老人家壞了一台日本伊瑪Imarflex IP-3506大約十年的機子,也是上蓋掛了。找到原廠說沒賣上蓋了,只好有空拿來殺殺玩玩。
突有一想,也許不論是哪個牌子的電熱水瓶,用到六七年左右就該先買個上蓋預備著,免得原廠沒得賣了。可是也有風險如果將來是壞其他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看到一位大大,在內膽和塑膠外殼間,加塞了保溫耐熱綿(矽酸鋁材質)
應該多推廣 ...

ㄏㄏ,是說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