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先進ATMLH904這顆可以用24C代嗎?

楼主(2015-03-24):
請問各位先進ATMLH904這顆可以用24C代嗎?

ATMLH904=ATTINY13V-10PU

网友:
不一樣喔,ATTINY13V-10PU是8支腳單晶片,24C是 I2C EEPROM,不一樣的東西,而且單晶片需要燒程式進去才會跑,買到一樣型號換上去也不能用。

网友A:
ATMLH904 應該不是 ATTINY13V-10PU
904 是 date code

這顆應該是 AT24系列, 容量還要看第二排字串, 照片太小看不清

標示法請參考下面兩個聯結的 page13
http://www.atmel.com/images/doc5134.pdf
http://www.atmel.com/images/Atme ... C-02C-Datashee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LH904 應該不是 ATTINY13V-10PU

應該是 AT24HCxxB, 容量還要看第二排字串

我是對照這裡

ATMLU對應ATMEL芯片http://blog.xuite.net/chenni037/ ... L%E8%8A%AF%E7%89%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LH904 應該不是 ATTINY13V-10PU
904 是 date code

第二排32C.那是代表24C32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排32C.那是代表24C32嗎?

AT24C32C
http://www.atmel.com/images/doc5298.pdf
page15 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