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幕對講機故障

楼主(2015-03-24):
http://photo.xuite.net/evonne2013/19461806
我家是4樓透天,一樓對講機有螢幕,最近發現一樓對講機螢幕無法顯示...燈也不亮,也無法正常控制開啟外門,但講話功能是正常,其他樓層的對講功能也正常

請問有可能是哪裡有問題?
ps.對講機拆開上蓋零件如圖所示

請務必注意本版規定︰
1. 標題中請加註品牌、品名、型號及故障原因。
2. 在本版發帖一定要有照片(回覆不限)。
3. 照片不得使用外連空間,請先選右上角「進階模式」,再用貼文框上面「圖片」功能,上傳照片或圖片。

上述重點其它注意事項請詳閱版規,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同意以上規則後,請刪除以上說明再發帖。謝謝配合!

网友:
請注意版規,照片勿外連。

网友:
本版規定︰
1. 標題中請加註品牌、品名、型號及故障原因。
2. 在本版發帖一定要有照片(回覆不限)。
3. 照片不得使用外連空間,請先選右上角「進階模式」,再用貼文框上面「圖片」功能,上傳照片或圖片。

上述重點其它注意事項請詳閱版規,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同意以上規則後,請刪除以上說明再發帖。謝謝配合

能犯的你全都犯了   要改不能改了
下次再重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