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商用 RO純水機 第三道濾心請教

楼主(2015-03-24):
商用 RO純水機 第三道濾心請教

造水量:24H/ 300加侖

第一道:10"PP5微米濾心

第二道:10"高級顆粒活性炭濾心

第三道:10"壓縮炭柱活性炭濾心

請問 壓縮炭柱活性炭濾心想以10"PP 1微米濾心替代如何?

既然是直接輸出那逆止閥應接在濾桶輸出或排水或不接?(沒蓄水桶壓力),(賣方有給一個逆止閥)
請教前輩先進

网友:
逆止閥應該接RO輸出(原本是防止儲壓桶內的水逆流從廢水流掉)...

壓縮炭柱活性炭濾心想以10"P 1微米濾心替代如何?
以前就是這樣配置(第3道用1um),同時能濾掉第2道產生的碳粉,延長RO膜壽命等等(我更換濾材時第3道通常帶黑點,呈現灰灰色,然後為了省錢把換下的第3道拿到第1道繼續用n_081|)...
這幾年流行第3道用壓縮活性碳...
但是我還是龜毛地在第3道後加了1支1um的PP,當然還是希望濾一下碳粉...

网友A:
第三道用活性碳或昰 1U PP 都可以,不過由於通常 RO 第四道是 RO 膜,所以活性碳碳渣容易對 RO 膜造成不良影響,所以大多用 1U PP 替代 。

逆止閥是用來提供一個穩定的回壓(由壓力桶上產生的),以控制高壓開關,用來 ON/OFF RO 機電源的。

有點不了解,你的 RO 系統為何會如此簡單,應該還有其它配備吧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道用活性碳或昰 1U PP 都可以,不過由於通常 RO 第四道是 RO 膜,所以活性碳碳渣容易對 RO 膜造成不良 ...

老強:

是在原三道過濾後增加"400公升 商用RO組",沒蓄壓桶,有買電腦控制盒只有裝低壓電磁開關,
以手動開關代替滿水開關(高壓),所有線接往控制盒,有製水前後沖洗RO功能,類似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051093814
但沒後置過濾,會在低壓開關前裝排水,目前約使用半年,造水1公升/1分鐘,換濾心前更快,
以後第三道就用 1U PP,謝謝解答

壓縮炭柱活性炭濾心用過出水很小,真懷疑炭能接觸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強:

是在原三道過濾後增加"400公升 商用RO組",沒蓄壓桶,有買電腦控制盒只有裝低壓電磁開關,

了解。你的 RO 膜應該是國內溢泰的。原來每分鐘可造一公升的水,真的是很快,一般 50 加崙的要造滿一桶,約 12-13 公升,可能要 1.5 小時。

你的 RO 膜用多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強:

是在原三道過濾後增加"400公升 商用RO組",沒蓄壓桶,有買電腦控制盒只有裝低壓電磁開關,

另外,你說:"壓縮炭柱活性炭濾心用過出水很小"。

其實活性碳依製造方式,也有不同的分法,壓縮活性碳是整塊的,像個棒子。另外還有顆粒活性碳(有不同大小的顆粒),要如何分別呢? 很簡單,用手拿起濾心,搖搖看,壓縮活性碳是沒有聲音的,至於顆粒活性碳,顆粒愈大,聲音愈輕脆、大聲。

不同的材質確實會影響水流速。不過若你濾心種類都沒變過,以前造水速度很快,現在慢了,RO 膜用久了多少也會堵塞,所以想問一下 RO 膜使用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說:"壓縮炭柱活性炭濾心用過出水很小"。

其實活性碳依製造方式,也有不同的分法,壓縮活性碳是 ...

老強大:

RO 膜使用約6個月平均日造4公升(含分鄰居長者用),
換顆粒活性炭濾心過後立即出水很小,還氣振(應有空氣)轉鬆濾殼排氣也無效,約十日後才沒振
又沒熱心達人可詢問,實在....

希望版主能多出現解答,
現在石門水庫供應自來水原水水質,也許達有水就好情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強大:

RO 膜使用約6個月平均日造4公升(含分鄰居長者用),

對了,忘了問,你的加壓方式是? 若是使用加壓馬達,馬達用多久了,造水速度若變慢了,也有可能是馬達的問題。

檢查方式:

1. 聽聽看馬達是否有異音
2. 用手放在馬達上,震動應該很平穩,是否有不規則的震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了,忘了問,你的加壓方式是? 若是使用加壓馬達,馬達用多久了,造水速度若變慢了,也有可能是馬達的問 ...

老強:

DC36V 加壓馬達與RO部分是同時買,均約6個月,覺得是換前置濾芯時部分碳粉跑到RO膜,震動時各管排氣仍無效約10天才恢復正常,目前已正常震動,
控制盒帶簡單EC 電極能顯示數值
想請教換前置濾芯時排水時間方式與建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強:

DC36V 加壓馬達與RO部分是同時買,均約6個月,覺得是換前置濾芯時部分碳粉跑到RO膜,震動時各管排 ...

安安,關於所說的震動及排氣現象,其實這種情況我從來沒遇到過。

不過我想可能的原因和濾心是沒關係的,有可能是進水(原水)和 RO 本身流速配合上的問題。

另外你這台是要造水時才會開電源使用嗎? 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安,關於所說的震動及排氣現象,其實這種情況我從來沒遇到過。

不過我想可能的原因和濾心是沒關係的, ...

老強:

是造水時才會開電源使用,一天只用一次用好清洗停止就關電源

好像換濾心都有發生出水會撲撲聲,因為都自己換與組裝,所以換濾心好像也需專業技術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強:

是造水時才會開電源使用,一天只用一次用好清洗停止就關電源

跟我想像的情況一樣。

有可能是由於清洗及關電源的關係,想想,清洗沒有水進來,但清洗也是需要水流出的。所以會造成內部份真空。其實 RO 機剛開始關掉電源及水源,內部還是有部份廢水會排出的

至於多用幾次就沒就這個現象,那是因為內部水都充滿了,所以不會有這種情況了。

這也是你這台剛換濾心會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想像的情況一樣。

有可能是由於清洗及關電源的關係,想想,清洗沒有水進來,但清洗也是需要水流出的 ...

老強:

換濾心是拆低壓進RO水管排水,正常排水由控制盒啟動電磁排水
以前都以為是前三管有空氣分別鬆管排氣滿地濕,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