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求助}RO淨水器問題

楼主(2015-03-24):
整裡一個拆下的RO淨水器,沒有壓力桶,打算直接入飲水機以浮球控制。
啟動時廢水快速排放大約1分40秒(2200CC)【這階段純水出水口只是慢速滴水】,過了這1分40秒之後開始純水出水端,廢水口兩者出水速度相近【相同的杯子量取約0.8:1】
******
模擬浮球控制,將純水出口關閉,過一下子幫浦停止【FULL燈亮起】【表是滿水位】看來正常。
以下問題出現,純水出口開啟,模擬低水位期待幫浦啟動。此時幫浦依舊不動【FULL燈號還是亮著】
必須重新關閉電源之後再重新開啟電源,幫浦才會重新啟動【FULL燈會亮短時間然後熄滅】
>>重複一開始的情形廢水快速排放一段時間然後倆出水口相近速度出水。

補充內容 (2015-3-24 06:53 PM):
[/b新手沒照像沒圖片]
     1。有電腦盒控制所以有燈號。
          2。模擬的意思是還沒裝浮球【就算裝上浮球也只是單純的水位控制不含微動開關】

補充內容 (2015-3-24 06:56 PM):
沒有更動原來的高低壓開關【所有配件都照舊】,目前只是將朋友拆下閒置的RO淨水器,重新整理測試

補充內容 (2015-3-24 07:56 PM):
圖片無法上傳【明明檔案已經很小只有幾百K】

网友:
請注意版規,發文必須附照片。

RO控制系統如何?有沒有電路板控制(微電腦式)?
如果只是進水、儲水壓力 微動開關控制應該很簡單啊,您目前是否以浮球開關取代高壓開關?是的話就檢查浮球開關低水位時微動開關是否導通?

网友:
每種控制盒的設計都有些不同。
一般的控制盒,會有兩組接線分別接到低壓及高壓開關,你查一下,直接把高壓短路或斷路即可測試了
記住,不要接錯,否則可能會把控制盒燒壞,因為有有的接線是接進水、沖㧥電磁閥以及馬達的變壓器的。

你沒附上圖,真的很難解決你的問題!

楼主:
終於成功上傳圖片。

開始啟動時的燈號

開始啟動時的燈號

將純水出水口壓住【表是滿水位】的燈號

將純水出水口壓住【表是滿水位】的燈號

网友:
你說:"啟動時廢水快速排放大約1分40秒(2200CC)【這階段純水出水口只是慢速滴水】"

這應該是重新啟動時,自動清洗發揮功能。

另外,你用的浮球開關是用哪種的,PO 張圖比較容易抓問題。

楼主:
目前還沒裝上浮球【只是預計以後要裝浮球來控制】現在只是用手壓住出水口【模擬浮球滿水位的情形】
量測過高壓開關>>正常。拆下電腦控制盒>>雖然沒看到零件燒毀跡象,但是幾乎所有電子零件的腳位都有
鏽蝕的現像>猜測電腦控制部分有問題。

网友:
你說高壓開關沒問題。其實測試很簡單的,高壓開關是 NC 接法,也就是平常是 ON 的狀況,回壓大到某個程度(20 - 40 PSI)會頂開內部的微動開關,成為 OFF。

所以不用那麼累,只要把高壓開關一個接線拔下(OFF),看看是否正常就可測試了!

另外,高壓開關上有一個內六角調整螺絲,是用來調整作用壓力的,不過這一般要配合壓力錶來調整。

個人覺得你的控制盒出問題的機率不高。

楼主:
這是第一次拆裝ro淨水器,平常喜歡diy拆裝各種東西

高壓開關的測試我會量測>一般基本的電子會一點。高壓開關是一個橡皮閥頂個微動開關【剛才拆開檢查過】平常是導通,壓力高到一個程度>>開路不通。測量是OK。
後來拆下電腦控制盒,只做觀察沒有做其他動作。可能是以前放置太潮濕(猜想),發現電子零件的腳都有鏽斑現象>>推測有哪部分影響了數值>>
【當出水端關閉壓力升高>高壓開關啟動開路>電腦盒的燈號還是滿水位(FULL燈亮)】
正常來說高壓開關壓力高時,開路>>訊號送到電腦盒>>FULL燈該熄滅>>開始打水才是。<<<此處異常
每次都要重新關閉電源再開啟>>就會出現廢水快速{逆沖洗}的情形<<這似乎也不怎麼正常吧?怎麼會每次都要逆沖洗?有可能我現在都還沒更換濾心?是不是會這樣每次都逆沖洗?】
【濾心都是以前的】打算全部更新濾心。
現在只是整理檢測,看看有哪些配件需要更換。一次網購。【如果真是電腦控制盒壞掉?可以改成手動嗎?或是買個電腦控制盒比較簡單?】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開關的測試我會量測>一般基本的電子會一點。高壓開關是一個橡皮閥頂個微動開關【剛才拆開檢查過】平常 ...

那個控制盒也要幾百至 1000 吧!

改成沒控制盒的方式,很簡單的,這兩天我會 PO 上來。

你懂電子,大概提一下:

1. 電源兩條線進來,一條接馬達的變壓器及進水電磁閥,同一點
2. 電源另一條則是串低壓再串高壓開關,再接到變壓器及進水電磁閥
3. 沖洗電磁閥不用接

你可想想為何要如此接,原理會簡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開關的測試我會量測>一般基本的電子會一點。高壓開關是一個橡皮閥頂個微動開關【剛才拆開檢查過】平常 ...

你說:"正常來說高壓開關壓力高時,開路>>訊號送到電腦盒>>FULL燈該熄滅>>開始打水才是。<<<此處異常
每次都要重新關閉電源再開啟>>就會出現廢水快速{逆沖洗}的情形<<這似乎也不怎麼正常吧?怎麼會每次都要逆沖洗?有可能我現在都還沒更換濾心?是不是會這樣每次都逆沖洗?】
"

上面的 >FULL燈該熄滅>>開始打水才是 應該是停止 "造水"。

前面已說過,每一個控制盒的設計理念都不一樣,你這個控制盒沒有手動沖洗功能。這是正常的。有些控制盒每次造水時都會自動沖洗約 10 秒,更高階的內有個 timer 一日可能會沖洗個幾次,這些沒一個準,要看設計!
高壓開關內的微動開關正常,並不代表高壓開關功能正常,別忘了前面說的啟動點。

楼主:
高壓開關內的微動開關正常,並不代表高壓開關功能正常,別忘了前面說動啟動點。

我拆下高壓開關出水端的館子>>從此處關閉[模擬達到高壓}【測量為度開官此時是開路】此時full燈亮起
再鬆開出水端{模擬低水位}【測量為動開關是短路】>>可是full燈不會熄滅。

明天晚上再試試看,去除電腦控制盒的接線方式

网友:
純水出口開啟,模擬低水位期待幫浦啟動。此時幫浦依舊不動【FULL燈號還是亮著】
須等FULL燈號熄滅馬達才會運作,這組控制盒大概要等15-30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開關內的微動開關正常,並不代表高壓開關功能正常,別忘了前面說動啟動點。

我拆下高壓開關出水端的館 ...

電腦控制盒機種通常有延遲功能,高壓到達時會馬上切斷馬達,但降到低壓需要補水時會延遲幾十秒才會啟動馬達,這是為了避免鵝頸龍頭開關時壓力瞬間降低導致馬達短暫運轉。

网友A:
現在鬧切水,我是將廢水裝在桶子,再利用,如做一些日常清洗,不知大家如何處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現在鬧切水,我是將廢水裝在桶子,再利用,如做一些日常清洗,不知大家如何處理 ...

我很早以前就是這麼做
看著廢水盛滿水缸 覺得廢水量很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早以前就是這麼做
看著廢水盛滿水缸 覺得廢水量很恐怖

我也是廢水接到一個大桶子再利用。

廢水多少要看使用量,若只是飲用的話,以一家4口,每人 3 公升,若排廢水與造水比例為 2.2:1,一天約會排 50 公升的廢水。

沖一次馬桶約 30  公升的水,泡個澡至少 300-400 公升的水,所以有一好沒兩好,是否浪費水視個人而異了。

楼主:
拆掉電腦控制盒依照cremaker大所說的方式接線,一切正常。果然是電腦控制盒有問題。

如果廢水也可以有個浮球控制應該更方便,廢水桶裝滿時,馬達不啟動,以免廢水溢出,【是不是該裝帶有微動開關的浮球?】

特別感謝cremaker的指導。這樣接線沒有逆沖洗,是不是可以接上沖洗電磁閥?(純手動的逆沖洗)

該怎麼接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掉電腦控制盒依照cremaker大所說的方式接線,一切正常。果然是電腦控制盒有問題。

如果廢水也可以有個浮 ...

你可以看一下原來的沖洗電磁閥,應該是併聯在廢水比兩端,大概也是 110VAC,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造水時,把它接 110VAC ,或是接一個開關也可以。

沖洗其實原理很簡單,讓廢水比短路,這樣全部的水都由 RO 膜表面流過,沖掉 RO 膜表面附著的污著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原來的沖洗電磁閥,應該是併聯在廢水比兩端,大概也是 110VAC,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造水 ...

師ㄟ~~~那如果像我們高雄水質硬,沖洗次數應該會更多吧?

不然RO膜都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師ㄟ~~~那如果像我們高雄水質硬,沖洗次數應該會更多吧?

不然RO膜都掛了.. ...

這樣說也對。

一般家庭用,以高雄來說,約一周一次我想應該夠了。

楼主:
這淨水器原先有電腦控制盒,電源經過變壓器供應正個電路、馬達、電磁閥,所以兩個電磁閥都是24VDC。

廢水比的作用原理是甚麼?經過RO濾心過慮之後不就已經將純水、廢水區分了嗎?為什麼還需要廢水比來篩選?

另外請教通常高、低壓開關是怎麼固定?這兩個元件外觀上看來都沒有適當的固定方式?難道都是隨著2分管隨性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淨水器原先有電腦控制盒,電源經過變壓器供應正個電路、馬達、電磁閥,所以兩個電磁閥都是24VDC。

廢水 ...

不知你有沒注意到,一般的濾材(RO 膜也算是一種濾材),都是一個進一個出,但 RO 膜是一個進兩個出,這是因為 RO 膜孔徑很小(具體來說大約是大腸菌的 1/5000),所以若不一部份髒水排掉,RO 膜很容易堵住。

廢水比是用來控制排放廢水的比率,在上面有個數字,像是 400、500 等,這個單位是每分鐘排放的水量。

先這樣了,今天由於有去公司上班,時間較少,明天我會將相關的資料 PO 上來給大家參考。

网友E:
大大:

就先修理控制盒,現在的新控制盒輸出已改用AC110V 電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廢水比的作用原理是甚麼?經過RO濾心過慮之後不就已經將純水、廢水區分了嗎?為什麼還需要廢水比來篩選?

廢水比就如同冷媒系統裡的毛細管,利用細小孔洞限制流量讓壓力建立起來,若將廢水比直接bypass過去,RO膜水壓不足無法將純水壓過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原來的沖洗電磁閥,應該是併聯在廢水比兩端,大概也是 110VAC,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造水 ...

21#
"所以兩個電磁閥都是24VDC"
所以電磁閥電壓需確認 24V/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

就先修理控制盒,現在的新控制盒輸出已改用AC110V 電壓

幫浦馬達還是24VDC,是不是現在新的RO使用的幫浦馬達改用110VAC?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廢水比就如同冷媒系統裡的毛細管,利用細小孔洞限制流量讓壓力建立起來,若將廢水比直接bypass過去,RO膜 ...

長見識了,原來廢水比是這樣的原理,捏水管建立壓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幫浦馬達還是24VDC,是不是現在新的RO使用的幫浦馬達改用110VAC?

新控制盒一般 輸出AC110V,所以新控制盒價格如
老強所言價格,一併更換新電磁閥電壓110V才適用。

幫浦馬達還是24VDC ,經變壓器降壓使用,
所以pigoo 精神是檢修原控制盒

如18#老強
"你可以看一下原來的沖洗電磁閥,應該是併聯在廢水比兩端,大概也是 110VAC,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造水時,把它接 110VAC ,或是接一個開關也可以。",

其實您系統只裝高低壓開關就能自動造水,只是缺少自動沖洗功能而已,也不用電磁閥
高壓開關裝在水箱進水閥前調整適當壓力(以配合浮球制水浮力),高.低壓開關與幫浦馬達變壓器輸入串聯即能自動控制。

您可拜讀
老強文章。以上供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控制盒一般 輸出AC110V,所以新控制盒價格如
老強所言價格,一併更換新電磁閥電壓110V才適用。

我也想檢修原有電腦控制盒,只是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依照強大的指導,接線手動操作是可以造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檢修原有電腦控制盒,只是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依照強大的指導,接線手動操作是可以造水了。

其實您系統只裝高低壓開關就能自動造水,只是缺少自動沖洗功能而已,也不用電磁閥
高壓開關裝在水箱進水閥前調整適當壓力(以配合浮球制水浮力),高.低壓開關與幫浦馬達變壓器輸入串聯即能自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您系統只裝高低壓開關就能自動造水,只是缺少自動沖洗功能而已,也不用電磁閥
高壓開關裝在水箱進水 ...

電池閥不就是管控水路嗎?

不用電池閥是拿掉電池閥直接將水管接通,完全依靠浮球控制進水?

高低壓開關串連控制馬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檢修原有電腦控制盒,只是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依照強大的指導,接線手動操作是可以造水了。

現在的控制盒大多是用 110VAC 的電磁閥了,因為 24VDC 的電磁閥是用馬達變壓器的電。

所以你也不用買 110ACV 的電磁閥,改一下接線即可:

1. 馬達電壓器的 110VAC 電源端,一條串低壓及高壓
2. 馬達變壓器 24V DC 併聯 24VDC 的電磁閥

24V DC 的電磁閥若用在 110VAC 上可能很快就掛了。

另外,你所說的用一桶子接廢水,桶子滿了不繼續造水。也很簡單,在低壓、高壓後再串一個 NC 型的浮球開關,就可做到了。

要注意的是浮球開關的接點電流,有些是用磁簧接點的,電流可能不耐用,可買用微動開關型(和高低壓開關的一樣),這樣接點電流絕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的控制盒大多是用 110VAC 的電磁閥了,因為 24VDC 的電磁閥是用馬達變壓器的電。

所以你也不用買 11 ...

目前依照強大所說的串接方式,不裝電腦控制盒的接線方式,已經可以運作。

如果買了新的電腦控制盒,輸出110VAC,如果不買110VAC的電池閥,

用原來的24VDC電池閥,接線都用變壓器的DC電源,豈不是用不上控制盒的電腦了?
也就不用電腦控制盒了?

廢水桶的浮球控制,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依照強大所說的串接方式,不裝電腦控制盒的接線方式,已經可以運作。

如果買了新的電腦控制盒,輸出 ...

其實 RO 機的原理很簡單的。你有打開過那個控制盒,可能會發現到 MCU 在哪? 不過昰一些邏輯電路及 Timer 在控制。

廠商為何推出這種有控制盒的機型呢? 很簡單價格區分,一個控制盒不過成本 200-300,但整體售價可以翻上一倍。

玩電子的都了解,多一個零件,多一個出槌之處,所以 "簡單就是美",以我家中及公司使用的 RO 系統來說,都沒有控制盒的。

純個人建議 ^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 RO 機的原理很簡單的。你有打開過那個控制盒,可能會發現到 MCU 在哪? 不過昰一些邏輯電路及 Timer  ...

不要控制盒,自己控制更簡單減少故障,是個好建議。

另外請較強大,關於濾心的選購,台製或是進口有甚麼需要注意的部分?
另外RO的第五道濾心,在RO之後,是不是應該選購更注重,有甚麼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控制盒,自己控制更簡單減少故障,是個好建議。

另外請較強大,關於濾心的選購,台製或是進口有甚麼 ...

而且省電,不會浪費一文錢的電費。

另外有關濾心問題,由於生產濾心技術不是什麼困難技術,所以個人覺得台製(也就是大賣場的那種即可),沒必要使用到進口的。

濾心倒是要定期更換,像第一支濾心約 3 個月換,第二支 約 6 個月,第 3 及第 5 支約一年換。

至於 RO 膜,個人建議是用到壞吧,至少可用個 3-5 年,最好準備個 TDS 測試器,以便隨時了解造水品質,這在淘寶買滿便宜的,沒必要用台灣的,台灣也是大陸貨。

楼主:
淘寶的運費算算不會更貴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寶的運費算算不會更貴嗎?

這類儀器在露天也有在賣,你可以和淘寶比較一下價格。
另外,可多買些其它的備用零件,算算一定划算的。

隨便在淘寶找了一下,你和露天比較一下:
http://tw.taobao.com/product/tds ... %A5%97%E8%A3%9D.htm

网友G:
這應該是5道式的,我家也是這種(有自動清洗的)
裝浮球開關應該不錯。
我也是先接到廢水桶,以便回收利用(冲馬通),有幾次也是因為沒注意而讓水滿出來

我在想~如果浮球開關直接切斷電源呢?(也許加個RELAY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這應該是5道式的,我家也是這種(有自動清洗的)
裝浮球開關應該不錯。
我也是先接到廢水桶,以便回收利用(冲 ...

你的機型是有控制盒的,還是沖洗電磁閥本身就有定時沖洗的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的機型是有控制盒的,還是沖洗電磁閥本身就有定時沖洗的功能?

我的機型是有控制盒的,會自動沖洗,上面還有按鈕可手動沖洗(但是我不會沒事去按)
還有一個RESET按鈕(不知道幹嘛用的,可能是當機的時候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機型是有控制盒的,會自動沖洗,上面還有按鈕可手動沖洗(但是我不會沒事去按)
還有一個RE ...

其實依你的需求,沒必要加裝 relay 的。

簡單的方式,就是把浮球開關(NC型) 串在高壓開關上,你可想想為什麼這樣可行。

浮球開關有一種可進水及內含微動開關兩用型的,不大約一個手掌般,你可在各賣場找一下。

网友:
OK了解
我還沒有打開過那個控制盒呢
等有空再來了解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