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hakko 931的烙鐵頭可以拆嗎?

楼主(2015-03-24):
這一台hakko 931拆開外蓋後插電,220uf50v電容馬上凸肚冒煙,原來是一支二極體雙向導通,更換後已正常!
但是仍然無法加熱,將溫度sensor短路後,加熱燈亮,烙鐵頭開始升溫,量了溫度sensor是斷路的!
請問這烙鐵頭是一體的,還是可以再分解,沒用過這種工具,怕拆壞,所以先請教!謝謝!!

第一次發文不熟練,圖還沒貼好,文字就先出去了,sorry!

网友:
請重新編輯   並且附圖   圖片需小於  800*600 否則無法上傳
不得使用任何外連空間

違者  禁言7天

网友:
看起來好像要買整組鐵頭+發熱芯

网友:
可再分解成三塊 : 烙鐵頭 ,陶磁加熱芯(含溫度感應器),鐵片外壳,
如圖所示  有可能生鏽而黏在一起 分不開了 ,以上三材料可至電子材料行買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c54ecfe9998fcc22bcd10d6a.html

http://www.hakko.com/japan/tip_selection/ ...

一個頭就要198人民幣???
不便宜喔~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一個頭就要1000台幣可以買一支goot TQ系列還有剩,我還是比較適合木柄烙鐵,不過還是要想辦法物盡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一個頭就要1000台幣可以買一支goot TQ系列還有剩,我還是比較適合木柄烙鐵,不過還是要想 ...

就算頭不能換 也是很好用的

网友:
先量一下發熱芯阻抗多少
看圖是用插pin的(稿不好只是感溫原件插pin接觸不良而已)

在來就是如果不想花大錢
就想辦法改手柄吧
還是要先量一下發熱芯阻抗
手柄用幾線

网友:
HAKKO去對岸買比較便宜,但是要找對店家,假貨不少。我可以介紹一家給你,需要請PM。

PS.剛剛看了一下,931加熱芯是A1173,價格RMB190,跟你說的差不多...  看來這費用省不了

楼主:
手柄是4線的,2線heater,2線sensor
烙鐵頭內的heater是好的,而且加熱速度很快,但烙鐵頭內的sensor斷路,所以才問是否可以拆開!
考慮暫時改裝讓烙鐵可以加熱,等烙鐵頭用壞再換,不然有點浪費!
可以在不鏽鋼上綁一顆溫度開關嗎?另類溫控之土砲改裝法!

网友:
以後可以換更換 HAKKO 936 + 907

907的 頭跟熱絲 是分開的

网友:
這隻瓦數比較高(100W),不然改成其他手柄插座應該也可以,對岸有人在賣二手的拆機插座、手柄都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