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同V37EAKR有聲無影

楼主(2015-03-24):
大同V37EAKR有聲無影,檢查T-CON,F1 NG以為撿到軟的, 換上F1/3A,但是畫面直條,
在檢查T-CON/80PIN排線及連接座發現T-CON/80PIN排線及連接座(熱熔)在一起,
經過多次清理畫面還是不良,最後將80PIN排線及連接座多換新畫面就正常了
故障80PIN排線
故障80PIN連接座
拆下連接座
換上的連接座

完修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竟會發燒到這樣。

网友A:
是經常看火熱的影片導致嗎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有時很難想到是排線問題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
正一大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B:
厲害哦!

這細長接腳的排插座,更換的難度頗高,想知道 正一大 您是用那招,換的如此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經常看火熱的影片導致嗎

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厲害哦!

這細長接腳的排插座,更換的難度頗高,想知道 正一大 您是用那招,換的如此漂亮!? ...

wooden大;論壇上高手比比皆是,我是先加焊錫,在熱風槍取下,再用拖焊的,比焊AS15難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wooden大;論壇上高手比比皆是,我是先加焊錫,在熱風槍取下,再用拖焊的,比焊AS15難一點 ...

嗯!好方法!學起來,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 正一大 分享!

网友:
技術高超!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很難想到是排線問題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