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電風扇裝設微風檔經驗分享

楼主(2015-03-25):
天氣漸漸炎熱起來,久違的電風扇也被拿出來使用,不過兒子向我反應他的電風扇就算是切到弱風,風量也是很大,晚上睡覺吹到會發冷,反而容易感冒,問我能不能將風量調小一點,我到他房間打開電風扇,確實弱風就呼呼叫,這樣吹上一晚是會感冒的。
我想到之前在大陸的電子論壇裡,有網友提到電容降壓原理讓電風扇減速,於是拿兒子的電風扇權當實驗,試試是否奏效?結果卻出奇的令人滿意,改裝成微風的方式很簡單,費用便宜,而且風速可依個人的喜好隨時調整,對於家裡有嬰幼兒或老人的朋友,降成微風,安靜、涼爽又可避免感冒,各位朋友,讓我們一起動動手,看看如何在電風扇裡裝設微風檔吧!^^

1.首先這是兒子房間裡的14吋立扇,就算弱風也稍許強勁,呼呼叫喔~!

2.從壞掉的電子器材中拆下一些高壓的塑膠電容,請注意臺灣的市電是110V(伏特),所以電容的耐壓值一定要在110V以上,例如這顆電容的耐壓值是250V,容量155表示15×10的5次方pF,等於1.5uF。

3.繼續從壞掉的電子器材中共拆下4顆耐壓值都在110V以上的高壓塑膠電容,容值為1.5uF(微法)×3顆,1uF×1顆,計5.5uF,裁一塊洞洞板準備安放電容。

4.將4顆電容並聯焊接,引出導線後,插入電容錶測量為5.53uF。

5.拆開電風扇的風速按鈕控制板,強風這一檔很少用到,計畫將強風改成微風,經過觀察,那條黃線焊著在銅片上的部份就是強風檔。
註:上方黑色方形的那顆就是傳說中的風扇啟動電容。

6.將黃線和銅片拆焊後,電容組的兩條導線分別和黃線及銅片焊接,接上電源,按下強風,風扇轉速趨慢,風量很弱,測量風扇運轉電壓為50.1V。

7.由於前次測試風量很弱,不符期待,於是花10元買了1顆1uF 250V電容加上,電容組容值6.52uF,裝上測試,風量達舒適、安靜的微風狀態,運轉電壓61V,由以上實驗可知,如果要增減風量,只要同步增減電容組的容值便可。
註:目前店家賣3.3uF 250V塑膠電容1顆約15元,2顆計6.6uF,約30元。

8.既然已經滿意這種風速,接著將電容組引出更長的導線及包覆線材以維安全。

9.在控制板艙找出空間放置電容組(本例在上方),再找2條較長的電線,分別連接電容組的引線、黃線和銅片,及包覆線材後,鎖回控制板艙後蓋。

10.接通電源後,按下強風檔,變成吹出安靜、舒適及涼爽的微風,完工^^!

本次『電風扇裝設微風檔』費用總計:
(1).1uF 250V塑膠電容 1顆,10元,
(2).其他4顆電容是拆機品,不用錢。總計10元!^^
我的工錢無價。

謝謝觀賞!

請注意本版規定︰
1. 標題中請加註品牌、品名、型號及故障原因。
2. 在本版發帖一定要有照片(回覆不限)。
3. 照片不得使用外連空間,請先選右上角「進階模式」,再用貼文框上面「圖片」功能,上傳照片或圖片。

其它注意事項請詳閱版規,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同意以上規則後,請刪除以上說明再發帖。謝謝配合!

网友:
還有一種方法是用電感

或是多抽頭變壓器

學校內 天花板上的那種風扇就是利用這種方法  所以才可以馬達只要兩條線就實現控速

网友:
恭喜改裝成功  感謝分享
拆都拆了  應該檔位也可以考慮更換一下

网友:
如果有簡單的電路原理示意圖補上就好多了.

网友:
很實用的分享

网友:
妳這樣做.馬達不會發燙嗎???

网友:
學習到新功夫!感謝分享!
原來電壓是風量大小的關鍵!電容是調整電壓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