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原輕鋼架20W改LED9W燈管提高功率因數電容

楼主(2015-03-25):
小弟請教站上大大,小弟近來將辦公室原輕鋼架T8-20W改為T8-9W LED,原燈具裡有一個提高功率因數20uF/150V電容(圖紅色),請問裝LED該電容是否裝上,還是對於LED燈管並無幫助呢?
謝謝大大

网友:
要拆掉....原本是感性負載所以要加電容改善功因,LED 燈管電源部分就如同電源供應器輸入端,通常是電容性負載 (好一點的有PFC),再加電容只是讓功因更惡化而已。

网友A:
我以前在任職時,有次跟工務老獅聊到此事,我是表示如果是早期那種線圈繞的安定器日光燈或許有點作用,對於電子安定或LED燈具應該已經多餘了,因為他一直覺得會有用,所以我就提到下次我拿有含功因的功率表,我們實際來測看看好了,讓數據說話......,但是後來就沒下文了。

如果那位會員手上剛好有這種燈具及含功因的功率表,麻煩再請試一下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在任職時,有次跟工務老獅聊到此事,我是表示如果是早期那種線圈繞的安定器日光燈或許有點作用,對於 ...

這是肯定的,即使是感性負載不是加電容就會改善功因,要看原本負載特性而定,容量加多了反而讓電流相角超前,不管是超前還是落後都會讓功因惡化,所以電容容量要加到恰到好處,太多太少都不行,原本功因已經為1或是電流原本已超前,加電容只會讓功因更下降。

网友:
我是把肚腸都挖光光,加一個電子開關,直接裝上去。

网友:
家用電拆不拆沒差(燈具大多110V)
工業與商業用電因契約容量,很計較功率因素,配電盤大多有裝功率因素調整器會自動調整(燈具大多220V)多了沒感覺,少了會罰錢。
建議留用,也省拆了麻煩(當然多了電容也有可能故障短路,如有問題,正常NFB也會跳脫),自行評估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肯定的,即使是感性負載不是加電容就會改善功因,要看原本負載特性而定,容量加多了反而讓電流相角超 ...

ysc版大  有牌子的億X在電源部份應該設計的更理想些,加了電容應該如您說的反而不好,小弟就把他拆下n_116|

PS.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解惑感恩阿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