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LED燈泡的某個電阻無限大, 請問是何種電阻

楼主(2015-03-25):
這是 LED 燈泡, 看來好好的, 就是不亮, Philips 9W 的

現在手邊只有陽春的電表, 用電阻擋 200/ 2K / 20K, 到處亂量量看, DIODE 都好, 這個標示 R10 的, 沒阻值

沒看過這種, 皮是灰色的, 估計有五個色圈, 咖啡, 黑, 黑, 金, 咖啡. 或者到過來, 咖啡, 金, 黑, 黑, , 咖啡

請問是多大的呢, 如果是電阻

网友A:
10Ω 1W或2W 電阻,表皮有損傷應該是爆掉了。

网友:
LED燈珠有沒有壞呢?小弟玩過整個不亮,用二極體檔量測每顆燈珠,其中有一顆亮度不佳換上新的就好了給您參考

网友:
那個電阻爆了表示橋式整流或powermos有短路

网友:
那顆R10的電阻...好像是當做保險絲的用途n_067|
在傳統的省電燈泡內大都會有這一顆10~15歐姆(2W)的電阻

网友B:
看起來..不太像爆掉...還滿像在拆時..
不小心拆到電阻.掉皮的感覺XD
因為~沒看到黑黑的.還滿乾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不太像爆掉...還滿像在拆時..
不小心拆到電阻.掉皮的感覺XD
因為~沒看到黑黑的.還滿乾淨 ...

崩掉的那一塊,確實是炸開的
因為我遇過很多
有的是燒的亂七八糟
有的就很單純只崩了一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Ω 1W或2W 電阻,表皮有損傷應該是爆掉了。

大大, 崩掉的那塊電阻, 是拆機時卡到的, 這東西原來就沒阻值的. 保險絲也沒有斷, 所以才好奇拆來看看名廠的LED燈泡到底設計成何樣.

結果, 買了一個 10 ohm 的換上去, 依然不亮, 交流整流後的 160VDC 是有的. 畫了一下線路圖, 居然像是很熟悉, 還90%和 philips CFL 驅動的典型電路相似. 而且, 這個 PCB 印字十分奇怪, 全部 DIODE 的正負都是對調印的. 每個 LED CHIP都是好的, 驅動的輸出電壓是 0V

所以, 還在納悶那裏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不太像爆掉...還滿像在拆時..
不小心拆到電阻.掉皮的感覺XD
因為~沒看到黑黑的.還滿乾淨 ...

是的, 完全新的一樣
拆時給起子劃到的, 沒有爆

网友:
拆下後 R10沒阻值(開路),表示R10應該是 "燒斷了"(開路變成無阻值--量不到)

這顆電阻會燒斷,表示電流不小才對,所以應該有其它元件短路故障之類造成電阻燒斷.......

以上亂亂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崩掉的那一塊,確實是炸開的
因為我遇過很多
有的是燒的亂七八糟

崩掉..照裡不是周邊只有一點點燒焦痕跡?.
或.有點變色~
第一次學到.XD

网友:
拆過幾顆LED燈泡都只是Power MOSFET壞掉,
本人非電x專業所以看不懂跟你PCB電路的差異,
判斷應該也是13003 or BT169DH 這類的零件燒壞,
跟它連接的電阻也會可能燒壞!
電解電容的容值跟標示值是否也有差異?

楼主:
經過考慮各大的建議, 瞎貓又碰到了死耗子, 結果是再換了一個 DIAC, DB3a, 就是藍色豎起來的那個, 從 PHILIPS 的一個壞掉的省電燈泡拆來的. , 這樣就亮了.

總結一下這次經驗.

雖然說這是 PHILIPS 的較新產品, 估計是2011年或2012年出品的, 當時看他們網站, 這燈泡叫做 myVision, LED 9W, 6500K, 120VAC, 105mA, 以當時來說算是高效高價的, 叫價 NT$599. 其實今天也是差不多這個價, US$1/W, 不過是主力推 12.5W, 同樣的價錢, 提高一個檔次的功率. 當時的筆記是這個, http://wp.me/ph3BR-PW. 沒有需求真的不想拆, 因為她的作工很扎實, 鋁合金燈杯和外皮塑膠是用 OVER MOLD 的方式生產, 必須完全切開和破壞才能取出 PCB 和燈板, 裡面還灌了類似SILICON的灰色膠, 燈板是緊緊坎在燈杯上, 利用鋁金屬的磨擦力固緊, 不是用黏膠的方式. 只是這樣的工法對產品的表現並沒有好到哪裡, 可能是導熱和絕緣的要求, 估計PHILIPS一定會改設計, 降低成本的.

不過沒想到的是, 她裡面的驅動電路居然是行之有年的最廣泛的兩管自激震盪電路, 現在95%的省電燈泡都在用. 比較不同的是, 輸入端並沒有電解電容, 卻是朱紅色的那種, PCB 上印的編號看不到, 電容量 155/250V. 反而輸出端給 LED 直流供電就有電解電容 100UF/100V, 首次看到這個板, 其實是不理解的, 因為直覺說100V耐壓過低. 跑了電路, 看了她的功能, 謎團就解開了, 因為 LED 是 20個一串, 估計是用 Q3 (BT169, 是 PHILIPS 出品的 SCR) 還有另外一個 DIAC DB3b, 控制電流, 詳細的原理還沒搞懂, 有識之士提供點建議吧.

网友:
9W的散熱片就只有那麼大一塊
感覺就很熱

网友D:
藍色那顆是高壓電阻嗎?修好的有沒有照片可以比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藍色那顆是高壓電阻嗎?修好的有沒有照片可以比對一下。

藍色那顆是DIAC....雙向觸發二極體(diode AC switch)簡稱DIAC
DIAC的觸電壓約在20~40V之間,常用以做為觸發雙向矽控整流器(TRIAC)。或做為弛張振盪器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藍色那顆是高壓電阻嗎?修好的有沒有照片可以比對一下。

修前

修後

DB3
http://www.st.com/web/catalog/se ... L1221/SC476/PF66611